串口调试助手只有关闭后再打开才能接受数据,有遇到同样问题的么

楼主(2015-09-06):
利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大量数据时,开始时保持打开串口,可是接收不到数据,只有关闭串口再打开串口才能接收,这样手动操作造成最早的数据丢失掉,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求大神解答

网友A:
USB转串口 或者 扩展串口卡扩展的吧,系统驱动的问题,有遇到过,没研究,你可以先关闭再打开,能正常接收数据了再给下位机上电

网友B:
上位机的问题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C(2016-05-05):
怎么解决的呀大神们

网友D:
有可能是系统驱动的问题

网友E(2020-08-02):
上位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