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发送脚如何发送这个数?

楼主(2015-09-08):
1000000000000001发送端的波特率是9600
要在AVR发送端输出。在0的中间不能有1.
最重要的是就像串口发送UDR寄存器的的数字那种发送这两组八位数!时间是个问题吗?

网友A:
这有什么问题呢,直接用串口发送0x10 00 00 00 00 00 00 01这8个数据就行了

网友A:
如果你提供的是一个二进制串,直接向串口发送0x80 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提供的是一个二进制串,直接向串口发送0x80 01

您这样不是两组数组了。也不是我说的那种。如果用UART发屁股后面肯定有高位的

网友B:
标准串口规定有停止位起始位,电平不能变高只有自己写程序模拟串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串口规定有停止位起始位,电平不能变高只有自己写程序模拟串口了

我模拟了下。发现本来要输出低电平的。他给我弄成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模拟了下。发现本来要输出低电平的。他给我弄成高电平

硬件反相,或 软件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