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秒表 程序和仿真

楼主(2015-09-08):
程序和仿真
/********************************************************************************
*程序名:                数码管99秒秒表                                                *
*编写人:                马飞龙                                                        *
*编写时间:                2015.1.24                                                *
*硬件支持:                stc89c52  11.0592MHz                                        *
*接口说明:                P0口接数码管段选,P2.0个位 P2.1十位                          *
*修改日志:                                                                          *
*                          NO.1-2015.1.28                                                *
                                        1)修改通电后不操作就开始计时的错误;        *
                                        2)给数码管显示加消影;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用uchar代替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引脚定义*/
sbit START=P1^2;           //开始、停止键 低电平有效
sbit RST=P1^3;             //复位键

/*定义全局变量*/
uint time;                           //时间变量

/*数码管字模,对应 0-9*/
uchar code table[]={           // code 放在ROM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ms)                        //毫秒级延时函数
{
        uint  i, j;
        for(i =ms; i>0; i--)
                for(j =110; j>0; j--);
}

/*中断*/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tt;
        TH0 = 0x4c;                    //晶振11.0592Mhz
        TL0 = 0x00;                                //若用12Mhz晶振 则改为 TH0=0x3c;TL0=0xb0;
        tt++;
        if(tt == 20)
                {
                        time++;
                        if(time==99)         //到99后在从00开始
                                time = 0;
                                tt = 0;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char sum)
{
        uchar shi, ge;
        P0  = 0x00;                                  //消影
        P2  = 0x00;
        shi = table[sum/10];
        P0  = shi;
        P2  = 0xfd;
        Delay(5);

        P0  = 0x00;                                  //消影
        P2  = 0x00;
        ge  = table[sum%10];
        P0  = ge;
        P2  = 0xfe;
        Delay(5);
}

/*按键扫描*/
void keyscan()
{
                if(START==0)           //开始、停止
                {
                        Delay(10);               //消抖
                        if(START==0)
                        {
                                TR0 =!TR0;
                                while(!START) Display(time);
                        }
                }

                if(RST==0)                                //复位
                {
                        Delay(10);                        //消抖
                        if(RST==0)
                        {
                                time=0;
                                TR0=0;
                                while(!RST)Display(time);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EA   = 1;                                //中断开关
        ET0  = 1;

        TMOD = 0x01;
        TH0  = 0x4c;                        //晶振11.0592Mhz
        TL0  = 0x00;                        //若用12Mhz晶振 则改为 TH0=0x3c;Tl0=0xb0;
        TR0  = 0;

        while(1)
        {
                keyscan();
                Display(time);
        }
}

数码管 单片机 秒表

网友A(2015-12-24):
怎么怎么收藏啊

网友B:
点一下收藏按钮即可

网友C(2017-04-25):
仿真的时候报错了啊

网友D(2017-06-25):
资料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E(2017-11-27):
引用 网友F:

一键收藏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