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调试时,调试窗口各个符号代表什么? 初学者问点简单问题

楼主:
KEIL调试时,调试窗口各个符号代表什么?
sys
a       0x00
b       0x00
sp      0x09
sp_max  0x09
dptr       0x0000
pc &      C:0x0009
states    393
sec       0.0004
psw     0x00

a       b       sp      sp_max  dptr       pc &      states    分别代表什么?求高手解答

网友A(2015-09-10):
这些大部分是汇编要用到的,你是在学汇编么

网友A:
最上面的r是寄存器,下面的sp应该是指针,PC是PC指针,我们用的最多的是sec,用来记录我们程序运行了多长时间,PSW是一个很重要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网友B:
调试汇编程序时用得较多的,用C语言编程一般不关心这几个内部寄存器。C语言编程可学习《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用得较多的是变量观察窗口。

网友C:
这是汇编语言啊,亲。建议新手学C上手更快,学点就能做点东西出来,有成就感和继续学下去的动力

网友D(2017-01-08):
本站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