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1更新了PL2303驱动导致无法使用的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15-09-10):
注意本文章只适用win8.1安装了新驱动导致每次插上pl2303需要手动选择驱动的情况,仅作参考!!!

最近使用的时候更新了一下PL2303的驱动,win8.1就用不了了,忧伤的我也没办法了。最后试着在网上找了好多驱动,大概装了5个吧,然后还是不能用,网上有说法好多,我也不赘述了,我最先装的驱动是2007年的,和8.1兼容,后来安装了好几个版本导致每次都要手动选择驱动。最后不能忍了。。。终于解决的。

1,打开设备管理器

右击这台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

2,此时,如果驱动有问题,在相应的com口会有一个小叹号,右击属性->驱动程序->驱动程序详细信息,如下图

3,看到那两个路径下的文件了吧,在C:Windows\system32路径下搜索ser2pl64或者serenum找到所有的相关文件

这幅图是我已经删除后的,看后面的修改日期,保留2007的就可以,其他的右击打开文件夹位置删除即可,如果有的文件出现在一个很长的文件夹里面,把这个文件夹删除(不要把2007的也删除了,不过删除了可以重装)。

4,之后再驱动程序里面找到更新驱动程序->浏览计算机以找到驱动程序程序软件->从计算机的设备驱动程序列表中选取,看到的如果是如下图所示,那么已经处理好了。接下来插入pl2302的时候可以先手动选择这个驱动,之后就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A(2015-10-17):
  一直搞不懂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