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 function declared implicitly错误原因

楼主(2015-09-10):
line 10: warning: function declared implicitly
这是由于没有声明函数原型造成的。
在a.c中,
{
.....
delay();
....
}
在b.c中
void delay()
{
}
如果就只是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上面的worning的。
解决办法是在b.h中写 extern void delay();然后在a.c中include "b.h"就ok了。
再看程序,发现只包含了DSP281x_Device.h,后来把DSP281x_Examples.h添加进去就消除worning了。
DSP281x_Examples.h中又include“DSP281x_GlobalPrototypes.h”,而这个头文件中声明了全部的外部函数。

网友A(2019-04-05):
楼主你好,我用的是keil MDK5,原来案例有一个初始化pwm的函数,我复制了一下,放在了同一个.c文件下,想要再开一个pwmd通道,命名为TIM4_CH1_PWM_Init,原函数名为TIM3_CH1_PWM_Init,结果显示我的新编的函数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