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红外线38k远程控制led灯的接收程序

楼主(2015-09-10):
只需要红外控制led点亮就行  不需要显示数字

楼主:
   做出来是这个样子  但是不清楚接收程序

网友A:
/**************遥控器控制led亮灭*********************/
#include<reg51.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unsigned char ir1,ir2; //红外变量

sbit led=P1^0;

/*------------------------------------------------
       红外  全局变量声明
------------------------------------------------*/
u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uchar IRcord[4];
uchar irdata[33];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键值处理           (更改马值)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你只需要把0x45,0x46,换成你遥控器的值就行*********************/
                                 case 0x45:ir1=1;break;        //开启led按键
                                case 0x46:ir2=1;break;        //关闭led按键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 红外码值处理**************************/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char i, j, k;
  u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void ir_init() //红外初始化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
void ir_while()//循环查询函数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
                  {
                   Ir_work();
                  }

}

void main()
{
         ir_init();//红外初始化
         while(1)
         {
                 ir_while();//循环查询函数
                if(ir1==1)
                {
                         led=1;
                         ir1=0;
                }
                if(ir2==1)
                {
                         led=0;
                         ir2=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控制led亮灭*********************/
#include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 ...

#include<reg51.h>
sbit IRIN=P2^0;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LED4=P1^3;
sbit LED5=P1^4;
sbit LED6=P1^5;
sbit LED7=P1^6;
sbit LED8=P1^7;
unsigned char IrValue[6];
unsigned char Time;
void IrInit();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IrInit();
        while(1)
        {
           IrValue[5]=IrValue[2]>>4;//高位
            IrValue[6]=IrValue[2]&0x0f;  //低位
                 if( IrValue[2] == 0x0C ) LED1 = 0;
                 if( IrValue[2] == 0x18) LED2 = 0;
                 if( IrValue[2] == 0x5E ) LED3 = 0;
                 if( IrValue[2] == 0x08 ) LED4 = 0;
                 if( IrValue[2] == 0x1C ) LED5 = 0;
                 if( IrValue[2] == 0x5A ) LED6 = 0;
             if( IrValue[2] == 0x42 ) LED7 = 0;
                 if( IrValue[2] == 0x52 ) LED8 = 0;
                         }
}
/*******************************************************************************
* 函数名         : DelayMs()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入           : x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0.14ms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
* 函数名         : Ir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
* 函数名         : ReadIr()
* 函数功能                   :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int err;
        Time=0;
        DelayMs(70);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while (!IRIN)
                                        {
                                                DelayMs(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Ms(1);//0.14ms
                                                Time++;
                                                err--;
                                                if(Time>30)
                                                {
                                                        EX0=1;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控制led亮灭*********************/
#include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 ...

你看下我写的  可行不?

网友B: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IRIN = P3^2;
sbit  buzzer=P3^7;
unsigned char IrValue[6];
unsigned char Time;
void  pulse_BZ() ;
void IrInit();
void flash();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
char i,k,flag,j;
void flash();
void gg();
void delay(char k)
{
        while(k--)
  for(i=0;i<120;i++);
}

void main()
{  flag=0;
   P0=0x00;
        IrInit();
        while(1)
        {
                     IrValue[5]=IrValue[2]>>4;
                IrValue[6]=IrValue[2]&0x0f;
               if( IrValue[2] == 0x45 )
                                                                 flash();
                                                           if( IrValue[2] == 0x46 ) P0 = 0X02;
                if( IrValue[2] == 0x47 ) P0 = 0X04;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void IrInit()
{
        IT0=1;
        EX0=1;
        EA=1;
        IRIN=1;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int err;
        Time=0;
        DelayMs(70);

        if(IRIN==0)
        {

                err=1000;
                while((IRIN==0)&&(err>0))
                {
                        DelayMs(1);
                        err--;
                }
                if(IRIN==1)
                {
                        err=500;
                        while((IRIN==1)&&(err>0))
                        {
                                DelayMs(1);
                                err--;
                        }
                        for(k=0;k<4;k++)
                        {
                                for(j=0;j<8;j++)
                                {

                                        err=60;
                                        while((IRIN==0)&&(err>0))
                                        {
                                                DelayMs(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
                                                DelayMs(1);
                                                Time++;
                                                err--;
                                                if(Time>30)
                                                {
                                                        EX0=1;
                                                        return;
                                                }
                                        }
                                        IrValue[k]>>=1;
                                        if(Time>=8)
                                        {
                                                IrValue[k]|=0x80;
                                        }
                                        Time=0;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else
                {
                        flash();
                        gg();
                }
  }
}
void  pulse_BZ()
{ int i;
         for(i=0;i<200;i++)
        {  buzzer=1;
       delay(1);
         buzzer=0;
           delay(1);
                }
}
void flash()
{ P0=0X01;
        while(1)
         for(j=0;j<5;j++)
        {
                for(i=0;i<8;i++)
                {
                        delay(100);
                  P0=_crol_(P0,1);
                }

}
        //while(j==5)
                //P0=0x00;

}
void gg()
{
        P0=0XFF;
        while(1)
        {
                for(i=0;i<5;i++)
  {  delay(1000);
        P0=~P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