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h文件里的变量在c里定义了怎么调用

楼主(2015-09-10):
如题,h里的变量在c里定义了,编译时还是出现未定义

网友A:
extern 外部声明

网友A:
例如在uart.c里定义 char temp;
在uart.h里 extern char temp;
在main.c里即可直接用 temp=0x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在uart.c里定义 char temp;
在uart.h里 extern char temp;
在main.c里即可直接用 temp=0xff;

感谢  可以请教您一些问题么

网友B:
楼上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