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遥控器上的1-4键分别控制8个LED灯的点亮、变亮、变暗和熄灭的程序

楼主(2015-09-10):
求助各位大神,帮忙看以下的程序。用遥控器上的2和3键没有办法调节8个LED灯的亮度。是什么原因?

/*-----------------------------------------------
名称:按下遥控器的1键,8个LED灯会亮;按2键,会慢慢变亮,亮到最高时,蜂鸣器响;按3键,会慢慢变暗,暗道最低时,蜂鸣器会响;按4键,8个LED灯全灭。

内容:遥控器控制8个LED灯亮,灭和调光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r=P3^2;
sbit fm=P2^3;

uchar irtime;
bit irprosok,irok;
uchar ircode[4];
uchar irdata[33];
uchar startflag;
uchar  bitnum;
uchar pwm,num;

void delay(uint ms)      //ms级延时函数,只在蜂鸣器子函数中用到了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bee()              //蜂鸣器子函数
{
        fm=0;
        delay(100);
        fm=1;
        delay(100);
}

void keyscan2()                        //PWM占空比增加的子函数,把18ms的脉宽分成了36等分,每一等分是0.5ms,让定时器1每0.5ms中断一次
{

        if(pwm<36)
                {
                        pwm++;
                        delay(100);
                }
        else
                {
                        bee();
                }

}

void keyscan3()                        //PWM占空比减少的子函数
{

        if(pwm>1)
                {
                        pwm--;
                        delay(100);
                }
        else
                {
                        bee();
                }
}

void init_t1()                        //定时器1的初始化子函数,让定时器每0.5ms溢出中断一次
{
        TMOD=0x10;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EA=1;
        ET1=1;
        TR1=1;
}

void t1() interrupt 3                //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每中断1次,判断num的值与当前的pwm值,如果小于,则输出高电平
{
        TR1=0;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num++;
        if(num>32)
        {
                num=0;
        }
        if(num<=pwm)
        {
                P1=0xff;
        }
        else
        {
                P1=0x00;
        }
        TR1=1;
}

void led()
{
        init_t1();
        num=0;
        pwm=16;
        while(1)
        {
                keyscan2();
                keyscan3();
        }
}

void timer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256*(1/12m)*12=0.256ms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void int0init(void)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int0 ()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if(startflag)
{
  if(irtime>32&&irtime<63)  //8-16ms
        {
           bitnum=0;
        }
        irdata[bitnum]=irtime;
        irtime=0;
        bitnum++;
        if(bitnum==33)
          {
           bitnum=0;
           irok=1;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void irpros(void) // 红外码值处理
{
        uchar mun,k,i,j;
        k=1;
        for(j=0;j<4;j++)
        {
                for(i=0;i<8;i++)
                {
                        mun=mun>>1;
                        if(irdata[k]>6)
                        {
                                mun=mun | 0x80;
                        }
                                k++;
                }
                ircode[j]=mun;
        }
        irprosok=1;
}

void ir_work(void) //红外键值处理
{
        switch(ircode[2])   //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0c:P1=0x00;break;//    按键1 点亮8个LED灯
                         case 0x18:led();break;//      按键2 让8个LED灯变亮
                         case 0x5e:led();break;//      按键3 让8个LED灯变暗
                         case 0x08:P1=0xff;break;//4   按键4 熄灭8个LED灯
             default:break;
                         }
                  irprosok=0;//处理完成标志
  }

void main(void)
{
int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pros();
           irok=0;
          }

    if(irpros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
          {
           ir_work();
            }
   }
}

网友A:
你的接收用的什么解码的,也是单片机吗?

楼主:
有没有大神在?帮我看看我的程序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接收用的什么解码的,也是单片机吗?

我也不是很懂,是在淘宝上买好的开发板。STC89C52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