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控制小车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5-09-11):
小车上面一共有6个红外开关,检测是否有障碍,怎么嵌入式写出6个传感器的搭配啊。一个一个写太麻烦。新手,还望各位指导指导

楼主:
对了,小车是用来参加擂台赛的,现在打算是一个一个情况写。擂台上有柱子做干扰,所以传感器的情况更多。

网友A:
都在P0口或P1口扫描这个IO口的状态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