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小车数据包格式下位机程序,QQ1074757990

楼主(2015-09-11):
/**************************************************
        通过的WIFI小车数据包格式下位机程序
        功能:现在只能执行,前 后 左 右
        单片机:STC12C5608AD
        晶振:11.0592M
        作者:苏义江摘编自WIFI机器人工作室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ata Tempdatatable[5],CommandDatatable[5];//数据包
int buffer[3];
int rec_flag=0;
sbit laba       =P3^5;//喇叭
sbit zuozhuanx  =P2^0;//左转向灯
sbit youzhuanx  =P2^1;//右转向灯
sbit zhuangtaideng=P2^2; //状态灯
sbit MainLight  =P2^3; //主大灯
sbit servo0=P2^0; //舵机控制
sbit servo1=P2^1;
sbit servo2=P2^2;
sbit servo3=P2^3;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 = 0x21;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IT0=0;
        EX0=1;

}
void Delay_1ms(uint i)//1ms延时
{
        uint x,j;
        for(j=i;j>0;j--)
        for(x=650;x>0;x--);
}
void zhuangtaizhishi()
{
        zhuangtaideng=0;
        Delay_1ms(100);
        zhuangtaideng=1;
        Delay_1ms(100);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ART_Init(); //初始化串口
        while(1)
        {
                zhuangtaizhishi();
        }
}

void Communication_Decode(void)
{
        if(buffer[0]==0x00)
{
        switch(buffer[1])
        {
                case 0x01:P1=0xDB; return;//101 101 11
                case 0x02:P1=0xB7; return;//110 110 11
                case 0x03:P1=0xBB; return;//110 101 11
                case 0x04:P1=0xD7; return;//101 110 11
                case 0x00:P1=0x00; return;
                default: return;
        }
}
        else
        {
                return;
        }
}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INT_UartRcv(void) interrupt 4
{
        static int i;

        if(RI==1)
        {
                RI = 0;
                if(rec_flag==0)
                {
                        if(SBUF==0xff)
                        {
                                rec_flag=1;
                                i=0;
                        }
                }
                else
                {
                        if(SBUF==0xff)
                        {
                                rec_flag=0;
                                if(i==3)
                                {
                                        Communication_Decode();
                                }
                                        i=0;
                        }
                        else
                        {
                                buffer[i]=SBUF;
                                i++;
                        }
                }
        }
        else
        {
                TI = 0;
        }
}

网友A:
看看  收集一下

网友B(2016-08-07):
请教:
1mS的延时是干吗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