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单片机仿真 自动化控制系统

楼主:
基于12864的单片机仿真直接可以用

/*

*/
//*P1.0                     Y0: 正转
//*P1.1                 Y1: 反转
//*P1.2                 Y2: 运行
//*P1.3                 E:          *P3.7
//*P1.4                 RW:         *P3.6
//*P1.5                 DI:         *P3.5
//*P1.6                 CS1:        *P3.3
//*P1.7                 CS2:        *P3.4
//P2:                液晶数据线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1210.H>                            //控制板输入输出定义
#define TIMER0_COUNT 0xDC11
static unsigned timer0_tick;
unsigned int                demp;                //定时时间
unsigned int                  deda1;
/*绘图型 LCD 指令 */
#define  GLCD_OFF                     62         //显示器关闭
#define  GLCD_ON                      63         //显示器打开
#define  GLCD_START_LINE_0            192         //设开始坐标
#define  SET_PAGE                    184         //设页数(X坐标)
#define  SET_Y_ADDRESS_0             64         //设X坐标
#define  CLEAR                       0    //设页数(X坐标)
/*绘图型 LCD 控制线 */
#define  ENABLE                          1
#define  DISABLE                0
#define  READ                            1
#define  WRITE                               0
#define  COMMAND                          0
#define  DATA                        1
#define  GLCD_CS2                   P3_3
#define  GLCD_CS1                   P3_4
#define  GLCD_D_I                   P3_5
#define  GLCD_R_W                         P3_6
#define  GLCD_ENABLE                      P3_7
/*********************************************************************/
/********************字库***********************************************/
/*********************************************************************/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10][2][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0x00,0x00,0x00}},/*"0",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1",0*/
...
//(:)
unsigned char code comma[2][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6,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
unsigned char code space[2][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GUOLI[8][2][16]=
{{{0x80,0x81,0x8E,0x04,0x00,0x10,0x50,0x9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00},
{0x40,0x20,0x1F,0x20,0x20,0x40,0x40,0x43,0x41,0x48,0x50,0x4F,0x40,0x40,0x40,0x00}},/*"过",0*/
{{0x10,0x20,0x81,0x66,0x00,0xF8,0x48,0x48,0xFF,0x2A,0x2A,0x2A,0xAA,0x18,0x08,0x00},
{0x04,0x7C,0x43,0x20,0x18,0x37,0x00,0x38,0x41,0x45,0x49,0x41,0x71,0x08,0x30,0x00}},/*"滤",1*/
...
unsigned char code XIAOSHI[8][2][16]=
{
{{0x00,0x00,0x00,0xC0,0x70,0x20,0x00,0xFF,0x00,0x10,0x20,0xC0,0x80,0x00,0x00,0x00},
{0x04,0x02,0x01,0x0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1,0x07,0x02,0x00}},/*"小",8*/
{{0x00,0xFC,0x44,0x44,0x44,0xFC,0x10,0x9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00},
{0x00,0x07,0x04,0x04,0x04,0x07,0x00,0x00,0x03,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时",9*/
unsigned char code QINGXIE[8][2][16]=
/*****************************************************************/
{{{0x10,0x61,0x06,0xE0,0x18,0x20,0xAA,0xAA,0xAA,0xBF,0xAA,0xAA,0xAA,0x2A,0x00,0x00},
{0x04,0x04,0xFF,0x00,0x00,0x00,0xFF,0x0A,0x0A,0x0A,0x4A,0x8A,0x7F,0x00,0x00,0x00}},/*"清",0*/
{{0x10,0x61,0x06,0xF0,0xA0,0x98,0x8E,0x88,0x88,0xFF,0x88,0x88,0x88,0x80,0x80,0x00},
{0x04,0x04,0xFF,0x00,0x40,0x20,0x18,0x07,0x00,0x00,0x3F,0x40,0x40,0x40,0x70,0x00}}};/*"洗",1*/

unsigned char code MIAO[2][16]=
{{0x12,0x12,0xD2,0xFE,0x91,0x11,0xC0,0x38,0x10,0x00,0xFF,0x00,0x08,0x10,0x60,0x00},
{0x04,0x03,0x00,0xFF,0x00,0x83,0x80,0x40,0x40,0x20,0x23,0x10,0x08,0x04,0x03,0x00}};/*"秒",0*/
unsigned char code ZHIDONG[8][2][16]=
/*****************************************************************/
{{{0x00,0x00,0x00,0xF8,0x48,0x48,0x4C,0x4B,0x4A,0x48,0x48,0x48,0xF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FF,0x00,0x00,0x00}},/*"自",0*/
{{0x20,0x24,0x24,0xE4,0x24,0x24,0x24,0x20,0x10,0x10,0xFF,0x10,0x10,0xF0,0x00,0x00},
{0x08,0x1C,0x0B,0x08,0x0C,0x05,0x4E,0x24,0x10,0x0C,0x03,0x20,0x40,0x3F,0x00,0x00}},/*"动",1*/
...
unsigned char code DANCHENG[2][2][16]=
/*****************************************************************/
{{{0x00,0x00,0xF8,0x28,0x29,0x2E,0x2A,0xF8,0x28,0x2C,0x2B,0x2A,0xF8,0x00,0x00,0x00},
{0x08,0x08,0x0B,0x09,0x09,0x09,0x09,0xFF,0x09,0x09,0x09,0x09,0x0B,0x08,0x08,0x00}},/*"单",0*/
{{0x10,0x12,0xD2,0xFE,0x91,0x11,0x80,0xBF,0xA1,0xA1,0xA1,0xA1,0xBF,0x80,0x00,0x00},
{0x04,0x03,0x00,0xFF,0x00,0x41,0x44,0x44,0x44,0x7F,0x44,0x44,0x44,0x44,0x40,0x00}}};/*"程",1*/
unsigned char code SHUANGCHENG[2][2][16]=
/*****************************************************************/
{{{0x00,0x12,0x22,0x42,0x82,0x62,0x1E,0x00,0x1E,0xE2,0x02,0x02,0xE2,0x1E,0x00,0x00},
{0x20,0x10,0x08,0x06,0x01,0x03,0x4E,0x24,0x10,0x09,0x06,0x09,0x10,0x60,0x20,0x00}},/*"双",0*/
{{0x10,0x12,0xD2,0xFE,0x91,0x11,0x80,0xBF,0xA1,0xA1,0xA1,0xA1,0xBF,0x80,0x00,0x00},
{0x04,0x03,0x00,0xFF,0x00,0x41,0x44,0x44,0x44,0x7F,0x44,0x44,0x44,0x44,0x40,0x00}}};/*"程",1*/
unsigned char code LIANXI[2][2][16]=
/*****************************************************************/
{{{0x40,0x41,0x4E,0xC4,0x00,0x44,0xE4,0x5C,0x47,0xF4,0x44,0x44,0x44,0x04,0x00,0x00},
{0x00,0x40,0x20,0x1F,0x22,0x42,0x42,0x42,0x42,0x5F,0x42,0x42,0x42,0x42,0x42,0x00}},/*"连",0*/
{{0x20,0x30,0xA8,0x67,0x12,0x00,0x90,0x34,0xD4,0x1F,0xF4,0x14,0x54,0x34,0x10,0x00},
{0x22,0x23,0x22,0x12,0x10,0x02,0x02,0x43,0x22,0x1A,0x07,0x0A,0x12,0x62,0x02,0x00}}};/*"续",1*/
/******************************************************************/
char code SHOUDONGHZ[4][2][16]=
{{{0x00,0x24,0x24,0x24,0x24,0x24,0x24,0xFE,0xFE,0x22,0x22,0x22,0x22,0x22,0x20,0x00},
{0x02,0x02,0x02,0x02,0x02,0x42,0xC2,0xFF,0x7F,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手",0*/
{{0x20,0x24,0x24,0xE4,0xE4,0x24,0x24,0x24,0x30,0x10,0xFF,0xFF,0x10,0xF0,0xF0,0x00},
{0x08,0x1C,0x1F,0x0B,0x0C,0x0D,0x4F,0x6E,0x34,0x1C,0x0F,0x23,0x60,0x7F,0x3F,0x00}},/*"动",1*/
...
char code SHANG[4][2][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40,0x40,0x40,0x40,0x40,0x00,0x00,0x00},
{0x0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40,0x40,0x60,0x40,0x00}},/*"上",0*/
...
char code XIA[4][2][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3*/
{{0x00,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FE,0x22,0x62,0xC2,0x82,0x02,0x03,0x02,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0x00}},/*"下",1*/
...
char code WU[2][16]=
{{0x00,0x40,0x42,0x42,0x42,0x42,0x42,0xFE,0xC2,0x42,0x42,0x42,0x42,0x42,0x40,0x00},
{0x40,0x40,0x20,0x10,0x08,0x04,0x03,0x00,0x3F,0x40,0x40,0x40,0x40,0x40,0x70,0x00}};/*"无",0*/
unsigned char code QINGPIN[8][2][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
/**************************************************************************************/
unsigned char code KAIGUAN[6][2][16]=
{{
{0x08,0x88,0x68,0xFF,0x28,0x48,0x10,0x48,0x44,0x43,0x44,0x48,0x50,0x10,0x10,0x00},
{0x02,0x01,0x00,0x7F,0x00,0x20,0x22,0x2C,0x21,0x2E,0x30,0x28,0x27,0x22,0x20,0x00}},/*"检",2*/
{{0x08,0x31,0x86,0x60,0x00,0xFE,0x02,0xF2,0x02,0xFE,0x00,0xF8,0x00,0x00,0xFF,0x00},
{0x04,0xFC,0x03,0x00,0x80,0x47,0x30,0x0F,0x10,0x67,0x00,0x07,0x40,0x80,0x7F,0x00}},/*"测",3*/
...
unsigned char code QIANXUAN[4][2][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40,0x40,0x40,0x40,0x40,0x00,0x00,0x00},
{0x0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40,0x40,0x60,0x40,0x00}},/*"上",0*/
{{0x00,0x40,0x44,0x44,0x44,0xFE,0x42,0x42,0x40,0x40,0xFE,0x40,0x40,0x60,0x40,0x00},
{0x0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0,0x00,0x0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升",1*/
...
unsigned char code HOUXUAN[4][2][16]=
{{
{0x00,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FE,0x22,0x62,0xC2,0x82,0x02,0x03,0x02,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0x00}},/*"下",0*/
{{0x00,0xFE,0x22,0x5A,0x86,0x00,0x48,0x44,0x2B,0xD2,0x2A,0x26,0x42,0x40,0x40,0x00},
{0x00,0xFF,0x02,0x04,0x03,0x00,0x0D,0x09,0x09,0xFF,0x09,0x09,0x09,0x08,0x00,0x00}},/*"降",1*/
...
unsigned char code CHUWU[4][2][16]=
{{
{0x00,0x02,0xE6,0x2A,0x32,0x22,0x3E,0x22,0x22,0x3E,0x22,0x32,0x2E,0x23,0x22,0x00},
{0x40,0x30,0x0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严",0*/
{{0x08,0x08,0x0A,0xEA,0xAA,0xAA,0xAA,0xFF,0xA9,0xA9,0xA9,0xE9,0x08,0x08,0x08,0x00},
{0x40,0x40,0x48,0x4B,0x4A,0x4A,0x4A,0x7F,0x4A,0x4A,0x4A,0x4B,0x48,0x40,0x40,0x00}},/*"重",1*/
...
unsigned char code LIANLU[6][2][16]=
{{
{0x40,0x42,0x4C,0xC4,0x00,0x22,0xAA,0xAA,0xAA,0xBF,0xAA,0xAA,0xAA,0x22,0x20,0x00},
{0x00,0x00,0x00,0x7F,0x20,0x10,0xFF,0x0A,0x0A,0x0A,0x4A,0x8A,0x7F,0x00,0x00,0x00}},/*"请",0*/
{{0x02,0xFE,0x92,0x92,0x92,0xFE,0x12,0x11,0x12,0x1C,0xF0,0x18,0x17,0x12,0x10,0x00},
{0x08,0x1F,0x08,0x08,0x04,0xFF,0x05,0x81,0x41,0x31,0x0F,0x11,0x21,0xC1,0x41,0x00}},/*"联",1*/
...
unsigned char code HUANYIN[4][2][16]=
{{
{0x14,0x24,0x44,0x84,0x64,0x1C,0x20,0x18,0x0F,0xE8,0x08,0x08,0x28,0x18,0x08,0x00},
{0x20,0x10,0x4C,0x43,0x43,0x2C,0x20,0x10,0x0C,0x03,0x06,0x18,0x30,0x60,0x20,0x00}},/*"欢",0*/{
{0x40,0x41,0xCE,0x04,0x00,0xFC,0x04,0x02,0x02,0xFC,0x04,0x04,0x04,0xFC,0x00,0x00},
{0x40,0x20,0x1F,0x20,0x40,0x47,0x42,0x41,0x40,0x5F,0x40,0x42,0x44,0x43,0x40,0x00}},/*"迎",1*/{
...
unsigned char code HENFENG[6][2][16]=
{{
{0x00,0x00,0x00,0xF8,0x48,0x48,0x4C,0x4B,0x4A,0x48,0x48,0x48,0xF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FF,0x00,0x00,0x00}},/*"自",0*/
{{0x20,0x24,0x24,0xE4,0x24,0x24,0x24,0x20,0x10,0x10,0xFF,0x10,0x10,0xF0,0x00,0x00},
{0x08,0x1C,0x0B,0x08,0x0C,0x05,0x4E,0x24,0x10,0x0C,0x03,0x20,0x40,0x3F,0x00,0x00}},/*"动",1*/
...
unsigned char code CHUSHI[8][2][16]=
{{
{0x00,0x08,0x88,0xC9,0x2E,0x98,0x48,0x00,0x08,0x08,0xF8,0x08,0x08,0xFC,0x08,0x00},
{0x02,0x01,0x00,0x7F,0x01,0x02,0x44,0x20,0x10,0x0C,0x03,0x20,0x40,0x3F,0x00,0x00}},/*"初",0*/
{{0x10,0x90,0x70,0x1F,0x12,0xF0,0x00,0x20,0x70,0x28,0x27,0x22,0x28,0x70,0x20,0x00},
{0x40,0x21,0x12,0x0C,0x06,0x09,0x30,0x00,0x7F,0x21,0x21,0x21,0x21,0x7F,0x00,0x00}},/*"始",1*/
...

/*********************************************************************/
/*********************************************************************/
typedef struct {
                char    hour;
                char    minute;
                char    second;
} time;
/*****************************/
/*******************************/
typedef struct {
                char    year;
                char    month;
                char    day;
} date;
/******************************/
time now={00,00,00},display;
int   Aminute;
date today={17,04,22},tmpday;
char        ABC ;
char        ABCD;
unsigned char gx,gy;

void initFlag(void)
{
        P0 = 0xFF;                        // 输出端口初始化
          P2 = 0xFF;                        // 输出端口初始化
          P1 = 0xFF;                        // 输入端口初始化
          P3 = 0xFF;                        // 输入端口初始化
    now.hour = 24;
    now.minute =00;
    now.second =00;
}
/**************************************************/
/***************检测忙****************************/
/************************************************/
void check_GLCD_busyflag(void)
{
       unsigned char   x;
        GLCD_R_W=1;
        GLCD_D_I=0;
        GLCD_ENABLE=1;
        P2=0x00;
        do
                {
                x=P2 && 128;
        } while(x);
                  GLCD_ENABLE=0;
        GLCD_D_I=1;
        GLCD_R_W=1;
}
/********************写命令**********************/
void write_GLCD_command(unsigned command)
{
                        GLCD_R_W = 0;
                 GLCD_D_I = 0;
                GLCD_ENABLE=1;
                P2=command;
                GLCD_ENABLE=0;
                GLCD_D_I=1;
                GLCD_R_W=1;
                check_GLCD_busyflag();   //检测忙
}
/********************写数据*********************/
void write_GLCD_data(unsigned GLCDdata)
{
                          GLCD_R_W=0;
                GLCD_D_I=1;
                GLCD_ENABLE=1;
                P2=GLCDdata;
                GLCD_ENABLE=0;
                GLCD_D_I=0;
                GLCD_R_W=1;
                check_GLCD_busyflag(); //检测忙
}
/*********************清屏**********************/
void clear_GLCD()
{
        int     i,j;
        GLCD_CS1=1;
        GLCD_CS2=1;
        write_GLCD_command(GLCD_ON);
        write_GLCD_command(GLCD_START_LINE_0);
        for(i=0;i<8;i++)
        {
                write_GLCD_command(SET_PAGE+i);
                write_GLCD_command(SET_Y_ADDRESS_0);
                for(j=0;j<64;j++)
                write_GLCD_data(0);
        }
}
/*******************显示一个圆形****************/
void show_pattern(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pattern,unsigned char len)
{
        int i;
        write_GLCD_command(SET_PAGE+page);
        write_GLCD_command(SET_Y_ADDRESS_0+y);
        for(i=0;i<len;i++)
        {
                write_GLCD_data(*pattern);
                pattern++;
        }
}
/*********************显示一个字****************/
void display_GLCD_data(unsigned char *p)
{
          if (gx<64)
                                {
                          GLCD_CS1=1;
                          GLCD_CS2=0;
                          show_pattern(gy,gx,p,8);
                          show_pattern(gy,gx+8,p+8,8);
                          show_pattern(gy+1,gx,p+16,8);
                          show_pattern(gy+1,gx+8,p+24,8);
                        }
                else
                        {
                          GLCD_CS1=0;
                          GLCD_CS2=1;
                          show_pattern(gy,gx-64,p,8);
                          show_pattern(gy,gx-56,p+8,8);

                          show_pattern(gy+1,gx-64,p+16,8);
                          show_pattern(gy+1,gx-56,p+24,8);
                        }
        gx=gx+16;
}
void display_GLCD_string(unsigned char *p,int len)
{
         int i;
                for(i=0;i<len;i++)
                display_GLCD_data((p+32*i));
}

void display_GLCD_numberAB(char number)
{
        int x,y;
        x=number/10;
        y=number%10;
        display_GLCD_data(*digit[x]);
        display_GLCD_data(*digit[y]);
}

void display_GLCD_numberB(char number)
{
         unsigned int x,y,z,j;
        x=(number/1000)%10;
        y=(number/100)%10;
                z=(number/10)%10;
                j=number%10;
        display_GLCD_data(*digit[x]);
        display_GLCD_data(*digit[y]);
                display_GLCD_data(*digit[z]);
        display_GLCD_data(*digit[j]);
}

void gotoxy(unsigned x,unsigned y)
{
        gy=y;
        gx=x;
}

void display_time(time dispaly_time)
{
        gotoxy(0,4);
        display_GLCD_numberAB(dispaly_time.hour);
        display_GLCD_data(comma);
        display_GLCD_numberAB(dispaly_time.minute);
        display_GLCD_data(comma);
        display_GLCD_numberAB(dispaly_time.second);
}

void display_time1(int F)
{
        gotoxy(48,6);
             display_GLCD_numberB(F);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initTimer (void)
{
         timer0_tick=0;
        EA=0;
         TMOD=0x11;
        TH0=-9460/256;
        TL0=-9460%256;         //初始化计数器初值

        PT0=1;
        TR0=1;
        ET0=1;

    EA =1;
}
/******************定时器0中断处理程序*********************************************/
//用于时钟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TR0=0;
    TH0=-9460/256;
        TL0=-9460%256;         //初始化计数器初值
    TR0=1;
    timer0_tick++;
        if (timer0_tick==100)
   {
        timer0_tick=0;
                /***********************************************************/
                if(now.second==0)
                           {
                                           now.second=59;
                            if (now.minute==0)
                                      {
                                               now.minute=59;
                                                        if (now.hour==0)
                                                  {
                                                                        now.hour = 24;
                                                                now.minute =00;
                                                                now.second =00;
                                                  }else now.hour--;
                                       }else now.minute--;
                           }else  now.second--;

                if(Aminute==10000)Aminute=0;
                        else Aminute++;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i,j;
        initFlag ();                                                        //端口初始化
        clear_GLCD();                                                        //清屏
             gotoxy(0,0);
                 display_GLCD_string(QINGPIN,8);         //把不显示的位置显示空白
                 gotoxy(0,2);
                 display_GLCD_string(QINGPIN,8);
                 gotoxy(0,4);
                 display_GLCD_string(QINGPIN,8);
                 gotoxy(0,6);
                 display_GLCD_string(QINGPIN,8);

                 gotoxy(32,0);                                                   //设光标
            display_GLCD_string(HUANYIN,4);         //显示"欢迎使用"字符串
              gotoxy(16,2);                                                   //设光标
              display_GLCD_string(HENFENG,6);            //显示"控制系统"字符串
              gotoxy(0,4);                                                   //设光标
              display_GLCD_string(CHUSHI,8);                    //显示"初始化"字符串

                for (i=0;i<1000;i++)                                //延时
                for(j=0;j<200;j++);
                initTimer();                                                 //开中断
                WDTRST=0x1E;                                           //打开看门狗
            WDTRST=0xE1;
        while(1)
                {
                                                                WDTRST=0x1E;                                           //打开看门狗
                                                            WDTRST=0xE1;
                                                                gotoxy(0,0);                                                        //设光标
                                                           display_GLCD_string(CHUWU,4);                     //显示"严重错误"字符串
                                                                gotoxy(64,0);
                                                                display_GLCD_string(XIA,4);

                                                                 gotoxy(0,2);                                                        //设光标
                                                           display_GLCD_string(GUOLI,4);                         //显示"过滤时间"字符串
                                                                  gotoxy(64,2);
                                                        display_GLCD_numberAB(ABCD);                         //显示00数字
                                                                 gotoxy(96,2);                                                        //设光标
                                                           display_GLCD_string(XIAOSHI,2);                 //显示"小时"字符串

                                                                 display_time(now);                                                 //显示到计时时间

                                                          gotoxy(0,6);                                                        //设光标
                                                     display_GLCD_string(QINGXIE,2);                        //显示"清洗:"字符串
                                                                display_GLCD_string(comma,1);                        //显示":"字符串
                                                                 display_time1(Aminute);                         // 显示电机运行时间
                                                                 gotoxy(112,6);                                                        //设光标
                                                     display_GLCD_string(MIAO,1);                        //显示"秒"字符串

                                                                WDTRST=0x1E;                                                //喂狗
                                                            WDTRST=0xE1;
                }
}
/*********************************************************************/
/*******************END MAIN******************************************/
/*********************************************************************/

51单片机控制12864液晶显示 仿真.rar

网友A(2018-08-23):
高大商,很厉害

网友B(2020-05-22):
仿真没显示,睡着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