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和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5-09-12):
学到现在的单片机   不清楚单片机和晶振有啥关系   还有。。。
单片机的速度到底由什么所决定????
望大神以51的角度指点一番
。。。。万分感谢

网友A:
简单地说,没有晶振,就没有时钟周期,没有时钟周期,就无法执行程序代码,单片机就无法工作。

网友A:
就算是晶振也要在芯片的设定范围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就算是晶振也要在芯片的设定范围内

单片机的速度,不单单与其机器周期的大小有关,还与单片机的体系结构有关:1。处理器所提供的指令系统。(CISC和RISC)。 2。存储器结构(冯·诺依曼结构和哈佛结构)。不同的指令系统,处理语言的能力是不同的。不同的存储器结构,CPU对其的访问方式和速度是不一样的。这些都影响MCU的速度。

51系列单片机支持的晶振频率最高为多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了。现在的51单片机,比如是at系列和ST,它能支持的最高频率都不一样,我试过at89系列的能达到24M。估计还可以更高。ST的听说也可以到几十M。

网友B:
单片机的速度和晶振有一定关系  当然和编程的技巧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C:
晶振等于单片机的心脏吧,速度既有单片机决定又由晶振决定

网友D:
提供正常的时钟周期

网友E:
晶振与单片机为两个不想干的器件。独立系统可以通过在单片机时钟脚挂载不同频率晶振实现不同工作速度,但不是绝对的。编程方式和技巧一定程度也可以影响运行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速度,不单单与其机器周期的大小有关,还与单片机的体系结构有关:1。处理器所提供的指令系统。 ...

哦哦  原来如此  知道了   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哦  原来如此  知道了   谢谢了

晶振对单片机运行程序来说就和时间对人做事情来说一样,提供一个基准。没有基准就乱了。。。

网友G:
晶振就是提供时钟的,可以理解为人的心脏

网友H:
单片机数字电路都必须在时钟信号统一协调下才能步调一致工作,指令执行是以时钟个数来计算的,时钟频率越高指令执行越快,但单片机的最高时钟频率是受限制的:比如20M。

网友I:
像节拍器吧

网友J:
单片机的 生命

网友K:
单片机的运行  按一定 的 频率  执行下去

网友L:
一个机器周期等于12个时钟周期,二时钟周期是由晶振决定的

网友M:
晶振是用来计数和时间的,单机片速度好像跟晶振无关,单机片如人晶振如秒针。

网友N:
单片机的工作是基于晶振的,它的速度在主芯片主频固定的情况下,晶振频率越大速度越快,当然没款芯片对应的晶振是有范围的

网友O:
单片机其实就是按着晶振的频率来进行每一步的操作,晶振主要为单片机提供一个运行的最小周期。

网友O:
单片机的速度主要看你的机子是8位还是16位,另外和晶振的频率也有关系,建议具体查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P:
晶振就是决定你芯片时钟周期的

网友Q:
晶振等于单片机的心脏

网友R:
我来指点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