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x64LCD的SPI通信程序源代码

楼主(2015-09-12):
/***********************************************************
函数名称:LCD_write_byte
函数功能:模拟SPI接口时序写数据/命令LCD
入口参数:data    :写入的数据;
          command :写数据/命令选择;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LCD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
    LCD_CE = 0; //5110片选有效,允许输入数据
    if (command == 0) //写命令
         LCD_DC = 0;
    else
        LCD_DC = 1; //写数据
for(i=0;i<8;i++) //传送8bit数据
{
            if(dat&0x80)
     SDIN = 1;
   else
     SDIN = 0;
   SCLK = 0;
   dat = dat << 1;
   SCLK = 1;
          }
     LCD_CE = 1; //禁止5110
  }

/***********************************************************
函数名称:LCD_init
函数功能:5110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RST = 0;     // 产生一个让LCD复位的低电平脉冲
    delay_1us();
   LCD_RST = 1;

   LCD_CE = 0;     // 关闭LCD
    delay_1us();
   LCD_CE = 1;     // 使能LCD
    delay_1us();

    LCD_write_byte(0x21, 0);// 使用扩展命令设置LCD模式
    LCD_write_byte(0xc8, 0);// 设置液晶偏置电压
    LCD_write_byte(0x06, 0);// 温度校正
    LCD_write_byte(0x13, 0);// 1:48
    LCD_write_byte(0x20, 0);// 使用基本命令,V=0,水平寻址
    LCD_clear();           // 清屏
    LCD_write_byte(0x0c, 0);// 设定显示模式,正常显示

    LCD_CE = 0;      // 关闭LCD
  }

/***********************************************************
函数名称:LCD_set_XY
函数功能:设置LCD坐标函数
入口参数:X       :0-83
          Y       :0-5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LCD_write_byte(0x40 | Y, 0);  // column
    LCD_write_byte(0x80 | X, 0); // row
  }

/***********************************************************
函数名称:LCD_write_char
函数功能:显示英文字符
入口参数:c:  显示的字符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line;
    c -= 32; //数组的行号
    for (line=0; line<6; line++)
      LCD_write_byte(font6x8[c][line], 1);
}

/***********************************************************
函数名称:LCD_draw_bmp_pixel
函数功能:位图绘制函数
入口参数:X、Y    :位图绘制的起始X、Y坐标;
          *map    :位图点阵数据;
          Pix_x   :位图像素(长)
          Pix_y   :位图像素(宽)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LCD_draw_bmp_pixel(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map, unsigned char Pix_x,unsigned char Pix_y)
{
    unsigned int i,n;
    unsigned char row;         //计算位图所占行数
      if (Pix_y%8==0) //如果为位图所占行数为整数
         row=Pix_y/8;
      else
         row=Pix_y/8+1;//如果为位图所占行数不是整数
      LCD_set_XY(X,Y);
      for (n=0;n<row;n++)     //换行
       {
         for(i=0;i<Pix_x;i++)
           {
    LCD_set_XY(X+i,Y+n);
             LCD_write_byte(map[i+n*Pix_x], 1);
           }
       }
}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msp430F5529.h"

#define DOGS102x6_DRAW_NORMAL         0x00
#define DOGS102x6_DRAW_INVERT         0x01
// For all commands, CD signal must = 0
#define SET_COLUMN_ADDRESS_MSB        0x10  //Set SRAM col. addr. before write, last 4 bits =
                                            // ca4-ca7
#define SET_COLUMN_ADDRESS_LSB        0x00  //Set SRAM col. addr. before write, last 4 bits =
                                            // ca0-ca3
#define SET_POWER_CONTROL             0x2F  //Set Power control - booster, regulator, and follower
                                            // on
#define SET_SCROLL_LINE               0x40  //Scroll image up by SL rows (SL = last 5 bits),
                                            // range:0-63
#define SET_PAGE_ADDRESS              0xB0  //Set SRAM page addr (pa = last 4 bits), range:0-8
#define SET_VLCD_RESISTOR_RATIO       0x27  //Set internal resistor ratio Rb/Ra to adjust contrast
#define SET_ELECTRONIC_VOLUME_MSB     0x81  //Set Electronic Volume "PM" to adjust contrast
#define SET_ELECTRONIC_VOLUME_LSB     0x0F  //Set Electronic Volume "PM" to adjust contrast (PM =
                                            // last 5 bits)
#define SET_ALL_PIXEL_ON              0xA4  //Disable all pixel on (last bit 1 to turn on all pixels
                                            // - does not affect memory)
#define SET_INVERSE_DISPLAY           0xA6  //Inverse display off (last bit 1 to invert display -
                                            // does not affect memory)
#define SET_DISPLAY_ENABLE            0xAF  //Enable display (exit sleep mode & restore power)
#define SET_SEG_DIRECTION             0xA1  //Mirror SEG (column) mapping (set bit0 to mirror
                                            // display)
#define SET_COM_DIRECTION             0xC8  //Mirror COM (row) mapping (set bit3 to mirror display)
#define SYSTEM_RESET                  0xE2  //Reset the system. Control regs reset, memory not
                                            // affected
#define NOP                           0xE3  //No operation
#define SET_LCD_BIAS_RATIO            0xA2  //Set voltage bias ratio (BR = bit0)
#define SET_CURSOR_UPDATE_MODE        0xE0  //Column address will increment with write operation
                                            // (but no wrap around)
#define RESET_CURSOR_UPDATE_MODE      0xEE  //Return cursor to column address from before cursor
                                            // update mode was set
#define SET_ADV_PROGRAM_CONTROL0_MSB  0xFA  //Set temp. compensation curve to -0.11%/C
#define SET_ADV_PROGRAM_CONTROL0_LSB  0x90

int k;
static const uint8_t FONT6x8[] = {
    /* 6x8 font, each line is a character each byte is a one pixel wide column
     * of that character. MSB is the top pixel of the column, LSB is the bottom
     * pixel of the column. 0 = pixel off. 1 = pixel on.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space
    0x00, 0x00, 0xFA, 0x00, 0x00, 0x00, // !
    0x00, 0xE0, 0x00, 0xE0, 0x00, 0x00, // "
    0x28, 0xFE, 0x28, 0xFE, 0x28, 0x00, // #
    0x24, 0x54, 0xFE, 0x54, 0x48, 0x00, // $
    0xC4, 0xC8, 0x10, 0x26, 0x46, 0x00, // %
    0x6C, 0x92, 0x6A, 0x04, 0x0A, 0x00, // &
    0x00, 0x10, 0xE0, 0xC0, 0x00, 0x00, // '
    0x00, 0x38, 0x44, 0x82, 0x00, 0x00, // (
    0x00, 0x82, 0x44, 0x38, 0x00, 0x00, // )
    0x54, 0x38, 0xFE, 0x38, 0x54, 0x00, // *
    0x10, 0x10, 0x7C, 0x10, 0x10, 0x00, // +
    0x00, 0x02, 0x1C, 0x18, 0x00, 0x00, // ,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00, // -
    0x00, 0x00, 0x06, 0x06, 0x00, 0x00, // .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00, // /
    //96 Bytes
    0x7C, 0x8A, 0x92, 0xA2, 0x7C, 0x00, // 0
    0x00, 0x42, 0xFE, 0x02, 0x00, 0x00, // 1
    0x42, 0x86, 0x8A, 0x92, 0x62, 0x00, // 2
    0x84, 0x82, 0x92, 0xB2, 0xCC, 0x00, // 3
    0x18, 0x28, 0x48, 0xFE, 0x08, 0x00, // 4
    0xE4, 0xA2, 0xA2, 0xA2, 0x9C, 0x00, // 5
    0x3C, 0x52, 0x92, 0x92, 0x0C, 0x00, // 6
    0x82, 0x84, 0x88, 0x90, 0xE0, 0x00, // 7
    0x6C, 0x92, 0x92, 0x92, 0x6C, 0x00, // 8
    0x60, 0x92, 0x92, 0x94, 0x78, 0x00, // 9
    0x00, 0x00, 0x28, 0x00, 0x00, 0x00, // :
    0x00, 0x00, 0x02, 0x2C, 0x00, 0x00, // ;
    0x00, 0x10, 0x28, 0x44, 0x82, 0x00, // <
    0x28, 0x28, 0x28, 0x28, 0x28, 0x00, // =
    0x00, 0x82, 0x44, 0x28, 0x10, 0x00, // >
    0x40, 0x80, 0x8A, 0x90, 0x60, 0x00, // ?
    //96*2 = 192 Bytes
    0x7C, 0x82, 0xBA, 0x9A, 0x72, 0x00, // @
    0x3E, 0x48, 0x88, 0x48, 0x3E, 0x00, // A
    0xFE, 0x92, 0x92, 0x92, 0x6C, 0x00, // B
    0x7C, 0x82, 0x82, 0x82, 0x44, 0x00, // C
    0xFE, 0x82, 0x82, 0x82, 0x7C, 0x00, // D
    0xFE, 0x92, 0x92, 0x92, 0x82, 0x00, // E
    0xFE, 0x90, 0x90, 0x90, 0x80, 0x00, // F
    0x7C, 0x82, 0x92, 0x92, 0x5E, 0x00, // G
    0xFE, 0x10, 0x10, 0x10, 0xFE, 0x00, // H
    0x00, 0x82, 0xFE, 0x82, 0x00, 0x00, // I
    0x04, 0x02, 0x82, 0xFC, 0x80, 0x00, // J
    0xFE, 0x10, 0x28, 0x44, 0x82, 0x00, // K
    0xFE, 0x02, 0x02, 0x02, 0x02, 0x00, // L
    0xFE, 0x40, 0x38, 0x40, 0xFE, 0x00, // M
    0xFE, 0x20, 0x10, 0x08, 0xFE, 0x00, // N
    0x7C, 0x82, 0x82, 0x82, 0x7C, 0x00, // O
    //96*3 = 288 Bytes
    0xFE, 0x90, 0x90, 0x90, 0x60, 0x00, // P
    0x7C, 0x82, 0x8A, 0x84, 0x7A, 0x00, // Q
    0xFE, 0x90, 0x98, 0x94, 0x62, 0x00, // R
    0x64, 0x92, 0x92, 0x92, 0x4C, 0x00, // S
    0x80, 0x80, 0xFE, 0x80, 0x80, 0x00, // T
    0xFC, 0x02, 0x02, 0x02, 0xFC, 0x00, // U
    0xF8, 0x04, 0x02, 0x04, 0xF8, 0x00, // V
    0xFC, 0x02, 0x1C, 0x02, 0xFC, 0x00, // W
    0xC6, 0x28, 0x10, 0x28, 0xC6, 0x00, // X
    0xC0, 0x20, 0x1E, 0x20, 0xC0, 0x00, // Y
    0x86, 0x8A, 0x92, 0xA2, 0xC2, 0x00, // Z
    0x00, 0xFE, 0x82, 0x82, 0x82, 0x00, // [
    0x4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0, // '\'
    0x00, 0x82, 0x82, 0x82, 0xFE, 0x00, // ]
    0x20, 0x40, 0x80, 0x40, 0x20, 0x00, // ^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0, // _
    //96*4 = 384 Bytes
    0x00, 0xC0, 0xE0, 0x10, 0x00, 0x00, // `
    0x04, 0x2A, 0x2A, 0x2A, 0x1E, 0x00, // a
    0xFE, 0x14, 0x22, 0x22, 0x1C, 0x00, // b
    0x1C, 0x22, 0x22, 0x22, 0x14, 0x00, // c
    0x1C, 0x22, 0x22, 0x14, 0xFE, 0x00, // d
    0x1C, 0x2A, 0x2A, 0x2A, 0x18, 0x00, // e
    0x00, 0x10, 0x7E, 0x90, 0x40, 0x00, // f
    0x18, 0x25, 0x25, 0x25, 0x3E, 0x00, // g
    0xFE, 0x10, 0x20, 0x20, 0x1E, 0x00, // h
    0x00, 0x22, 0xBE, 0x02, 0x00, 0x00, // i
    0x00, 0x04, 0x02, 0x02, 0xBC, 0x00, // j
    0x00, 0xFE, 0x08, 0x14, 0x22, 0x00, // k
    0x00, 0x82, 0xFE, 0x02, 0x00, 0x00, // l
    0x3E, 0x20, 0x1E, 0x20, 0x1E, 0x00, // m
    0x3E, 0x10, 0x20, 0x20, 0x1E, 0x00, // n
    0x1C, 0x22, 0x22, 0x22, 0x1C, 0x00, // o
    //96*5 = 480 Bytes
    0x3F, 0x18, 0x24, 0x24, 0x18, 0x00, // p
    0x18, 0x24, 0x24, 0x18, 0x3F, 0x00, // q
    0x3E, 0x10, 0x20, 0x20, 0x10, 0x00, // r
    0x12, 0x2A, 0x2A, 0x2A, 0x24, 0x00, // s
    0x20, 0x20, 0xFC, 0x22, 0x24, 0x00, // t
    0x3C, 0x02, 0x02, 0x04, 0x3E, 0x00, // u
    0x38, 0x04, 0x02, 0x04, 0x38, 0x00, // v
    0x3C, 0x02, 0x0C, 0x02, 0x3C, 0x00, // w
    0x22, 0x14, 0x08, 0x14, 0x22, 0x00, // x
    0x32, 0x09, 0x09, 0x09, 0x3E, 0x00, // y
    0x22, 0x26, 0x2A, 0x32, 0x22, 0x00, // z
    0x00, 0x10, 0x6C, 0x82, 0x00, 0x00, // {
    0x00, 0x00, 0xEE, 0x00, 0x00, 0x00, // |
    0x00, 0x82, 0x6C, 0x10, 0x00, 0x00, // }
    0x40, 0x80, 0x40, 0x20, 0x40, 0x00, // ~
    0x00, 0x60, 0x90, 0x90, 0x60, 0x00, // degrees symbol
    //96*6 = 576 Bytes
    //Special Characters ** NON-ASCII **
    0x00, 0x00, 0xFE, 0x82, 0x82, 0x82, // [
    0x82, 0x82, 0x82, 0xFE, 0x00, 0x00  //  ]
};
uint8_t dogs102x6Memory[816 + 2];
uint8_t currentPage = 0, currentColumn = 0;
uint8_t backlight  = 8;
uint8_t contrast = 0x0F;
uint8_t Dogs102x6_initMacro[] = {
    SET_SCROLL_LINE,
    SET_SEG_DIRECTION,
    SET_COM_DIRECTION,
    SET_ALL_PIXEL_ON,
    SET_INVERSE_DISPLAY,
    SET_LCD_BIAS_RATIO,
    SET_POWER_CONTROL,
    SET_VLCD_RESISTOR_RATIO,
    SET_ELECTRONIC_VOLUME_MSB,
    SET_ELECTRONIC_VOLUME_LSB,
    SET_ADV_PROGRAM_CONTROL0_MSB,
    SET_ADV_PROGRAM_CONTROL0_LSB,
    SET_DISPLAY_ENABLE,
    SET_PAGE_ADDRESS,
    SET_COLUMN_ADDRESS_MSB,
    SET_COLUMN_ADDRESS_LSB
};
/***********************************************************
函数名称:delay xus
函数功能:模拟SPI接口时序写数据/命令LCD
入口参数:us   :写入的数据;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delay_xus(unsigned xus)
{
  while(xus--);
}

/***************************************************************************//**
* @brief   Sends commands to LCD via 3 wire SPI
* @param   sCmd Pointer to the commands to be written to the LCD
* @param   i Number of commands to be written to the LCD
* @return  None
******************************************************************************/

void LCD_write_comd(uint8_t *scmd, uint8_t i)
  {
    uint16_t gie=__get_SR_register() & GIE;
    __disable_interrupt();
    P7OUT &=~BIT4;   //CS=0,选中液晶
    P5OUT &=~BIT6;   //输入指令
    while(i)
      {
        while (!(UCB1IFG & UCTXIFG)) ;//等待发送
        UCB1TXBUF = *scmd;          //send
        scmd++;
        i--;
      }
    while (UCB1STAT & UCBUSY) ;
    UCB1RXBUF;
    P7OUT |=BIT4;
    __bis_SR_register(gie);
  }
/***************************************************************************//**
* @brief   Sends Data to LCD via 3 wire SPI
* @param   sData Pointer to the Data to be written to the LCD
* @param   i Number of data bytes to be written to the LCD
* @return  None
******************************************************************************/
void LCD_write_data(uint8_t *sData, uint8_t i)
  {
        uint16_t gie=__get_SR_register() & GIE;
    __disable_interrupt();
    P7OUT &=~BIT4;
    P5OUT |=BIT6;     //select input data
    while(i)
      {
            dogs102x6Memory[2 + (currentPage * 102) + currentColumn] = (uint8_t)*sData;
            currentColumn++;
            if (currentColumn > 101)
                   {
                       currentColumn = 101;
                   }
             while (!(UCB1IFG & UCTXIFG)) ;
             UCB1TXBUF = *sData++;
          i--;
       }
     while (UCB1STAT & UCBUSY) ;
     UCB1RXBUF;
     P7OUT |= BIT4;
     __bis_SR_register(gie);

  }

/***************************************************************************//**
* @brief   Sets Address of the LCD RAM memory
*
*          (0,0) is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screen.
* @param   pa Page Address of the LCD RAM memory to be written (0 - 7)
* @param   ca Column Address of the LCD RAM memory to be written (0 - 101)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setAddress(uint8_t pa, uint8_t ca)
{
    uint8_t cmd[1];

    // Page boundary check
    if (pa > 7)
    {
        pa = 7;
    }

    // Column boundary check
    if (ca > 101)
    {
        ca = 101;
    }

    // Page Address Command = Page Address Initial Command + Page Address
    cmd[0] = SET_PAGE_ADDRESS + (7 - pa);
    uint8_t H = 0x00;
    uint8_t L = 0x00;
    uint8_t ColumnAddress[] = { SET_COLUMN_ADDRESS_MSB, SET_COLUMN_ADDRESS_LSB };

    currentPage = pa;
    currentColumn = ca;

    // Separate Command Address to low and high
    L = (ca & 0x0F);
    H = (ca & 0xF0);
    H = (H >> 4);
    // Column Address CommandLSB = Column Address Initial Command
    //                             + Column Address bits 0..3
    ColumnAddress[0] = SET_COLUMN_ADDRESS_LSB + L;
    // Column Address CommandMSB = Column Address Initial Command
    //                             + Column Address bits 4..7
    ColumnAddress[1] = SET_COLUMN_ADDRESS_MSB + H;

    // Set page address
    LCD_write_comd(cmd, 1);
    // Set column address
    LCD_write_comd(ColumnAddress, 2);
}

/***********************************************************
函数名称:LCD_init
函数功能:5110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LCD_init(void)
  {
        P5DIR |=BIT7;        //P57 out
    P5OUT &= ~BIT7;     // P57=0
    P5OUT |= BIT7;       //P57=1

    P7DIR |=BIT4;       //P74 out
    P7OUT &=~BIT4;      //P4=0

    P5DIR |=BIT6;       //P56 out
    P5OUT &=BIT6;       //P56=0

    P4SEL |=BIT1;       //P41选择 SIMO
    P4DIR |=BIT1;       //P41 OUT

    P4SEL |=BIT3;        //P43 select SCLK
    P4DIR |=BIT3;        //SCLK  out

       UCB1CTL1 |= UCSWRST;

       UCB1CTL0 = UCCKPH + UCMSB + UCMST + UCMODE_0 + UCSYNC;

       UCB1CTL1 = UCSSEL_2 + UCSWRST;
       UCB1BR0 = 0x02;
       UCB1BR1 = 0;

       UCB1CTL1 &= ~UCSWRST;
       UCB1IFG &= ~UCRXIFG;

       LCD_write_comd(Dogs102x6_initMacro, 13);

       P7OUT |=BIT4;     //P74=1

       dogs102x6Memory[0] = 102;
       dogs102x6Memory[1] = 8;

  }

/***************************************************************************//**
* @brief   Writes a character from FONT6x8[] array to the LCD at (row,col).
*
*          (0,0) is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screen.
* @param   row Page Address (0 - 7) (there are 8 pages on the screen, each is 8 pixels tall)
* @param   col Column Address (there are 102 columns on the screen)
* @param   f Pointer to the character to be written to the LCD
* @param   style The style of the text
*                - NORMAL = 0 = dark letters with light background
*                - INVERT = 1 = light letters with dark background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charDraw(uint8_t row, uint8_t col, uint16_t f, uint8_t style)
{
    // Each Character consists of 6 Columns on 1 Page
    // Each Page presents 8 pixels vertically (top = MSB)
    uint8_t b;
    uint16_t h;
    uint8_t inverted_char[6];

    // Row boundary check
    if (row > 7)
    {
        row = 7;
    }

    // Column boundary check
    if (col > 101)
    {
        col = 101;
    }

    // handle characters not in our table
    if (f < 32 || f > 129)
    {
        // replace the invalid character with a '.'
        f = '.';
    }

    // subtract 32 because FONT6x8[0] is "space" which is ascii 32,
    // multiply by 6 because each character is columns wide
    h = (f - 32) * 6;

    Dogs102x6_setAddress(row, col);
    if (style == DOGS102x6_DRAW_NORMAL)
    {
        // write character
            LCD_write_data((uint8_t *)FONT6x8 + h, 6);
    }
    else
    {
        for (b = 0; b < 6; b++)
        {
            // invert the character
            inverted_char[b] = FONT6x8[h + b] ^ 0xFF;
        }
        // write inverted character
        LCD_write_data(inverted_char, 6);
    }
}

////////////////////////////////////////////
//CS--P7.4;DC--P5.6;SIMO--P4.1            //
//EN--P7.6;RST--P5.7;SCLK--P4.3           //
////////////////////////////////////////////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7DIR |=BIT4+BIT6;
  P5DIR |=BIT6+BIT7;
  P4DIR |=BIT1+BIT3;
  LCD_init();
  Dogs102x6_setAddress(25,4);
  Dogs102x6_stringDraw(0,0," AAAA ",DOGS102x6_DRAW_NORM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