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小车成功啦

楼主(2015-09-12):
WIFI小车成功啦

自制

自制

网友A:
做的很不错
我也正在学习做呢
多上点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不错
我也正在学习做呢
多上点资料看看?

安卓上位机

安卓上位机

网友A:
谢谢你的资料
想问下:你的路由器和摄像头是哪买的?

网友A:
实在是搜索不到
请给我连接吧
谢谢

网友B:
摄像头是USB接口的吗 如何跟单片机链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是USB接口的吗 如何跟单片机链接的

摄像头是USB连接的,通过WIFI小板再传给上位机(电脑或者手机),就可以看到视频。小车上有摄像头跑到哪里就看到哪里。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通过外网监控可控制。

网友A(2016-08-07):
引用 楼主:
摄像头是USB连接的,通过WIFI小板再传给上位机(电脑或者手机),就可以看到视频。小车上有摄像头跑到哪 ...

正在最后调试wifi小车
还有一写不懂的
想请教你

网友C:
前辈呀,向你学习呀

网友D(2016-09-14):
想试一下,不知道如何

楼主:
手机控制,视频回传

网友E: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F:
用的什么芯片做的呢,用到了哪些原件,告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什么芯片做的呢,用到了哪些原件,告知一下吧

STC12C5608AD,迷你703Nwifi模块,298电机驱动模块,舵机,摄像头

网友G(2017-03-21):
也想做一个,,慢慢学

网友H:
很好的创意顶起!

网友I(2017-06-26):
楼主底盘是自己做的哦?程序给参考下

网友J(2018-05-21):
很好的资源!!!!

网友K(2018-07-03):
楼主外网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