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修瑞玲WS-180氩弧焊机

楼主(2015-09-12):
      焊机不发火,氩弧焊机空载电压高不便用万用表测空载,就用示波器,送电开机按枪开关用万用表测四个MOS管四点点位电压都是13.5V,说明3525脉宽调制电路工作正常。这时示波器就派上用场了,首先测驱动变压器初级波形24V峰峰值方波波形正常,然后探针移至MOS管输出至升压变压器初级4脚5脚电压端,308V峰峰值方波波形也正常,说明问题不大,毛病在升压电路,再测升压变压器输出高压端波形,显示890V峰峰值方波波形正常,很快问题就压缩到这几个件,这时用万用表测量电感1L4正常,测1K5W电阻,阻值无穷大证明电阻已断路, 换电阻按的开关,放点间隙有高频放电,已修复说明用示波器修焊机效率还是很快的,就测几个点波形就把故障点压缩到那几个件,前后从拆盖到修复试机不超半个小时。

网友A(2020-01-08):
示波器的确好用,但示波器一定要用隔离变压器。否则,容易烧坏示波器。但焊机到处是220V和300V。这些都是没有与电网隔离的。每次上示波器都是提心吊胆的。

网友B(2020-02-10):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确好用,但示波器一定要用隔离变压器。否则,容易烧坏示波器。但焊机到处是220V和300V。这些都是没 ...

哈哈哈,同感

网友C(2023-12-23):
是不是要配上高压探头才能测高电压?

网友D:
把示波器的三相插头中间那个接地的拔掉就可以了。用了几十年的建舞,和日立的老显像管的现在换在,扔之可惜,留之无用。现在更习惯用普源精电的

网友E(2024-02-21):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确好用,但示波器一定要用隔离变压器。否则,容易烧坏示波器。但焊机到处是220V和300V。这些都是没 ...

烧不了示波器麻,示波器测量只要探头正常200多伏不可能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