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条板维修

楼主(2015-09-12):
            400-500机器有近控远控 不需要短路 遥控转换插头
250 300 315 等机器没有近控远控需要把遥控转换插座 1-2短接上

长条板: 佳宇焊机材料进入店铺   ; 先检查辅电是否有25V(测CON15)如果没有辅电先检测7812三端稳压管,再测3843芯片(8脚5V),注意R32:1欧电阻常坏,Z24场 管,9Z24场管同时坏。如果有辅电25V,没有14V(测CON12)发波电压,一般3525芯片坏(8脚5V,9脚5V,11脚5.4V,14脚 5.4V,16脚5V),8050三极管坏,8550三极管坏。

瑞玲电流表大小变化 电流但是最大
检查焊机分流器 如果上锈 打磨干净   顺着线子上来 检查插头 中间那根线  然后上到那个立板从左到右第四根  上面有个100欧的电阻 是否开路变化

瑞玲焊机老烧Z24N
瑞玲焊机老烧Z24N等 检查焊机使用环境电压是否平稳  检查 双15V电压    检查7812等 还有有事驱动小板上的变压器坏了也容易造成损坏
锐龙ZX7--400的机器。开机正常,电流可调,推力可调,空载电压也够。就是一焊接就保护MOS管的
检 查一下返馈线插针到分流器通不通,如果不通注意看看分流器上的两个小螺丝是不是生锈了。如果返馈线正常,拨开主电DC537V插头,找两个万用表,一个表 测前级驱动的Z24,9Z24(共四个)其中的一个,工作时应为15V,再把另一个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拨开返馈线排插,用表笔(红笔接地黑笔接另一个插 针)碰接返馈线的这两个插针看另一个万用表测得的原15V有没有变成24V,如果能说明返馈线路正常。这些没问题哪就是中板变压器有坏的了,本人有遇到 过,开机不保护,焊一下就保护了,结果是中板变压器坏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