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500焊机维修经历

楼主(2015-09-12):
      最近维修一台KR500,很是郁闷了好久。搞了一天才找到故障原因,太丢脸了。从业近8年,除入门时有这种情况外,很多年都没出现要一天才能找出机器故障点的糗事了。
     这台焊机的故障现象为不送丝,按焊枪开关和冷送丝均无送丝动作。空载电压正常,在36V-65V范围内可调。
    检修步骤:
    1、确认6芯控制缆无开路和短路现象;
    2、确认送丝机正常,检测其电机及电压给定、送丝速度给定部分均正常,连控制线一起连接其他主机也能正常工作;
    3、确认主机控制板正常,IC14的5脚1KHZ的送丝速度和电压给定方波正负半周均受送丝机上电压给定和送丝给定电位器调节;
    4、光偶PC7有驱动信号给出到控制送丝电压的2只可控硅SCR1和SCR2的G极;
    5、用万用表测SCR1和SCR2的A极对地均有AC25V电压;
   6、但是,SCR1和SCR2的K极对地无输出电压!!!!
  7、 有朋友要讲啦,肯定是SCR1和SCR2有问题!!我也这么怀疑过,用万用表测这2只可控硅没有问题,于是更换新控制板,还是不送丝!再换另外一块其他机器上正常使用的板过来,还是不送丝!!
    8、 多次用万用表确认控制变压器80#、81#、82#供给控制板的AC双25V电压都没发现问题,包括双20V的控制电压也没发现问题,且在带负载和不带负载的情况下用万用表量其电压都是正常的;
    9、思考很久后怀疑控制变压器输出电压波形可能不对,用示波器测其输出的双25V电压,果然发现问题了!相关波形见下图:

故障焊机不按焊枪开关时的波形

故障焊机按焊枪开关时的波形

正常焊机不按焊枪开关时的波形

正常焊机按焊枪开关时的波形

    到这儿大伙儿也应该看出问题所在了吧,下面的维修方案也就不用我多说了。
    通过这个事情,我觉得咱经验还是不够丰富啊,还得继续努力哦!

网友A:
为啥没有拆机图呢

网友B:
修理流程清晰合理,谢谢分享

网友C(2017-08-08):
怎样处理啊 怎样修的啊

网友D(2017-09-13):
没看出来。

网友E:
没看懂,说说就好啦,谢谢分享!

网友F(2017-11-05):
波形一小一大............赋值不一样。

网友G(2018-04-18):
引用 网友H:

跟你一样,无图无真相!

网友I:
从理论联系实际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