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学习1-Keil uVision 4.14的安装与使用

楼主(2015-09-12):
一、汇编语言的准备-----编辑器RealView MDK Keil uVision 4.14的安装

1、首先是双击Keil u Vision 4.14后的欢迎界面

2.next后是接受安装的界面

3、接着next后是自定义的安装目录界面

4、接着next后是填写用户的信息界面

5、接着next后是成功安装的界面

6、接着finish后就可以成功安装了MDK ARM V4,14

7、finish后就会显示短暂的安装界面

8、创建一个新工程project-------new --------u Vision project 在hello world 文件夹里创建hello.uvproj 工程

9、为工程选择一个CPU我选择的是samsung的s3c2410A

10、  注意!!!注意!!!这里是简单的汇编程序,因此不需要添加启动代码。不然就会再编译的时候出现以下错误

        hello.axf: Error: L6411E: No compatible library exists with a definition of startup symbol __main.

11、选择开发工具project---manage---components

12、ok后建立汇编程序源文件 file---new     test.s (汇编程序源文件)  test.sct(分散加载文件)   DebugInRam.ini(调试脚本文件)文件

        和设置编译连接控制选项基本配置Target界面(project---option for target) ,顺便把test.s 文件添加到工程里工程-------右键----Add---group  -----add files to

13、基本配置 ----- Linker

14、基本配置--Debug  ----

15、编译连接工程  projiect --->Build target    (F7快捷键)     调试工程  Debug ----start\stop Debug Session (Ctrl + F5 快捷键)

    备注:

test.s文件

  • addr equ 0x31000100
  •      preserve8
  •      area reset,code,readonly
  •      entry
  •      arm
  • start ldr r0,=addr
  •       mov r1,#10
  •       mov r2,#20
  •       add r1,r1,r2
  •       str r1,[r0]
  •       b start
  •       end

test.sct文件

  • LR_ROM1 0x30000000
  • {
  •
  •
  • ER_ROM1 0x3000000 0x1000000
  • {
  •
  •
  • *.o(RESET,+First)
  • *(InRoot$$Sections)
  • .ANY(+RO)
  •
  • }
  •
  • RW_RAM1 0x31000000 0x01000000
  • {
  •
  • .ANY(+RW+ZI)
  •
  • }
  •
  • RW_IRAM 0x40000000 0x00001000
  • {
  •
  • .ANY(+RW+ZI)
  •
  • }
  •
  • }

DebugInRam.ini文件

  • FUNC void Setup(void)
  • {
  •
  •
  • PC=0x030000000
  •
  • }
  •
  • map 0x00000000,0x00200000 read write exec
  • map 0x30000000,0x34000000 read write exec
  • Setup();

Scatter文件还搞不懂,应该是跟具体实用的开发板地址空间分配有关,正在看。

网友A(2017-01-25):
楼主还有这个keil4的安装包么?求一个安装包。zmingy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