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单片机可调闹铃 程序+仿真

楼主(2015-09-12):
可以显示年月日、时间、闹铃,并可调。
自己也是刚学单片机,自己弄出这个不是很好,希望有大神能够指正我做这个是否还有某些考虑不到位的地方!

网友A:
楼主的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sbit key5=P1^4;
sbit key6=P1^5;
sbit key7=P1^6;
sbit key8=P1^7;

sbit buzzer=P2^5;  //蜂鸣器端口
sbit lcd_RS = P2^0; //1602数据/命令选择端(H:数据寄存器L:指令寄存器)
sbit lcd_RW = P2^1; //1602读/写选择端
sbit lcd_E  = P2^2;//1602使能信号端

uchar time0[]="CLOCK 23:58";
uchar mark1[]="2015-01-01";
uchar mark2[]="  SET   UP  ";
uchar code tab[]={'0','1','2','3','4','5','6','7','8','9'};//液晶显示
uchar code tab2[]={0x08,0x14,0x0A,0x15,0x0A,0x14,0x08,0x10};  //有闹铃声响开关标示显示
uchar alarm_on;   //闹铃声响级
uchar sound_on;   //闹铃发声标示
uchar display_alarm;                   //显示闹铃标示
uchar num=0;

uchar flag_clock,flag_alarm,flag_year;  //时钟/闹铃设置模式标示

uchar second,minute,hour;                  //秒,分,时
uint nian,yue,ri;    //年月日
uchar alarm_h,alarm_m;                         //闹铃的时,分
uchar clock[11];                           //时间
uchar alarm[11];                          //闹铃
uint year[10];                                  //年月日

void delay1(uint t)//短延时函数
{
        while(t--);
}
void delay2(uint t) //长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t;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Command(uchar com)                 //写入指令
{
        delay2(5);//操作前短暂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lcd_E=0;
        lcd_RS=0;
        lcd_RW=0;

        P3=com;
        lcd_E=1;
        delay2(5);
        lcd_E=0;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写数据
{
        delay2(5);  //操作前短暂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lcd_E=0;
        lcd_RS=1;
        lcd_RW=0;

        P3=dat;
        lcd_E=1;
        delay2(5);
        lcd_E=0;
}

void handle_time()                //显示时间
{
        uchar i;
        clock[0]='C';
        clock[1]='L';
        clock[2]='O';
        clock[3]='C';
        clock[4]='K';
        clock[5]=0x20;//显示为空
        clock[6]=tab[hour/10];
        clock[7]=tab[hour%10];
        clock[8]=0x3a;           //显示冒号
        clock[9]=tab[minute/10];
        clock[10]=tab[minute%10];
        WriteCommand(0x80+0x03);//光标指向第1行
        for(i=0;i<11;i++)// 显示
        {
                WriteData(clock[i]);
                delay2(10);
        }
}

void handle_year() //显示年月日
{
         uchar i;
         year[0]=tab[nian/1000];
         year[1]=tab[(nian%1000)/100];
         year[2]=tab[((nian%1000)%100)/10];
         year[3]=tab[((nian%1000)%100)%10];
         year[4]='-';
         year[5]=tab[yue/10];
         year[6]=tab[yue%10];
         year[7]='-';
         year[8]=tab[ri/10];
         year[9]=tab[ri%10];
         WriteCommand(0x80+0x43); //第2行
         for(i=0;i<10;i++)
         {
                   WriteData(year[i]);
                  delay2(10);
         }
}

void InitLcd1602()                        //lcd1602初始化
{
        uchar i;
        delay2(15);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06); //显示光标移动位置
        WriteCommand(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WriteCommand(0x0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0x80+0x03);//光标指向第一行
        for(i=0;i<11;i++)// 显示
        {
                WriteData(time0[i]);
                delay2(10);
        }
        WriteCommand(0x80+0x43);//将光标移到第二行
        for(i=0;i<10;i++)// 显示
        {
                WriteData(mark1[i]);
                delay2(10);
        }
}

void handle_alarm()                   //显示闹钟
{
        uchar i;
        alarm[0]='A';
        alarm[1]='L';
        alarm[2]='A';
        alarm[3]='R';
        alarm[4]='M';
        alarm[5]=0x20;//显示为空
        alarm[6]=tab[alarm_h/10];
        alarm[7]=tab[alarm_h%10];
        alarm[8]=0x3a;           //显示冒号
        alarm[9]=tab[alarm_m/10];
        alarm[10]=tab[alarm_m%10];
        WriteCommand(0x80+0x03);//光标指向第1行第一个字符
        for(i=0;i<11;i++)// 显示
        {
                WriteData(alarm[i]);
                delay2(10);
        }
}

void clock_set_up()      //时钟设置模式
{
        while(flag_clock)
        {
                uchar i;
                WriteCommand(0x80+0x43);
                for(i=0;i<11;i++)// 显示
                {
                        WriteData(mark2[i]);
                        delay2(10);
                }
                if(key1==0)                         //时++
                {
                        delay2(5);//延时消抖
                        if(key1==0)
                        {
                                hour++;
                                if(hour==24)
                                {
                                        hour=0;
                                }
                        }
                        while(!key1);//松手检测
                }
                if(key2==0)
                {
                         delay2(5);//延时消抖
                        if(key2==0)
                        {
                                if(hour!=0)                  //时减
                                hour--;
                        }
                        while(!key2);//松手检测
                }
                if(key3==0)                                   //分++
                {
                        delay2(5);
                        if(key3==0)
                        {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while(!key3);
                }
                if(key4==0)                                   //分--
                {
                        delay2(5);
                        if(key4==0)
                        {
                                if(minute!=0)
                                minute--;
                        }
                        while(!key4);
                }
                handle_time();                //显示时间
                if(key7==0)                   //结束时钟设置
                {
                         delay2(5);//延时消抖
                        while(!key7);//松手检测
                        flag_clock=0;
                }
        }
}

void alarm_set_up()                  //闹铃设置模式
{
        while(flag_alarm)
        {
                uchar i;
                WriteCommand(0x80+0x43);
                for(i=0;i<11;i++)// 显示
                {
                        WriteData(mark2[i]);
                        delay2(10);
                }
                if(key1==0)                                         //时++
                {
                        delay2(5);//延时消抖
                        if(key1==0)
                        {
                                alarm_h++;
                                if(alarm_h==24)
                                {
                                        alarm_h=0;
                                }
                        }
                        while(!key1);//松手检测
                }
                if(key2==0)                           //时--
                {
                        delay2(5);
                        if(key2==0)
                        {
                                if(alarm_h!=0)
                                alarm_h--;
                        }
                        while(!key2);
                }
                if(key3==0)                   //分++
                {
                         delay2(5);//延时消抖
                        if(key3==0)
                        {
                                alarm_m++;
                                if(alarm_m==60)
                                {
                                        alarm_m=0;
                                        alarm_h++;
                                        if(alarm_h==24)
                                        {
                                                alarm_h=0;
                                        }
                                }
                        }
                        while(!key3);//松手检测
                }
                if(key4==0)                         //分--
                {
                        delay2(5);
                        if(key4==0)
                        {
                                if(alarm_m!=0)
                                alarm_m--;
                        }
                        while(!key4);
                }
                handle_alarm();           //显示闹铃
                if(key7==0)                 //结束闹铃设置
                {
                        delay2(5);//延时消抖
                        while(!key7);//松手检测
                        flag_alarm=0;
                }
        }
}

void alarm_sound()                          //声响
{
                buzzer=0;
                delay2(50);
                buzzer=1;
                delay2(50);
                buzzer=0;
                delay2(50);
                buzzer=1;
                delay2(50);
                buzzer=0;
                delay2(50);
}

void year_set_up()    //key4年月日设置
{
        while(flag_year)
        {
            uchar i;
                WriteCommand(0x80+0x03);
                for(i=0;i<11;i++)// 显示
                {
                        WriteData(mark2[i]);
                        delay2(10);
                }
                if(key1==0)                                //年+
                {
                        delay2(5);
                        if(key1==0)
                        {
                                nian++;
                        }
                        while(!key1);
                }
                if(key2==0)                           //年--
                {
                        delay2(5);
                        if(key2==0)
                        {
                                if(key2==0)
                                nian--;
                        }
                        while(!key2);
                }
                if(key3==0)                                //月+
                {
                        delay2(5);
                        if(key3==0)
                        {
                                yue++;
                                if(yue==13)
                                        yue=1;
                        }
                        while(!key3);
                }
                if(key4==0)                           //月--
                {
                        delay2(5);
                        if(key4==0)
                        {
                                yue--;
                                if(yue==0)
                                        yue=1;
                        }
                        while(!key4);
                }
                if(key5==0)                                         //日++
                {
                        delay2(5);
                        if(key5==0)
                        {
                                if(yue==2||yue==4||yue==6||yue==9||yue==11)
                                {
                                        ri++;
                                        if(yue==2)
                                        {
                                                if(ri==29)
                                                {
                                                        if((nian%4==0&&nian%100!=0)||(nian%400==0));//闰年
                                                        else                                 //平年
                                                                ri=1;
                                                }
                                                if(ri==30)
                                                        ri=1;
                                        }
                                        if(ri==31)
                                                ri=1;
                                }
                                else
                                {
                                        ri++;
                                        if(ri==32)
                                                ri=1;
                                }
                        }
                        while(!key5);
                }
                if(key6==0)                                 //日—-
                {
                        delay2(5);
                        if(key6==0)
                        {
                                ri--;
                                if(ri==0)
                                        ri=1;
                        }
                        while(!key6);
                }
                handle_year();
                if(key7==0)
                {
                        delay2(5);
                        if(key7==0)
                                flag_year=0;
                        while(!key7);
                }
        }
}

void key7_set_up()                 //K7开关闹铃
{
        uchar i;
        alarm_on++;
        if(alarm_on==2)
        {
                alarm_on=0;
        }
        if(alarm_on==1)
        {
                sound_on=1;
                WriteCommand(0x40);//写入自定义字符
                for(i=0;i<8;i++)
                {
                        WriteData(tab2[i]);
                }
                WriteCommand(0x80+0x40);//显示自定义字符
                WriteData(0x00);
                delay2(10);
        }
        if(alarm_on==0)
        {
                sound_on=0;
                buzzer=1;
                WriteCommand(0x80+0x40);//显示闹铃标示为空
                WriteData(0x20);
                delay2(10);
        }
}

void main()
{
        TMOD=0x10;
        IE=0x88;
        TH1=0x3c;
        TL1=0xb0;
        TR1=1;
        nian=2015;
        yue=1;
        ri=1;
        hour=23;         //初始时间
        minute=58;
        second=0;
        display_alarm=0;  //开机不显示闹铃
        alarm_h=0;          // 初始闹铃
        alarm_m=0;
        alarm_on=0;
        sound_on=1;          //开机默认无声响
        InitLcd1602();
        while(1)
        {
                uchar i;
                handle_year();
                handle_time();
                if(key1==0)                                //进入时钟设置模式
                {
                        delay2(5);//延时消抖
                        while(!key1);//松手检测
                        flag_clock=1;
                        clock_set_up();
                }
                if(key2==0)                                                //设置闹铃模式
                {
                        delay2(5);//延时消抖
                        while(!key2);//松手检测
                        flag_alarm=1;
                        alarm_set_up();
                }
                if(key3==0)                           //显示闹铃,
                {
                        delay2(5);//延时消抖
                        while(!key3);//松手检测
                        display_alarm=1;
                        while(display_alarm)
                        {
                                handle_alarm();
                                if(key7==0)
                                {
                                        delay2(5);
                                        if(key7==0)
                                                display_alarm=0;
                                        while(!key7);
                                }
                        }
                }
                if(key4==0)                          //设置年月日模式
                {
                        delay2(5);
                        while(!key4);
                        flag_year=1;
                        year_set_up();
                }
                if(key7==0)                                                 //闹铃开关启
                {
                        delay2(5);
                        while(!key7);
                        key7_set_up();
                }
                if((hour==alarm_h)&&(minute==alarm_m))                //闹铃时间是否到了
                {
                        if(sound_on==1)
                        {
                                sound_on=0;
                                alarm_sound();
                        }
                }

        }
}

void ti_func() interrupt 3
{
        TH1=0x3c;
        TL1=0xb0;
        if(num<20)
        {
                num=num+1;
        }
        if(num==20)                   //num为20时1S时间到
        {
                num=0;
                second=second+1;
                if(second==60)         //1分钟时间到
                {
                        second=0;
                        minute=minute+1;
                        if(minute==60)           //1小时时间到
                        {
                                minute=0;
                                hour=hour+1;
                                if(hour==24)   //  24小时到
                                {
                                        hour=0;
                                        ri++;
                                        if(yue==2||yue==4||yue==6||yue==9||yue==11)
                                        {
                                                if(yue==2)
                                                {
                                                        if(ri==29)
                                                        {
                                                                if((nian%4==0&&nian%100!=0)||(nian%400==0));//闰年
                                                                else
                                                                {
                                                                        ri=1;
                                                                        yue++;
                                                                }
                                                        }
                                                        if(ri==30)
                                                        {
                                                                ri=1;
                                                                yue++;
                                                        }
                                                }
                                                if(ri==31)
                                                {
                                                        ri=1;
                                                        yue++;
                                                }
                                        }
                                        else
                                        {
                                                if(ri==32)
                                                {
                                                        ri=1;
                                                        yue++;
                                                        if(yue==13)
                                                        {
                                                                nian++;
                                                                yue=1;
                                                        }
                                                }
                                        }
                                }
                        }

                }
        }
}

网友B:
很好,有机会试试

网友C(2018-11-04):
有仿真电路图吗

网友D(2020-03-19):
你好 我下载了为什么打不开仿真图啊?是文件损坏了吗?

网友E(2020-08-10):
请问这个代码我要是在keil里面运行选STC15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