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获取Root 权限后做 Android 系统的修改

楼主(2015-09-13):
对于Android 4系统,如果有产品固件的修改工具和量产工具,可以通过修改几个简单的设定,获得root权限,并对系统做个性化定制修改。
首先找到位于系统根目录下的default.prop特性设定文件。这是一个文本文件,其中有几项设定的变更,可以改变设备与PC机连接以后的状态。
1. 允许做 Debug 工作:ro.debuggable=1 允许对产品做 debug 工作;前提是有可以 debug 的途径。一般系统是通过 USB_ADB 途径,或者通过内部的 SerialPort/BluetoothPort的设定,使得PC与设备关联,从而进行 Debug 操作,获取设备端的信息。
2, 对于USB端口的配置:将persist.sys.usb.config=mass_storage,adb并且添加persist.service.adb.enable=1,使得设备开机后默认打开 USB调试模式。
    注意:如果把位于/system下的build.prop中的persist.sys.usb.config配置为adb,则系统中看不到U盘。因此默认设置为mass_storage模式。
3. root权限的获得:ro.secure=1时,系统默认的调试用户是Shell用户,如果设置ro.secure=0,则默认的调试用户是root用户。此时通过无论哪种PC 端的root工具与设备相连, 都 会检查到设备已经Root的结果。如果想让设备获得永久的root权限,可以在此状态下运行PC端的root工具,将Root权限管理工具安装到设备上, 以便对后续其它APK的运行权限进行管理,这就是SuperUser工具包。如果不按照root工具包,则只能通过ADB调试模式获得root权限,通过 调试端口对设备进行控制。
4. 系统默认语言和时区的设置:在build.prop中,其中ro.product.locale.language = zh,ro.product.locale.region = CN就可以将系统的默认语言设定为中国中文简体,其中zh是文字编码方式,CN是区域代码。通过修改default.prop中persist.sys.timezone=Asia/Shanghai,则可以将系统默认的时区修改为UTC+8:00(中国标准时间,上海重庆北京)。这样就不需要开机后再次设置语言和时区了。
    另外,系统的默认时间格式修改,在build.prop中修改:ro.com.android.dateformat=yyyy-MM-dd,则修改为2014-11-26这样的日期格式。如果是欧洲时间,则默认为MM-dd-yyyy的形式。
5. 开机时是否显示初始设置向导:在default.prop中,ro.setupwizard.mode=DISABLE禁止在开机首次启动后显示设置向 导,当然还有ENABLE和OPTIONAL这两个选项可用。不过,即使禁用了开机向导,在升级完成后的首次启动后,尽快进入应用程序列表界面中,会提示 用户做首次开机重启。建议尽快完成此次开机重启,否则如果突然断电,系统再次启动时,前面的所有设置将会丢失。
6. 开机后省电的配置:在default.prop中,wifi.supplicant_scan_interval=120,指系统开机工作并且打开Wifi开关后,自动扫描wifi信号的周期,单位是秒。这个配置是每2分钟扫描一次周围Wifi信号的变化。这个值变小将会加快对信号的扫描频率,但是会增加系统耗电。
7. 默认的照片存放位置:在Build.prop中ro.camera.dcim=2,这里有0,1,2可选。0是内置SD卡,1外置SD卡,2是优先外置后内置。文件位置都在/mnt/sdcard/DCIM或/mnt/ex_card/DCIM下,不同的系统中,这个文件夹的位置可能会有变化。
8. build.prop中的其它配置
    ro.wifi.modules = MT6620 #Wifi模组的型号    ro.settings.support.ethernet=true #是否支持有线网络,前提是系统中编译有有线网络的驱动。
    ro.settings.mobilenetworks=false #是否支持电话功能

    ro.settings.phonestatus=false    #是否支持电话
    ro.customer.3glist=0 #都支持那些3G网络。
    等。
9. build.prop中产品的名称和版本特性修改(#号代表是注视,自动忽略)。这里以 Moto MT788 的4.1.2升级包为例:
# begin build properties
# autogenerated by buildinfo.sh
ro.build.id=IRPMTD_6_02.89.00RPS   #这个信息要保留,防止匹配硬件出错。
ro.build.version.incremental=eng.ZYC.20130503.025416   #这个是开发者的信息和编译时间日期信息。
ro.build.version.sdk=16
ro.build.version.codename=REL
ro.build.version.release=4.1.2
ro.build.date=Fri May  3 02:56:56 EDT 2013
ro.build.date.utc=1367564216 #UTC格式的日期和时间
ro.build.type=user    #编译类型,user or userdebug模式。在产品release之前,一般设定为 user模式,再做完整测试。因权限问题,user模式下可能会出现在debug模式下不存在的问题。
ro.build.user=ZYC
ro.build.host=root
ro.build.tags=release-keys
ro.product.model=MT788
ro.product.brand=motorola
ro.product.name=MT788_td
ro.product.device=ironprimetd_td
ro.product.board=mfld
ro.product.cpu.abi=x86   #CPU的类型,需要使用x86对于那个的影像包。
ro.product.manufacturer=MOT
ro.product.locale.language=zh
ro.product.locale.region=CN
ro.wifi.channels=
ro.board.platform=mrst
# ro.build.product is obsolete; use ro.product.device
ro.build.product=MOT-MT788_CN
# Do not try to parse ro.build.description or .fingerprint
ro.build.description=mfld_pr2-user 4.1.2 JZO54K eng.ZYC.20130503.025416 release-keys
ro.build.fingerprint=motorola/MT788_td/ironprimetd_td:4.1.2/IRPMTD_6_02.89.00RPS/eng.20130503:user/release-keys
ro.build.characteristics=default
# end build properties

ro.settings.config.hdmi=off  #是否默认打开 HDMI输出功能,这样可以通过 HDMI输出,在机顶盒中为默认设置。
ro.soundrecorder.format=amr #默认的录音文件格式
ro.systemui.volumekey=enable  #在默认的启动器节目上是否显示音量大小软按键。
ro.systemui.capture=enable   #是否在主界面上显示屏幕截图按钮。

USB的设置:
ro.product.usbdevice.VID=18d6 #VID和PID,16进制格式。ro.product.usbdevice.PID=fffe
ro.product.mtpdevice.PID=4e41 #MTP设备的PID和PTP设备的PID
ro.product.ptpdevice.PID=4e43

在关机界面上是否显示进入恢复模式、飞行模式和重启的选项:

ro.shutmenu.recovery=disable
ro.shutmenu.planemode=disable
ro.shutmenu.restart=enable

USB设备的公司名称,设备名等

ro.usb.descriptor=xxxxx,SSSSard,3.00
ro.usbdevice.volumelabel=TESTUSD

使用adb devices命令时,显示的device号码:
ro.serialno=4512482adf0feeee

是否使用quickboot方式启动

ro.config.quickboot = 0

另 外:关于让Windows系统自动通过adb连接设备的方法。使用默认的android驱动,在Windows的当前用户主目录下,有一 个.Android的目录,在其中有一个 adb_usb.ini文件,其中标示了系统会自动识别的 adb 设备的 VID数值。每行一个VID即可。这样在设备与系统连接后,使用 adb 则会自动连接设备。可以使用 adb devices 看到连接的结果。

使用Android 系统工作时,还是有很多的问题,需要不断的累计经验,才能熟练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