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8.1 X64下安装VB6及后续补丁的正确方法

楼主(2015-09-13):
Visual Basic 6.0 的强大生命力使人舍不得放弃。微软在Win8一开始发行的时候,宣布过不再支持VB6,这招致了大量VB6的粉丝的不满。但是到了后来,又看到有人说可以在Win8上使用VB6了,这样对我来说,这当然是好事。今天因为调试一个软件,需要用到VB6对一些算法进行验证,于是就在Win8.1 64位企业版的4月8日更新的环境上,安装了VB6。
我的安装源选择的是VB6中文企业版,一开始进行的并不顺利,在运行Setup程序时,使用管理员身份,并且选定兼容XP SP3的方式。在Setup程序启动后,安装内容全选。这个在前面的安装复制文件过程都比较顺利,但是到了后面更新系统时,就会死机在那里不动了。
上网查阅其他人的安装过程,发现在开始选择时,不能选择“数据工具”的项目,否则就会有这个问题。按照这个方法,重新进行安装,一切顺利完成。后重启系统,安装MSDN以及SP6CN的更新,都算顺利完成。
此时启动VB6的界面,进入工程菜单,选择部件,使用早期的OCX控件,选择要使用的控件,如MScomm串口通讯控件,这时就会发现出现注册表错误。经过查询,发现是 Win8 下的注册表权限问题导致。需要对这些控件进行重新注册,才能正常使用。例如MSCOMM控件,对应的OCX文件为 C:\Windows\sysWOW64\mscomm32.ocx。因此需要以管理员身份打开一个命令行窗口,然后使用命令对这个控件进行处理如下:
先将现在已注册的OCX控件从系统中反注册,使用以下命名:
c:\Windows\sysWOW64\regsvr32.exe /u mscomm32.ocx
命令成功后,出现以下提示

然后再次对该控件进行注册,命令如下:
c:\Windows\sysWOW64\regsvr32.exe mscomm32.ocx
命令成功后,出现以下对话框

此时再回到VB6的工程,部件列表中,选定该控件,确定,即可添加该控件,正常使用。如下图:

鉴于安全的问题,在2009年以后,VB6的多个控件存在问题,被微软禁止在VBA环境下使用。因此直接安装完成的VB6 SP6控件,在 Excel 等VBA环境中使用时,又会出现无法操作的现象。2012年4月9日,微软发布了VB6SP6的累计安全更新包KB2708437,对前期使用的多个控件进行更新。更新后的控件能够正常的在VBA环境下使用。但是,又可能出现需要在Win8下对原有控件反注册后再次用新安装的控件进行注册的问题。
为了便于操作,把这些受影响的控件(包括OCX 和部分DLL),以及常用的 TeeChart V5.0 控件,VB6IDEMouseWheelAddin控件全部复制到一个VB6OCX目录下,并且把KB2708437的更新后的OCX替换原来VB6SP6直接安装的OCX后,制作了一个复制,反注册,再重新注册的批处理文件。把这些内容打包后,用于正常安装VB6的补充。

这个批处理的文件内容如下:
@echo off
echo This is a patch to VB6 installed in Win8 X64 system. Which
echo using VB6 SP6 Chinese package and with security patch KB2708437
echo fixed the issue used in VBA inside Excel.
echo
echo You must run this batch file as ADMINISTRATOR.
echo
echo
echo copy those DLLs and OCXs to system32 or SysWOW64, and then
echo register them into system, your VB6 can run under Win8.
copy .\*.dll %windir%\system32\
copy .\*.ocx %windir%\system32\
regsvr32 /s /u comcat.dll
regsvr32 /s /u COMCT232.OCX
regsvr32 /s /u comct332.ocx
regsvr32 /s /u comctl32.ocx
regsvr32 /s /u comdlg32.ocx
regsvr32 /s /u dbadapt.dll
regsvr32 /s /u dbgrid32.ocx
regsvr32 /s /u dblist32.ocx
regsvr32 /s /u Flash.ocx
regsvr32 /s /u FM20.DLL
regsvr32 /s /u grid32.ocx
regsvr32 /s /u MCI32.OCX
regsvr32 /s /u MSADODC.OCX
regsvr32 /s /u MSBCODE9.OCX
regsvr32 /s /u MSBind.dll
regsvr32 /s /u MSCHRT20.OCX
regsvr32 /s /u mscomct2.ocx
regsvr32 /s /u MSCOMCTL.OCX
regsvr32 /s /u MSCOMM32.OCX
regsvr32 /s /u MSDATGRD.OCX
regsvr32 /s /u MSDATLST.OCX
regsvr32 /s /u MSDATREP.OCX
regsvr32 /s /u MSDbRpt.dll
regsvr32 /s /u MSDbRptr.dll
regsvr32 /s /u Msflxgrd.ocx
regsvr32 /s /u MSHFLXGD.OCX
regsvr32 /s /u MSINET.OCX
regsvr32 /s /u msmapi32.ocx
regsvr32 /s /u msmask32.ocx
regsvr32 /s /u MSRDC20.OCX
regsvr32 /s /u msrdo20.dll
regsvr32 /s /u msscript.ocx
regsvr32 /s /u msstdfmt.dll
regsvr32 /s /u msstkprp.dll
regsvr32 /s /u mstscax.dll
regsvr32 /s /u msvidctl.dll
regsvr32 /s /u MSWINSCK.OCX
regsvr32 /s /u PICCLP32.OCX
regsvr32 /s /u richtx32.ocx
regsvr32 /s /u shell32.dll
regsvr32 /s /u sysinfo.ocx
regsvr32 /s /u tabctl32.ocx
regsvr32 /s /u TeeChart.ocx
regsvr32 /s /u VB6IDEMouseWheelAddin.dll
regsvr32 /s /u wbclsdsr.Ocx
regsvr32 /s /u wiaaut.dll
regsvr32 /s /u ZoomControl.ocx
regsvr32 /s comcat.dll
regsvr32 /s COMCT232.OCX
regsvr32 /s comct332.ocx
regsvr32 /s comctl32.ocx
regsvr32 /s comdlg32.ocx
regsvr32 /s dbadapt.dll
regsvr32 /s dbgrid32.ocx
regsvr32 /s dblist32.ocx
regsvr32 /s Flash.ocx
regsvr32 /s FM20.DLL
regsvr32 /s grid32.ocx
regsvr32 /s MCI32.OCX
regsvr32 /s MSADODC.OCX
regsvr32 /s MSBCODE9.OCX
regsvr32 /s MSBind.dll
regsvr32 /s MSCHRT20.OCX
regsvr32 /s mscomct2.ocx
regsvr32 /s MSCOMCTL.OCX
regsvr32 /s MSCOMM32.OCX
regsvr32 /s MSDATGRD.OCX
regsvr32 /s MSDATLST.OCX
regsvr32 /s MSDATREP.OCX
regsvr32 /s MSDbRpt.dll
regsvr32 /s MSDbRptr.dll
regsvr32 /s Msflxgrd.ocx
regsvr32 /s MSHFLXGD.OCX
regsvr32 /s MSINET.OCX
regsvr32 /s msmapi32.ocx
regsvr32 /s msmask32.ocx
regsvr32 /s MSRDC20.OCX
regsvr32 /s msrdo20.dll
regsvr32 /s msscript.ocx
regsvr32 /s msstdfmt.dll
regsvr32 /s msstkprp.dll
regsvr32 /s mstscax.dll
regsvr32 /s msvidctl.dll
regsvr32 /s MSWINSCK.OCX
regsvr32 /s PICCLP32.OCX
regsvr32 /s richtx32.ocx
regsvr32 /s shell32.dll
regsvr32 /s sysinfo.ocx
regsvr32 /s tabctl32.ocx
regsvr32 /s TeeChart.ocx
regsvr32 /s VB6IDEMouseWheelAddin.dll
regsvr32 /s wbclsdsr.Ocx
regsvr32 /s wiaaut.dll
regsvr32 /s ZoomControl.ocx
echo Done.
echo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echo on

附:文件列表:
2014/03/10 周一  11:11           466,680 BsSDK.dll
2009/07/14 周二  09:15             7,168 comcat.dll
2010/02/16 周二  15:22           170,080 ComCt232.ocx
2010/02/16 周二  15:22           415,552 ComCt332.ocx
2012/05/02 周三  12:17           617,816 comctl32.Ocx
2010/02/16 周二  15:22           155,984 ComDlg32.OCX
2010/02/16 周二  15:22            57,168 dbadapt.dll
2010/02/16 周二  15:22           567,104 dbgrid32.ocx
2010/02/16 周二  15:22           222,528 dblist32.Ocx
2014/04/01 周二  05:23        12,351,992 Flash.ocx
2014/01/23 周四  15:54         1,239,208 FM20.DLL
2009/03/31 周二  10:48            89,600 grid32.ocx
2010/02/16 周二  15:22           215,880 mci32.Ocx
2010/02/16 周二  15:22           134,976 MSAdoDc.ocx
2010/10/20 周三  16:36           128,880 MSBCODE9.OCX
2010/02/16 周二  15:22            84,808 MSBind.dll
2010/02/16 周二  15:22         1,029,968 MSChrt20.ocx
2010/02/16 周二  15:22           659,264 mscomct2.ocx
2012/05/02 周三  12:17         1,070,152 mscomctl.OCX
2010/02/16 周二  15:22           119,616 MSComm32.Ocx
2010/02/16 周二  15:22            69,440 MSCsfDbg.dll
2010/02/16 周二  15:22           278,352 MSDatGrd.ocx
2010/02/16 周二  15:22           252,240 MSDatLst.Ocx
2010/02/16 周二  15:22           206,160 MSDatRep.Ocx
2010/02/16 周二  15:22           340,800 MSDbRpt.dll
2010/02/16 周二  15:22           328,512 MSDbRptr.dll
2010/02/16 周二  15:22           258,880 MSFlxGrd.ocx
2010/02/16 周二  15:22           443,488 MShflxgd.ocx
2010/02/16 周二  15:22           136,008 MSINET.Ocx
2010/02/16 周二  15:22           151,376 msmapi32.Ocx
2010/02/16 周二  15:22           178,512 msmask32.ocx
2010/02/16 周二  15:22           190,800 msrdc20.Ocx
2010/02/16 周二  15:22           449,872 msrdo20.dll
2009/07/14 周二  09:14            95,232 msscript.ocx
2010/02/16 周二  15:22           129,872 msstdfmt.dll
2010/02/16 周二  15:22           107,840 msstkprp.dll
2010/12/22 周三  19:29         2,690,560 mstscax.dll
2008/04/14 周一  03:13         1,417,728 msvidctl.dll
2010/02/16 周二  15:22           126,800 MSWINSCK.ocx
2010/02/16 周二  15:22           100,160 PicClp32.Ocx
2010/02/16 周二  15:22           218,432 richtx32.Ocx
2012/06/08 周五  22:25         8,320,512 shell32.dll
2010/02/16 周二  15:22            80,208 sysinfo.Ocx
2010/02/16 周二  15:22           221,504 TabCtl32.Ocx
2014/04/20 周日  18:07           383,488 teechart.oca
2011/04/06 周三  18:07         2,602,496 TeeChart.ocx
2014/04/20 周日  19:40        10,312,704 VB60SP6-KB2708437-x86-CHS.msi
2011/04/16 周六  11:03            36,864 VB6IDEMouseWheelAddin.dll
2014/04/20 周日  23:18             3,083 VB6Win8Patch.bat
2011/04/16 周六  11:03               227 VBA Mouse Wheel Fix.reg
2010/02/16 周二  15:22           334,672 wbclsdsr.Ocx
2009/07/14 周二  09:16           544,256 wiaaut.dll
2001/09/18 周二  16:28            28,672 ZoomControl.ocx
              53 个文件     50,844,174 字节
               2 个目录 23,614,660,608 可用字节
按照这个做法,可以减少很多出错并查找文件的过程,方便VB6在 Win8 下使用。

没有验证在 32位 Win8.1下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