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4401 数字万用表在自动测试过程中的应用

楼主(2015-09-13):
公司有两台 HP34401A 的6-1/2 位数字万用表,大家平时也就是用来测产品的参考电压,除了能够获得4-1/2位的精度外,其它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是,HP的这一款表是一款比较经典的自动化测试仪表,在各种自动化测试系统的搭配时,都会被较多的选用。并且在LabView一类的软件中都提供了默认的驱动,使用起来非常便捷。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应该如何使用,却一直没有仔细研究过。因最近的测试工作量较大,而所有的测试数据都是通过人的眼睛盯着万用表的显示屏看,然后人工记录最大值,最小值,一边看,一边敲键盘。时间久了,必然就会留下一些错误数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上对这一款高精度的万用表做了一些了解。

1. 首先时大家常用的模式。平时大家使用的是开机以后的默认模式,即5-1/2的精度,快速读数。按照用户手册中的说法,每次读数的时间为10个PLC(PowerLineCycle,电力线周期)。对于这个概念我不是很明白,大约是以供电的周波作为参考标准,如果我们采用的是50Hz AC电源,那么10PLC的时间是1/5秒,也就是说,每秒读数5次。可以通过修改采样分辨率和精度,加快读数或减慢读数,获得更好的精度。

2. 触发方式。一般情况下,触发方式设置为立即触发。可以通过设置触发源和触发次数,实现在需要时进行测量。触发信号的来源可以是外部信号(后面板,低电平有效,0.1ms长度),也可以是软件方式(触发源:Bus)。设定好进入触发后,既可以读数。获得触发时刻的数据。

3. 数学功能:连续读数,或读取指定数量的读数,自动计算最大,最小,平均值等。也可以设置为上下限模式,这样就可以当做上上下键检测仪器用,不超过是OK,超过则显示 UPPER或LOWER 超过限制。、

4. 通讯方式:采用零调制解调器模式(Null MODEM)与PC通讯,使用 TX/RX, DTR/DSR 两组信号。其余信号可选。如果要使用9线通讯方式,1,5, 9 为直通线,2《-》3,4《-》6,7<->8 交叉。 如果不使用 DSR/DTR,则需要将 DSR 始终接高电平,DTR 悬空。 TX/RX 交叉,GND 直通。不过此时的通讯速率需要限制到 1200 BPS一下。 使用 RS-232 通讯时,默认的设置为 9600,e,7,2。 可以通过修改系统菜单,将其设置为 9600,n,8,1的常用通讯模式。并且设置 DTREnable = true。
5. 命令的发送及接收延迟。 当RS-232串口连接后,此时通过PC机的串口通讯软件就可以直接发送命令,控制万用表工作。使用 RS-232时,只能使用 SCPI 命令语言。全部通讯数据为文本字符串,要发送的命令以及系统输出都会带有回车符(0xD,或 VB中的 vbLF),在发送全部命令时都必须添加这个字符作为命令结束标志。而接收到的字符串,也会附带有这个字符,处理时需要注意。返回的字符为 ANSI 字符集,必要时需要转换为 Unicode 格式。
命令发送后,一般需要等待串口输出或输入数据进入 PC 的端口控制区。对于大部分命令,0.5左右时间就可以了。
6. HP34401 自身的数据缓冲区
  在 HP34401中有512字节的数据缓冲区,如果发送命令中有多余的字符未处理,则会出现 -411 错误。 系统会认为你在前一个命令尚未处理完成时,又发送新的命令。因此需要检测 DSR 信号的状态。在输入缓冲区,如果上次处理的数据比较多,但未读取完成,则在下次读取时,就会吧上次的数据接收回来,对结果是误导。
7. 命令的类型 系统的命令中,有部分命令不需要联机模式就可以使用的。但是读数,测量,功能设置等,必须在联机模式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