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谐指示电眼电子管

楼主(2015-09-14):
6E1工作原理

6E1是一种特殊构造的电子管,叫它调谐指示管。这种管子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一个三极管,由屏极4栅极2和阴极1组成。另一部分是一荧光屏6和控制电极5灯丝10和一般电子管灯丝一样,用6.3V交流电供电。阴极是一个很长的管子,里面插有灯丝。阴极外面的下部围绕着栅极和屏极组成三极管,与三极管相垂直处放一个半园柱体状荧光屏,在荧光屏的底部有一个控制极一个U形小棒。荧光屏始终加有正电压。所以电子射到它上面产生美丽的绿光,但控制极上加有负电压对荧光屏来说,所以把一部分电子挡住,跑不到荧光屏上去,结果在荧光屏上产生两个扇形暗区。如果使它上面的负电压减小,即向正的电位变化,那末它阻挡电子的作用就要小,结果荧光屏上的暗区就缩小,直到变成两条线或完全消失。

网友A(2015-10-18):
当年收音机装上6E2,立刻上了一个档次。那是还要很认真的做一个长方形的窗口装饰件来配套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