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X64下PHP环境搭建

楼主(2015-09-14):
      序:心血来潮想学习学习PHP,奈何.net简单的环境搭建已经快使我们忘记了“生存”的本领了。因.net寄生于微软所以IIS安装试图画异常简单。而对于PHP首先第一次有想要了解的打算(原来略微歧视PHP,不知所云。。。),其次就是跨平台比较灵活。下面是折腾了一下午的PHP在Win7 X64系统上的安装记录。

    环境组成:

        操作系统:window7 64位
        PHP版本:PHP5.5安全线程版
        Apache版本:Apache2.4免安装版
        MySQL版本:MySQL5.6.20免安装版本

    前提:参照网上的教程以及为了管理软件方便故在D盘新建“phptools”文件夹,与本次环境搭建的所有软件都收集在内。

    PHP安装:
        首先需要给window安装一个插件(VSU_4\vcredist_x86.exe)下载地址:http://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30679
        PHP5.5为免安装版本,所以直接解压到“phptools”文件夹中即可。
        修改解压后本目录的“php.ini-development”文件为php.ini(PS:建议操作副本,以防玩坏了)
        最后要设置一下环境变量:选中计算机,右键属性-->高级系 统设置 -->环境变量-->系统变量,找到Path,添加“D:\phptools\php5.5;F:\phptools \php5.5\ext”用“;”与前一个变量分隔

        PHP End

    Apache安装(自认为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尤其是免安装版本):
        免安装版本直接解压到“phptools”中,修改“D:\phptools\Apache2.4\Apache24\conf\httpd.conf”此配置文件,把内部的路径皆换成你的安装路径即可。
        # 后面为注释,英文好的就看看,英文不好的就略过吧
        1、修改ServerRoot "C:/Apache24" => ServerRoot "D:/phptools/Apache2.4/Apache24"(这里输入的是你解压apache安装包后放的位置)

        2、
查找#ServerName www.example.com:80 ,修改为 ServerName www.example.com:80 (去掉前面的#;PS:我设置的端口号为8080,因为我IIS已经占用了80端口,这个样子Apache是安装不成功的。所以改成一个可用端口)

        3、
查找DocumentRoot "c:/Apache24/htdocs" , 修改为DocumentRoot "D:/phptools/DefaultWorkspace12.5" (如果一样,就不用改) (PS:这里是设置默认路径的地方,也就是说你需要把PHP文件放到这个子路径下才可以访问到,这个需要根据你的workspace设置,故我修改成了DefaultWorkspace12.5,因我用的IDE为Zeed Studio 12所以如此修改)

        4、查找<Directory "c:/Apache24/htdocs"> ,修改为 <Directory "D:/phptools/DefaultWorkspace12.5"> (如果一样,就不用改) (PS:这里是设置默认路径的地方,也就是说你需要把PHP文件放到这个子路径下才可以访问到,这个需要根据你的workspace设置,故我修改成了DefaultWorkspace12.5,因我用的IDE为Zeed Studio 12所以如此修改)

        5、
查找DirectoryIndex index.html ,修改为 DirectoryIndex index.html index.php index.htm (这里我们添加了index.php index.htm)

        6、
查找ScriptAlias /cgi-bin/ "c:/Apache24/cgi-bin/"  ,修改为 ScriptAlias /cgi-bin/ " D:/phptools/Apache2.4/Apache24/cgi-bin/" (如果一样,也不用改)

        7、
查找<Directory "c:/Apache24/cgi-bin"> 修改为 <Directory "D:/phptools/Apache2.4/Apache24/cgi-bin/">  (如果一样,也不用改)

        8、
最后一行添加添 加 LoadModule php5_module "F:/phptools/php5.5/php5apache2_4.dll" 让 apache 支持php (请确认F:/phptools/ php5.5/有php5apache2_4.dll

        9、
最后一行添加 AddType application/x-httpd-php .php .html .htm

        10、
最后一行添加 PHPIniDir "F:/phptools/php5.5" (告诉apache php.ini的位置)
至此,httpd.conf 配置完成,保存httpd.conf 。

        配置文件修改完成,以上十条参照百度百科《最新PHP环境搭建
》也可直接查看原文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154b46315242b328ca8f4101.html

        下一步是安装Apache,切换目录到 “
D:\phptools\Apache2.4\Apache24\bin”,在地址栏输入“cmd”回车进入DOS命令行。

        如果出现ERRORS则证明httpd.conf配置错误,回滚上述10条,重新检测配置。安装成功后会在系统服务中看到Apache,可以从此启动服务,也可以在bin目录下双击"
ApacheMonitor.exe"

        如果安装失败需要删除apache2.4服务的,删除命令为 “sc delete apache2.4”
        Apache End

    MySQL安装:
        MySQL下载也是免安装版本,所以也是解压后修改配置文件就可以了。
        修改解压后本目录的“
my-default.ini”文件副本,并重命名为“my.ini”,因my.ini为MySQL初始化配置文件。下面是修改my.ini配置信息。
        1、
basedir=D:/phptools/MySQL
             datadir=D:/phptools/MySQL/data
        这两条为你MySQL解压的路径。

port=3306
        这个为MySQL启动的端口。如果被占用则自己修改成一个可用端口即可

        2、
innodb_buffer_pool_size=128M
        这条为占用内存大小,如果超过系统物理内存是安装不上的

innodb_log_file_size=8M
        这条应该是日志文件大小。上述两个是安装官方推荐设置的,可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修改

        3、
tmpdir="D:/phptools/MySQL/temp/"
        这条是设置临时文件目录的,此条是我在检测错误时候加上的,是否不用加我没有测试,总之加上是没有错误的。下面附上my.ini的整体配置文件。
======================my.ini    START
======================
# For advice on how to change settings please see
# http://dev.mysql.com/doc/refman/ ... ation-defaults.html
# *** DO NOT EDIT THIS FILE. It's a template which will be copied to the
# *** default location during install, and will be replaced if you
# *** upgrade to a newer version of MySQL.

[mysqld]
character-set-server=utf8

# Remove leading # and set to the amount of RAM for the most important data
# cache in MySQL. Start at 70% of total RAM for dedicated server, else 10%.
# innodb_buffer_pool_size = 128M

# Remove leading # to turn on a very important data integrity option: logging
# changes to the binary log between backups.
# log_bin

# These are commonly set, remove the # and set as required.
# basedir = .....
# datadir = .....
# port = .....
# server_id = .....
basedir=D:/phptools/MySQL
datadir=D:/phptools/MySQL/data
port=3306

character-set-server=utf8
#default-storage-engine=INNODB
default-storage-engine=MyISAM
innodb_data_home_dir=D:/phptools/MySQL/data
innodb_data_file_path=ibdata1:12M:autoextend
innodb_log_group_home_dir=D:/phptools/MySQL/data

innodb_buffer_pool_size=128M
innodb_log_file_size=8M
# Remove leading # to set options mainly useful for reporting servers.
# The server defaults are faster for transactions and fast SELECTs.
# Adjust sizes as needed, experiment to find the optimal values.
# join_buffer_size = 128M
# sort_buffer_size = 2M
# read_rnd_buffer_size = 2M

# sql_mode=NO_ENGINE_SUBSTITUTION,STRICT_TRANS_TABLES
tmpdir="D:/phptools/MySQL/temp/"
======================my.ini    END======================
    打开命令行键入“
mysqld install
    启动服务:net start mysql

    MySQL End

    环境已经搭建完成。下面测试MySQL数据库与安装破解Zeed Studio。

    登录MySQl:mysql -p3306 -u root -p

    Zeed Studio IDE安装:
        下载地址直接在官方下载吧。大约320兆。直接安装就可以了。安装成功后需要输入注册码,百度搜索一个破解补丁替换其中的dll文件就可以了。下面主要说Zeed Studio 12中
设置Apache本地服务器。比较简单。
        window => preferences

        PHP => Servers => New => local Apache HTTP Server

        第一项为名字,第二项为你的Apache配置文件httpd.conf路径。由于我已经引用过了所以这里提示错误。
        最后设置这两个参数就可以了

        OK了,来测试一下吧。。。

注:如有纰漏还请及时指出、以免误导别人。PHP初热 —— Cl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