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6下新建一个STM32F4工程的步骤。

楼主(2015-09-14):
1. 打开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新建一个Ac6工程

2. 填写工程名称,选择Ac6 STM32 MCU Project  Ac6 STM32 MCU GCC

3. 点击下一步

4. Create a new custom board,这里以STM32F407ZE为例说明

5. 填写芯片型号,仿真器类型和通讯方式,注意区分ST-LinkV2和ST-LinkV2-1

6. custom board 创建完毕,点击下一步

7. 需要事先准备好固件库,放在下图所示位置,建议从国内站点下载

8. 自己解压也可以让Ac6解压

9. 如下图选择,将固件库源代码拷贝到工程中

10.Ac6自动生成的startup_stm32.s,只有这个文件和MDK-ARM等环境不同
   stm32f4xx_it.c是从别处拷贝过来的,否则没有一个中断函数

11.编译正确并完成,才设置调试环境

12.编译正确并完成,双击Ac6 STM32 Debugging,自动设置调试参数,点击Debug就可以了。

13.如果仿真器搞错,可以手动设置调试参数。

14.仿真器类型可以在MDK-ARM中查看,绝对正版。

15.工程源文件的组织架构,仅有汇编文件不同

16.工程主函数内容为空,TIM7中断函数是从MDK-ARM环境中直接复制过来的

17.根据MDK-ARM中的汇编启动文件,定义了80个外部中断函数的偏移地址,以及弱定义本体
startup_stm32.s

/**
  ******************************************************************************
  * @file      startup_stm32.s
  * @author    Ac6  add External Interrupts weak definition by wjandsq@163.com
  * @version   V1.0.1
  * @date      14-August-2015
  ******************************************************************************
  */
  .syntax unified
  .cpu cortex-m4
  .thumb
.global g_pfnVectors
.global Default_Handler
/* start address for the initialization values of the .data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
.word _sidata
/* start address for the .data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
.word _sdata
/* end address for the .data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
.word _edata
/* start address for the .bss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
.word _sbss
/* end address for the .bss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
.word _ebss
.equ  BootRAM,        0xF1E0F85F
/**
* @brief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first
*          starts execution following a reset event. Only the absolutely
*          necessary set is performed, after which the application
*          supplied main() routine is called.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section .text.Reset_Handler
.weak Reset_Handler
.type Reset_Handler, %function
Reset_Handler:
/* Copy the data segment initializers from flash to SRAM */
  movs r1, #0
  b LoopCopyDataInit
CopyDataInit:
ldr r3, =_sidata
ldr r3, [r3, r1]
str r3, [r0, r1]
adds r1, r1, #4
LoopCopyDataInit:
ldr r0, =_sdata
ldr r3, =_edata
adds r2, r0, r1
cmp r2, r3
bcc CopyDataInit
ldr r2, =_sbss
b LoopFillZerobss
/* Zero fill the bss segment. */
FillZerobss:
movs r3, #0
  str  r3, [r2]
adds r2, r2, #4
LoopFillZerobss:
ldr r3, = _ebss
cmp r2, r3
bcc FillZerobss
/* Call the clock system intitialization function.*/
    bl  SystemInit
/* Call static constructors */
    bl __libc_init_array
/* Call the application's entry point.*/
bl main
LoopForever:
    b LoopForever
.size Reset_Handler, .-Reset_Handler
/**
* @brief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receives an
*         unexpected interrupt.  This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preserving
*         the system state for examination by a debugger.
*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section .text.Default_Handler,"ax",%progbits
Default_Handler:
Infinite_Loop:
b Infinite_Loop
.size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
*
* The minimal vector table for a Cortex-M.  Note that the proper constructs
* must be placed on this to ensure that it ends up at physical address
* 0x0000.0000.
*
******************************************************************************/
  .section .isr_vector,"a",%progbits
.type g_pfnVectors, %object
.size g_pfnVectors, .-g_pfnVectors
g_pfnVectors:
.word _estack
.word Reset_Handler
.word NMI_Handler
.word HardFault_Handler
.word MemManage_Handler
.word BusFault_Handler
.word UsageFault_Handler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SVC_Handler
.word DebugMon_Handler
.word 0
.word PendSV_Handler
.word SysTick_Handler
.word WWDG_IRQHandler                   /* Window WatchDog */
.word PVD_IRQHandler                    /* PVD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ion */
.word TAMP_STAMP_IRQHandler             /* Tamper and TimeStamps through the EXTI line */
.word RTC_WKUP_IRQHandler               /* RTC Wakeup through the EXTI line */
.word FLASH_IRQHandler                  /* FLASH */
.word RCC_IRQHandler                    /* RCC */
.word EXTI0_IRQHandler                  /* EXTI Line0 */
.word EXTI1_IRQHandler                  /* EXTI Line1 */
.word EXTI2_IRQHandler                  /* EXTI Line2 */
.word EXTI3_IRQHandler                  /* EXTI Line3 */
.word EXTI4_IRQHandler                  /* EXTI Line4 */
.word DMA1_Stream0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0 */
.word DMA1_Stream1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1 */
.word DMA1_Stream2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2 */
.word DMA1_Stream3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3 */
.word DMA1_Stream4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4 */
.word DMA1_Stream5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5 */
.word DMA1_Stream6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6 */
.word ADC_IRQHandler                    /* ADC1, ADC2 and ADC3s */
.word CAN1_TX_IRQHandler                /* CAN1 TX */
.word CAN1_RX0_IRQHandler               /* CAN1 RX0 */
.word CAN1_RX1_IRQHandler               /* CAN1 RX1 */
.word CAN1_SCE_IRQHandler               /* CAN1 SCE */
.word EXTI9_5_IRQHandler                /* External Line[9:5]s */
.word TIM1_BRK_TIM9_IRQHandler          /* TIM1 Break and TIM9 */
.word TIM1_UP_TIM10_IRQHandler          /* TIM1 Update and TIM10 */
.word TIM1_TRG_COM_TIM11_IRQHandler     /* TIM1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and TIM11 */
.word TIM1_CC_IRQHandler                /* TIM1 Capture Compare */
.word TIM2_IRQHandler                   /* TIM2 */
.word TIM3_IRQHandler                   /* TIM3 */
.word TIM4_IRQHandler                   /* TIM4 */
.word I2C1_EV_IRQHandler                /* I2C1 Event */
.word I2C1_ER_IRQHandler                /* I2C1 Error */
.word I2C2_EV_IRQHandler                /* I2C2 Event */
.word I2C2_ER_IRQHandler                /* I2C2 Error */
.word SPI1_IRQHandler                   /* SPI1 */
.word SPI2_IRQHandler                   /* SPI2 */
.word USART1_IRQHandler                 /* USART1 */
.word USART2_IRQHandler                 /* USART2 */
.word USART3_IRQHandler                 /* USART3 */
.word EXTI15_10_IRQHandler              /* External Line[15:10]s */
.word RTC_Alarm_IRQHandler              /* RTC Alarm (A and B) through EXTI Line */
.word OTG_FS_WKUP_IRQHandler            /* USB OTG FS Wakeup through EXTI line */
.word TIM8_BRK_TIM12_IRQHandler         /* TIM8 Break and TIM12 */
.word TIM8_UP_TIM13_IRQHandler          /* TIM8 Update and TIM13 */
.word TIM8_TRG_COM_TIM14_IRQHandler     /* TIM8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and TIM14 */
.word TIM8_CC_IRQHandler                /* TIM8 Capture Compare */
.word DMA1_Stream7_IRQHandler           /* DMA1 Stream7 */
.word FSMC_IRQHandler                   /* FSMC */
.word SDIO_IRQHandler                   /* SDIO */
.word TIM5_IRQHandler                   /* TIM5 */
.word SPI3_IRQHandler                   /* SPI3 */
.word UART4_IRQHandler                  /* UART4 */
.word UART5_IRQHandler                  /* UART5 */
.word TIM6_DAC_IRQHandler               /* TIM6 and DAC1&2 underrun errors */
.word TIM7_IRQHandler                   /* TIM7 */
.wor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0 */
.word DMA2_Stream1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1 */
.word DMA2_Stream2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2 */
.word DMA2_Stream3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3 */
.word DMA2_Stream4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4 */
.word ETH_IRQHandler                    /* Ethernet */
.word ETH_WKUP_IRQHandler               /* Ethernet Wakeup through EXTI line */
.word CAN2_TX_IRQHandler                /* CAN2 TX */
.word CAN2_RX0_IRQHandler               /* CAN2 RX0 */
.word CAN2_RX1_IRQHandler               /* CAN2 RX1 */
.word CAN2_SCE_IRQHandler               /* CAN2 SCE */
.word OTG_FS_IRQHandler                 /* USB OTG FS */
.word DMA2_Stream5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5 */
.word DMA2_Stream6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6 */
.word DMA2_Stream7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7 */
.word USART6_IRQHandler                 /* USART6 */
.word I2C3_EV_IRQHandler                /* I2C3 event */
.word I2C3_ER_IRQHandler                /* I2C3 error */
.word OTG_HS_EP1_OUT_IRQHandler         /* USB OTG HS End Point 1 Out */
.word OTG_HS_EP1_IN_IRQHandler          /* USB OTG HS End Point 1 In */
.word OTG_HS_WKUP_IRQHandler            /* USB OTG HS Wakeup through EXTI */
.word OTG_HS_IRQHandler                 /* USB OTG HS */
.word DCMI_IRQHandler                   /* DCMI */
.word CRYP_IRQHandler                   /* CRYP crypto */
.word HASH_RNG_IRQHandler               /* Hash and Rng */
.word FPU_IRQHandler                    /* FPU */
/*******************************************************************************
*
* Provide weak aliases for each Exception handler to the Default_Handler.
* As they are weak aliases, any function with the same name will override
* this definition.
*
*******************************************************************************/
   .weak NMI_Handler
.thumb_set NMI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HardFault_Handler
.thumb_set HardFault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MemManage_Handler
.thumb_set MemManage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BusFault_Handler
.thumb_set BusFault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sageFault_Handler
.thumb_set UsageFault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VC_Handler
.thumb_set SVC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ebugMon_Handler
.thumb_set DebugMon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PendSV_Handler
.thumb_set PendSV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ysTick_Handler
.thumb_set SysTick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ystemInit
.weak WWDG_IRQHandler
.thumb_set WWDG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PVD_IRQHandler
.thumb_set PVD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AMP_STAMP_IRQHandler
.thumb_set TAMP_STAMP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RTC_WKUP_IRQHandler
.thumb_set RTC_WKUP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FLASH_IRQHandler
.thumb_set FLASH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RCC_IRQHandler
.thumb_set RCC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0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0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1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2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3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4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4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Stream0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Stream0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Stream1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Stream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Stream2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Stream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Stream3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Stream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Stream4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Stream4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Stream5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Stream5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Stream6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Stream6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ADC_IRQHandler
.thumb_set ADC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1_TX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1_TX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1_RX0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1_RX0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1_RX1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1_RX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1_SCE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1_SCE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9_5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9_5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1_BRK_TIM9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1_BRK_TIM9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1_UP_TIM10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1_UP_TIM10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1_TRG_COM_TIM11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1_TRG_COM_TIM1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1_CC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1_CC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2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3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4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4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I2C1_EV_IRQHandler
.thumb_set I2C1_EV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I2C1_ER_IRQHandler
.thumb_set I2C1_ER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I2C2_EV_IRQHandler
.thumb_set I2C2_EV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I2C2_ER_IRQHandler
.thumb_set I2C2_ER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PI1_IRQHandler
.thumb_set SPI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PI2_IRQHandler
.thumb_set SPI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SART1_IRQHandler
.thumb_set USART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SART2_IRQHandler
.thumb_set USART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SART3_IRQHandler
.thumb_set USART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15_10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15_10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RTC_Alarm_IRQHandler
.thumb_set RTC_Alarm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OTG_FS_WKUP_IRQHandler
.thumb_set OTG_FS_WKUP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8_BRK_TIM12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8_BRK_TIM1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8_UP_TIM13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8_UP_TIM1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8_TRG_COM_TIM14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8_TRG_COM_TIM14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8_CC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8_CC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Stream7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Stream7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FSMC_IRQHandler
.thumb_set FSMC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DIO_IRQHandler
.thumb_set SDIO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5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5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PI3_IRQHandler
.thumb_set SPI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ART4_IRQHandler
.thumb_set UART4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ART5_IRQHandler
.thumb_set UART5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6_DAC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6_DAC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7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7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2_Stream0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2_Stream0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2_Stream1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2_Stream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2_Stream2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2_Stream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2_Stream3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2_Stream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2_Stream4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2_Stream4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TH_IRQHandler
.thumb_set ETH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TH_WKUP_IRQHandler
.thumb_set ETH_WKUP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2_TX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2_TX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2_RX0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2_RX0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2_RX1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2_RX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2_SCE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2_SCE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OTG_FS_IRQHandler
.thumb_set OTG_FS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2_Stream5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2_Stream5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2_Stream6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2_Stream6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2_Stream7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2_Stream7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SART6_IRQHandler
.thumb_set USART6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I2C3_EV_IRQHandler
.thumb_set I2C3_EV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I2C3_ER_IRQHandler
.thumb_set I2C3_ER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OTG_HS_EP1_OUT_IRQHandler
.thumb_set OTG_HS_EP1_OUT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OTG_HS_EP1_IN_IRQHandler
.thumb_set OTG_HS_EP1_IN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OTG_HS_WKUP_IRQHandler
.thumb_set OTG_HS_WKUP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OTG_HS_IRQHandler
.thumb_set OTG_HS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CMI_IRQHandler
.thumb_set DCMI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RYP_IRQHandler
.thumb_set CRYP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HASH_RNG_IRQHandler
.thumb_set HASH_RNG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FPU_IRQHandler
.thumb_set FPU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 (C) COPYRIGHT Ac6 *****END OF FILE****/

网友A(2016-05-09):
启动调试始终要失败!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2016-10-04):
你好,可以把你的工程文件共享一下吗?我按照你的方法在misc.h这个文件的头文件有问题,而且你的系统和XP,和我们的系统不一样,我是自己建工程来搞的,就是把依赖的文件复制到相应的文件下而且,然后refresh搞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