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USART3、USART6的DMA配置(STM32F407ZE)

楼主(2015-09-14):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4xx_usart.h"
#include "stm32f4xx_rcc.h"
/**
  * STM32F407ZE的DMA1、DMA2资源分配:
  *
  * (1)TIM3_CH1_PWM(PA6)   DMA1_Stream2  DMA_Channel_5 脉冲发送
  * (2)TIM4_CH1_PWM(PD12)  DMA1_Stream6  DMA_Channel_2 脉冲发送
  * (3)TIM2_CH1_ETR(PA15)  DMA1_Stream5  DMA_Channel_3 脉冲捕获
  * (4)TIM5_CH2_ETR(PA1)   DMA1_Stream4  DMA_Channel_6 脉冲捕获
  * (5)SPI3_RX                            DMA1_Stream0  DMA_Channel_0 批量读SPI Flash
  * (6)SPI3_TX                            DMA1_Stream7  DMA_Channel_0 批量写SPI Flash
  * (7)USART3_RX(PD9)            DMA1_Stream1  DMA_Channel_4 串口3接收(一般不用DMA接收)
  * (8)USART3_TX(PD8)            DMA1_Stream3  DMA_Channel_4 串口3发送
  *
  * (1)ADC1                                DMA2_Stream0  DMA_Channel_0 多通道模拟量输入检测
  * (2)SPI1_RX                           DMA2_Stream2  DMA_Channel_3 批量读SPI Flash
  * (3)SPI1_TX                           DMA2_Stream3  DMA_Channel_3 批量写SPI Flash
  * (4)USART6_RX(PG9)           DMA2_Stream1  DMA_Channel_5 串口6接收(一般不用DMA接收)
  * (5)USART6_TX(PG14)         DMA2_Stream6  DMA_Channel_5 串口6发送
  * (6)USART1_RX                    DMA2_Stream5  DMA_Channel_4 串口1接收(一般不用DMA接收)
  * (7)USART1_TX                    DMA2_Stream7  DMA_Channel_4 串口1发送
  *
  */
uint8_t USART3_RX_DMA_Buf[1024];
uint8_t USART3_TX_DMA_Buf[1024];
uint8_t USART6_RX_DMA_Buf[1024];
uint8_t USART6_TX_DMA_Buf[1024];

uint8_t Flag_USART3_DMA_TX_Finish;
uint8_t Flag_USART3_DMA_RX_Finish;
uint8_t Flag_USART6_DMA_TX_Finish;
uint8_t Flag_USART6_DMA_RX_Finish;

/**
  * @brief  USART3_Config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SART3_Config(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 , ENABLE);
  /* Enable USART3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USART_ClockStructInit(&USART_ClockInitStruct);
  USART_ClockInit(USART3,&USART_ClockInitStruct);
  /*
   * USART3_RX: PD9
   * USART3_TX: PD8
   * USART3_DE: PB7
   */
  /* Configure USART3_Rx(PD9)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 Configure USART3_Tx(PD8)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3);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USART3);

  /* USARTx configured as follows:
        - BaudRate = 5250000 baud
     - Maximum BaudRate that can be achieved when using the Oversampling by 8
       is: (USART APB Clock / 8)
    Example:
       - (USART3 APB1 Clock / 8) = (42 MHz / 8) = 5250000 baud
       - (USART1 APB2 Clock / 8) = (84 MHz / 8) = 10500000 baud
     - Maximum BaudRate that can be achieved when using the Oversampling by 16
       is: (USART APB Clock / 16)
    Example: (USART3 APB1 Clock / 16) = (42 MHz / 16) = 2625000 baud
    Example: (USART1 APB2 Clock / 16) = (84 MHz / 16) = 52500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
  USART_DMACmd(USART3, USART_DMAReq_Tx | USART_DMAReq_Rx, ENABLE);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 USART3_DMA_RX DMA1_Stream1 DMA_Channel_4 */
  DMA_DeInit(DMA1_Stream1);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4;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SART3->DR);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USART3_RX_DMA_Buf[0];
  DMA_InitStruct.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 0;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1_Stream1, &DMA_InitStruct);
  /* Enable DMA Stream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DMA_ITConfig(DMA1_Stream1, DMA_IT_TC, ENABLE);
  DMA_Cmd(DMA1_Stream1, DISABLE);
DMA_DeInit(DMA1_Stream3);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4;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USART3->DR);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USART3_TX_DMA_Buf[0];
DMA_InitStruct.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 0;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1_Stream3, &DMA_InitStruct);

  /* USART3_DMA_TX DMA1_Stream3 DMA_Channel_4 */
DMA_ITConfig(DMA1_Stream3, DMA_IT_TC, ENABL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DMA1_Stream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DMA1_Stream1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Enable DMA1_Stream3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DMA1_Stream3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Enable USART3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
  * @brief  USART6_Config
  *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SART6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G,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6,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 ENABLE);
  USART_ClockStructInit(&USART_ClockInitStruct);
  USART_ClockInit(USART6,&USART_ClockInitStruct);
  /*
   * USART6_RX: PG9
   * USART6_TX: PG14
   * USART6_DE: PD7
   */
  /* Configure USART6 Rx (PG9)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
  /* Configure USART6 Tx (PG14)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GPIO_PinAFConfig(GPIOG,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6);
  GPIO_PinAFConfig(GPIOG,GPIO_PinSource14,GPIO_AF_USART6);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6,&USART_InitStruct);
  USART_DMACmd(USART6, USART_DMAReq_Tx | USART_DMAReq_Rx,ENABLE);
//  USART_ITConfig(USART6,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6, ENABLE);
  DMA_DeInit(DMA2_Stream1);
  /* USART6_DMA_RX use DMA2_Stream2 */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5;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SART6->DR);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USART6_RX_DMA_Buf[0];
  DMA_InitStruct.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 (uint32_t)0;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Full;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1, &DMA_InitStruct);
  /* Enable DMA Stream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DMA_ITConfig(DMA2_Stream1, DMA_IT_TC, ENABLE);
  DMA_Cmd(DMA2_Stream1, DISABLE);

  /* Reset DMA2 Stream registers (for debug purpose) */
  DMA_DeInit(DMA2_Stream6);
  /* USART6_DMA_TX use DMA2_Stream6 */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5;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SART6->DR);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USART6_TX_DMA_Buf[0];
  DMA_InitStruct.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 (uint32_t)0;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Full;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6, &DMA_InitStruct);
  /* Enable DMA Stream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DMA_ITConfig(DMA2_Stream6, DMA_IT_TC, ENABLE);
  /* DMA Stream enable */
  DMA_Cmd(DMA2_Stream6, DISABLE);
  /* Enable the DMA Stream IRQ Channel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DMA2_Stream1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Enable the DMA Stream IRQ Channel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DMA2_Stream6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SART6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
  * @brief  USART3_IRQHandler
  *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
    (void)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TC) != RESET)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C, DISABL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 USART_IT_TC);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7);
    Flag_USART3_DMA_TX_Finish = 1;
  }
  /* If overrun condition occurs, clear the ORE flag and recover communication */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ORE) != RESET) {
    (void)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
/**
  * @brief  USART6_IRQHandl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SART6_IRQHandler(void){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6, USART_IT_RXNE) != RESET) {
    (void)USART_ReceiveData(USART6);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6, USART_IT_TC) != RESET) {
    USART_ITConfig(USART6, USART_IT_TC, DISABL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6, USART_IT_TC);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7);
    Flag_USART6_DMA_TX_Finish = 1; // USART6 DMA TX Finish
  }
  /* If overrun condition occurs, clear the ORE flag and recover communication */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6, USART_FLAG_ORE) != RESET) {
    (void)USART_ReceiveData(USART6);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1_Stream1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MA1_Stream1_IRQHandler(void) {
  /* DMA1_Stream1 DMA_Channel_4  USART3_DMA_RX Transmission Finished */
  if (DMA_GetITStatus(DMA1_Stream1, DMA_IT_TCIF1)) {
    DMA_Cmd(DMA1_Stream1, DISABLE);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Stream1, DMA_IT_TCIF1);
    Flag_USART3_DMA_RX_Finish = 1; // USART3 DMA RX Finish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1_Stream3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MA1_Stream3_IRQHandler(void) {
  /* DMA1_Stream3 Channel 4  USART3_DMA_TX Transmission Finished */
  if (DMA_GetITStatus(DMA1_Stream3, DMA_IT_TCIF3)) {
    DMA_Cmd(DMA1_Stream3, DISABLE);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Stream3, DMA_IT_TCIF3);
    USART_ClearFlag(USART3, 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C, ENABLE);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2_Stream2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MA2_Stream2_IRQHandler(void) {
  /* DMA1_Stream2 Channel 3 SPI1_RX_DMA  */
  if (DMA_GetITStatus(DMA2_Stream2, DMA_IT_TCIF2)) {
    DMA_Cmd(DMA2_Stream2, DISABLE);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2_Stream2, DMA_IT_TCIF2);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2_Stream3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MA2_Stream3_IRQHandler(void) {
  /* DMA1_Stream3 Channel 3 SPI1_TX_DMA  */
  if (DMA_GetITStatus(DMA2_Stream3, DMA_IT_TCIF3)) {
    DMA_Cmd(DMA2_Stream3, DISABLE);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2_Stream3, DMA_IT_TCIF3);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2_Stream1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MA2_Stream1_IRQHandler(void) {
  /* DMA1_Stream1 Channel 5 USART6_DMA_RX Finished */
  if (DMA_GetITStatus(DMA2_Stream1, DMA_IT_TCIF1)) {
    DMA_Cmd(DMA2_Stream1, DISABLE);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2_Stream1, DMA_IT_TCIF1);
    Flag_USART6_DMA_RX_Finish =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2_Stream6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MA2_Stream6_IRQHandler(void) {
  /* DMA2_Stream6 Channel 5  USART6_DMA_TX Transmission Finished */
  if (DMA_GetITStatus(DMA2_Stream6, DMA_IT_TCIF6)) {
    DMA_Cmd(DMA2_Stream6, DISABLE);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2_Stream6, DMA_IT_TCIF6);
    USART_ClearFlag(USART6, 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USART6, USART_IT_TC, ENABLE);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2_Stream5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MA2_Stream5_IRQHandler(void) {
  /* DMA2_Stream5 Channel 4  USART1_DMA_RX Finished */
  if (DMA_GetITStatus(DMA2_Stream5, DMA_IT_TCIF5)) {
    DMA_Cmd(DMA2_Stream5, DISABLE);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2_Stream5, DMA_IT_TCIF5);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2_Stream7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MA2_Stream7_IRQHandler(void) {
  /* DMA2_Stream7 Channel 4  USART1_DMA_TX Transmission Finished */
  if (DMA_GetITStatus(DMA2_Stream7, DMA_IT_TCIF7)) {
    DMA_Cmd(DMA2_Stream7, DISABLE);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2_Stream7, DMA_IT_TCIF7);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
  }
}
/**
  * 函数说明: USART3启动DMA数据接收
  * 输入参数: 数据接收起始地址 接收数量
  * 控制输入: GPIOB.7设为为低
  */
void USART3_DMA_Receive(uint8_t *buf, uint16_t count) {
  /* DMA1_Stream1 DMA_Channel_4 USART3_DMA_RX
   * PB7 USART3 DE 接收控制脚 低电平 接收模式
   * 启动USART3的DMA接收,接收数据个数为count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7);
  DMA1_Stream1->M0AR = (uint32_t)buf;
  DMA1_Stream1->NDTR = count;
  DMA_Cmd(DMA1_Stream1, ENABLE);
}
/**
  * 函数说明: USART3启动DMA数据发送
  * 输入参数: 起始地址 发送数量
  * 控制输入: GPIOB.7设为高
  */
void USART3_DMA_Send(uint8_t *buf, uint16_t count) {
  /* DMA1_Stream3 DMA_Channel_4 USART3_DMA_TX
   * PB7 USART3 DE 接收控制脚 高电平 发送模式
   * 启动USART3的DMA发送,发送100个数据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7);
  DMA1_Stream3->M0AR = (uint32_t) buf;
  DMA1_Stream3->NDTR = count;
  DMA_Cmd(DMA1_Stream3, ENABLE);
}
/**
  * 函数说明: USART6启动DMA数据接收
  * 输入参数: 数据接收起始地址 接收数量
  * 控制输入: GPIOD.7设为为低
  */
void USART6_DMA_Receive(uint8_t *buf, uint16_t count) {
  /* DMA2_Stream1 DMA_Channel_5 USART6_DMA_RX
   * PD7 USART6 DE 接收控制脚 低电平 接收模式
   * 启动USART6的DMA接收,接收数据个数为count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7);
  DMA2_Stream1->M0AR = (uint32_t)&USART6_RX_DMA_Buf[0];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2_Stream1, 100);
  DMA_Cmd(DMA2_Stream1, ENABLE);
}
/**
  * 函数说明: USART6启动DMA数据发送
  * 输入参数: 起始地址 发送数量
  * 控制输入: GPIOD.7设为高
  */
void USART6_DMA_Send(uint8_t *buf, uint16_t count) {
  /* DMA2_Stream6 DMA_Channel_5 USART6_DMA_TX
   * PD7 USART6 DE 接收控制脚 高电平 发送模式
   * 启动USART6的DMA发送,发送数据个数为count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7);
  DMA2_Stream6->M0AR = (uint32_t) buf;
  DMA2_Stream6->NDTR = count;
  DMA_Cmd(DMA2_Stream6, 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