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__定时器溢出触发DAC转换DMA传输

楼主(2015-09-14):
/*
    全部工程奉上 注释完美

/* 添加 DAC 的头文件                                                                                          */

#include "dac.h"

/* 定义DAC数据全局变量 */
uint16_t DAC_Buff[2]={0xfff<<4,0<<4};

/*
        串口初始化配置 无返回值 无参数
        初始化USART1 TX---GPIOA9   RX---GPIOA10
        波特率:115200
        奇偶校验:无
        停止位:1
        硬件流失能
        8位数据位
        使能发送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 定义USART初始化结构体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失能GPIOA 时钟 */

        RCC->AHB1ENR|=RCC_AHB1Periph_GPIOA;

        /* 失能USART1的时钟 */

        RCC->APB2ENR|=RCC_APB2Periph_USART1;

        /* 设置 GPIOA9 GPIOA10 为复用模式 */

        GPIOA->MODER|=GPIO_Mode_AF<<2*9|GPIO_Mode_AF<<2*10;

        /* 复用 GPIOA9 到USART1 */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 复用 GPIOA10 到 USART1 */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115200; /* 配置波特率为115200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硬件流失能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Tx; /* USART1模式为发送模式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 奇偶校验失能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  停止位为1位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 数据长度为8位 */

        /* 根据USART_InitStructure 结构体初始化 USART1 */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 开启USART1 */

        USART_Cmd(USART1,ENABLE);

}

/*
        重映射USART1到printf
        使printf能打印数据到串口
        无参数 返回打印的字符串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 给USART1->DR 赋值就可以将数据发送出去 */

        USART1->DR=ch;

        /*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 返回发送成功的数据 */

        return ch;

}

/*
        TIM2基本功能初始化函数
        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 定义设置TIM2的结构体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使能 TIM2 的时钟 */

        RCC->APB1ENR|=RCC_APB1Periph_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0; /* 时钟不分割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 计数器为向上计数模式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9999; /* 经过9999+1个脉冲溢出一次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8399; /* 时钟分频值为8399+1=8400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 重复计数器设置为0 */

        /* 使用配置好的结构体初始化TIM2 */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 启动计数器 */

        TIM_Cmd(TIM2,ENABLE);

          /* 配置TIM2触发源 */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 TIM_TRGOSource_Update);

        /* 开启TIM2 溢出中断 */

//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

/*
        DAC初始化函数
        参数:无
        返回值:无
        DAC 通道1 对应GPIOA4
*/

void DAC_Configuration(void)
{
        /* 定义 DAC 初始化的结构体 */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 开启DAC 时钟 */

        RCC->APB1ENR|=RCC_APB1Periph_DAC;

        /* 开启 GPIOA 时钟 */

        RCC->AHB1ENR|=RCC_AHB1Periph_GPIOA;

        /* GPIOA4 设置为模拟输入 */

        GPIOA->MODER|=GPIO_Mode_AIN<<2*4;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DAC_LFSRUnmask_Bit0; /* 屏蔽幅值 设置 */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DAC_OutputBuffer_Enable; /* 启用输出缓冲 */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DAC_Trigger_T2_TRGO; /* 使用TIM2的溢出触发DAC */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DAC_WaveGeneration_None; /* 不使用波形发生器 */

        /* 配置DAC的通道1 */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启动DAC的通道1 */

        DAC_Cmd(DAC_Channel_1,ENABLE);

        /* 设置DAC通道1 数据12位右对齐 输出0对用的模拟电压*/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0);

}

/*
        DMA配置为 为DAC传送数据
        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 定义设置DMA的结构体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开启DMA1的时钟 */

        RCC->AHB1ENR|=RCC_AHB1Periph_DMA1;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7; /* 通道选择DAC1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int32_t)&(DAC->DHR12R1); /* DMA外设地址 DAC通道1数据12位右对齐寄存器 [15:4]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DAC_Buff; /* DMA 存储器0地址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 存储器到外设模式 */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 /* 数据传输量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非增量模式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MemoryInc_Enable; /* 存储器增量模式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外设数据长度:16位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存储器数据长度:16位 */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使用循环模式 */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 中等优先级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 不使用FIFO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Full; /* 不使用FIFO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 存储器突发单次传输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 外设突发单次传输 */

        /* 初始化DMA Stream DMA1 的第5个流的通道7 */

        DMA_Init(DMA1_Stream5,&DMA_InitStructure);

        /* 启动DAM1的通道5 */

        DMA_Cmd(DMA1_Stream5,ENABLE);

        /* 清除DMA传输完成标记 */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2_Stream5,DMA_IT_TCIF7);

        /* 开启DMA传输完成中断 */

//        DMA_ITConfig(DMA2_Stream7,DMA_IT_TC,ENABLE);

        /* 使能DAC的DMA请求 */

        DAC_DMACmd(DAC_Channel_1,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