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的触摸屏滤波

楼主(2015-09-14):
     使用电阻的触摸屏时,ADC采集的信号往往有误差,这个时候就需要点击触摸屏一次 ADC就采集多次 (比如 采集10次) 然而 一般来说就是取 这10个数的平均值 作为信号的值 但是 经过试验 这是非常不可靠的.例如 某次采集的 信号是  53 52 54 53 52 51 55 4095 0 1105 3321 4095  对于这样的结果如果直接把这些数取平均值 那样的话太不可靠了  我们观察数据 显然ADC采样的正确的值 应该是 52 左右 . 为什么呢? 因为观察发现 53 52 54 53 52 51 这5个数差异不大 ,后面的5个数 显然差异太大了... 对的信号往往是在某个范围内变化的(范围越大 精度越小 可信度不高) 显然前面的5个AD值的变化范围是 可信的.
     然而 怎么样让计算机 知道正确的信号呢?
    对于这10个信号  我假设 正确的 值为 X 我定义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 N  假如说着10个数中 落在 X-N 到X+N 的范围内的数 最多那么 此时的X的值 就是正确的信号 ( 也就落在是 落在X的N领域中的数最多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define N     3  //定于可以接受的范围

uint8_t LB(uint8_t *arr , uint8_t Length)
{
       uint8_t Max = 0 , Number = 0 ;//保存最多出现的次数 和 该值
        uint8_t  i , j ;
       uint8_t cc;// 差
       uint8_t Count=0;// 计数器
       for( i = 0 ; i < Length ; i++ )
       {
              for(j=0;j<Length;j++)
              {
                   if( i == j )
                           continue;
                    /* 求两个数的差的绝对值 */
                     if( arr[i] > arr[j] )
                            cc = arr[i] - arr[j] ;
                     else
                            cc = arr[j] - arr[i] ;
                    /* 如果差在范围内 */
                     if( cc<= N )
                            Count++;
              }

              if( Count > Max )
              {

                     Max = Count;

                     Number = arr[i];

              }
              Count=0;
       }

       printf("Num=%d\tMax=%d\n",Number,Ma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