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仕C150/C450电台潜在功能开发。

楼主(2015-09-14):
C150/C450电台潜在功能开发。

薛殿杰
日本马兰士公司生产的C150袖珍电台,以其外观小巧、功能齐全而深受使用部门的欢迎,同时它也是140MHz频段业余通信的优选机种之一。但是,C150电台本身还有许多说明书中没有介绍的潜在功能,下面以实例介绍其中几项非常实用的潜在功能的开发方法。
一、快速编程
1.置频预编程
(1)在按住FUNC键的同时,敲“o”键,使液晶板左上角显示“M”符号。
(2)单独敲一下“8”键,使液晶板左上角的“M”符号消失。
(3)在按住FUNC键的同时,敲“0”键,使液晶板左上角显示“M”符号。
(4)单独敲一下“1"键,使液晶板左上角的“M”符号消失。
通过以上四步预编程操作,可使C150电台具备在137MH;~169MHz范围内快速置频或改频的功能,每置入或改动一个频率,只须敲5次键盘即可完成,编程效率比原程序提高5倍以上。
2.置频(改频)编程实例
假设电台原工作频率为165.975MHz,现欲改为146.725MHz,操作者只要在VFO(拨号频率)状态下,依次敲4、6、7、2、5键,在发出一长声“B”音后,液晶板
上即可显示出“146.725';’MHz。需要指出的是:C150电台的液晶显示板对于频率的末位只能显示“5”而不能显示“o”。所以当置入末位是“o”的频率如
158.650MHz时,在依次敲完5、8、6、5键后,虽然液晶板上已显示出“158.65",但末位的“o”也一定要敲进去。只有在听到一长声“B”音的同时液晶板显示“158.65",才表明频率资料已输入完整。否则由于频率资料输入完整,电台无法执行改频指令而不能正常工作。
二、在VFO状态下实现异频半双工通信
按原使用说明书进行编程,C150电台在VFO状态下只能进行同频单工通信而无法进行异频半双工通信。使用以下方法进行重新编程,可使C150电台具备在VFO状态下进行异步半双工通信的功能。
1.VFO预编程
(1)在按住FUNC键的同时,敲“9”键液晶板显示m0.6
(2)在(1)状态下依次敲5、7、0、0键,随着一长声B音,液晶板显示[M 5.70]
(3)在(2)状态下敲“*”键,使液晶板恢复到VFO状态。
(4)在按住FUNC键的同时,敲一次“7”键,液晶板右上角显示“一”号,表示电台处于“收高发低”的属台工作状态。
(5)在按住FUNC键的同时,敲两次“7”键,液晶板右上角显示“+”号,表示电台处于“发高收低”的主台工作状态。
(6)在按住FUNC键的同时,敲三次“7”键,液晶板右上角处于空白状态时,表示电台处于同频单工工作状态。
2.在VFO状态下实现异频半双工通信编程实例
按照国家标准,异步通信在VHF频段的收发频差为5.7MHz。在相差5.7MHz的一对频率上,发射频率高,接收频率低称为主台频率,简称“发高收低”。发射频率低,接收频率高,称为属台频率,简称“发低收高”。下面以置入163.25MHz属台频率为例,加以具体说明。
(1)在VFO状态下依次敲6、3、4、2、5键,随着一长声B音,液晶板显示"163.425"MHz。
(2)在按住FUNC键的同时,调一次“7”键,使液晶板右上角显示一个“一”号。
(3)按PTT键,液晶板显示数据变为“157.725';’MHz,它表示电台此时已进入“收高发低”的属台工作状态。
三、提高内存储器预置异频信道容量C150本身具备20个带编号的信道数据存储器,两大组。另有一个称为“CALL”的呼叫频率存储器,它们可以同时存储21个同频单工信道数据资料。但是,由于每个异频信道具有接收和发射两个频点,因而按原使用说明书进行异步信道数据存储编程时,每个异频信道的接收和发射频率,需要分别占用一个M和与之对应的M存储器。也就是说,21个存储器最多只能同时存储10个异频信道数据资料。这对于某些需要经常跨地区工作的移动通信业务来说,是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的。按以下方式进行重新编程,可以使C150电台同时存储21个异频信道数据。
编程实例
当C150电台执行过在VFO状态下实现异频通信的预编程指令后,即可具备进行异频信道存储编程的能力。下面以在m1存储器中存入“163.425—”MHz为例,对异频信道数据的存储方法加以说明。
(1)在VF()状态下依次敲6、3、4、2、5键,随着一长声b音,液晶板显示"163.425"MHz。
(2)在拨住FUNc:键的同时,敲一次“7”键,使液晶板右上角显示“一”号。
(3)按"*”键使电台进入内存储显示状态,调步进旋钮,将“m1”’显示在液晶板的左边。
(4)在按住FUNC键的同时,敲一下“*”键,键着一长声B音,液晶板左部闪动的“1"符号静止下来,它表示“m1"163.425"MHz数据已存入“m1,’存储器中。
(5)在按住FUNC键的同时,敲一下“9”键,液晶板显示M 0-60
(6)依次敲5、7、o、o键,随着一长声B音,液晶板显示由M 0-60变为M 5.70 ·
(?)敲“*”键两次使电台恢复显示…Y1163.425—”MHz。然后按PTT键,液晶板显示变为“甲157.725…’MHz,它表示异频信道“m1"163.425—”MHz的数据资料已正确无误地存入“m1”存器中。如欲在其它M,M组存储器和CALl。存储器中存入异频信道数据,按以厂步骤置频即可。
上述编程方法也适于:C450袖珍电台的功能开发。

C150,按F+0,再按7+3699+M+M关机再开。频率可扩为170以上(BG2QAX补充)
按住F键,再按0键,再单按1键,如输入145.670MHz时可以不必按0 (BG5FAC补充)

C150/C450的扩频
1)打开对讲机,先查看CPU的型号,如果CPU的型号是 D7514G 438 的,就可扩频到350MHz;
2)再看一看锂电左侧中频滤波器的频率是不是22.596MHz,如果是就可扩频到350MHz;
3)找到Q12位置,焊一个二极管,正极在下侧,负极在上侧的右边的焊点上;
4) 找到Q16位置,焊一个二极管,正极在左侧,负极在右侧的上边的焊点上;
5)先复位,按住FUNC键(在PTT的上面)不放,打开电源就复位;
6)按住FUNC键不放,再按‘0’键,放开FUNC后按‘7’即可转到350MHz。
以上操作都在CPU板上
C450对讲机灵敏度调整的方法
C450对讲机灵敏度调整的方法与C150对讲机的调整相似。在C450对讲机的功放板上,天线座的下方有五只可调电容:C465;C459;C456;C450;C447。(最上面的一只是C465;中间一排两只左边是C456右边是C459;下面一排两只左边是C450右边是C447。)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先将对讲机的静噪调整好,接下来使对讲机接收一个正常的信号,按上述电容的顺序来调整,使对讲机的喇叭发出清晰的声音。随后,再接收一个弱一些的信号,重复上述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