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p中 数据库操作类

楼主(2015-09-14):
由于经常要操作新浪云数据库,特写了如下数据库操作类,留做后续学习使用。
sqlTool.class.php源码如下
<?php
class sqlTool{

    private  $conn ; // = NULL;
    private  $port ="3**7";
    private  $host = SAE_MYSQL_HOST_M;
    private  $user = "2*wx2*****0";
    private  $password = "ylx5lj101w****mh1l5i4****h5zzm***3yz";
    private  $db =  "app_s***e*";

    public function dblink(){
        $this->conn = mysql_connect($this->host.':'.$this->port,$this->user,$this->password);
        if(!$this->conn){
           die("连接数据库失败".mysql_error());
        }
        mysql_select_db($this->db,$this->conn);
        mysql_query("SET names 'UTF8'");
        return $this->conn;  //为了取$this->conn加上的,如不取这个值,可以不用
    }

    //完成select语句
   public function excute_dql($sql){
        $res = mysql_query($sql) or die(mysql_error());
        return $res;
    }

        //完成update,delete,insert
    public function excute_dml($sql){
       $b = mysql_query($sql,$this->conn);
          if(!$b){
                          return 0; //失败
                        }
                else
                    {
                    if(mysql_affected_rows($this->conn)>0){

                         return 1; //表示成功
                    }
                 else
                     {

                         return 2; //表示没有影响到行数
                   }
                }
     }

}

//引用类来操作数据库
/*
//dml操作

        $sql = "insert into slb (hyh,guige,menfu,kezhong,dlj,dlw,slj,slw,spj,spw) values('D15086003FY','50*50 144*80 府绸','57/58',120,150,140,3,3,8,8)";
        $a = new sqlTool();
        $conn1 = $a->dblink();

       $res = $a->excute_dml($sql);

        if(!$res){
                return 0;
                  }
           else if(mysql_affected_rows($conn1)>0){
                    echo "操作成功";  // retrun 1;
                   }
            else {
                    return 2;
                 }

*/

/*
//dql操作
     $sql = "select * from slb ";

     $b = new sqlTool();
     $b->dblink();
     $res = $b->excute_dql($sql);

     var_dump($res);
     echo "hell";

    while($row = mysql_fetch_row($res)){
        foreach($row as $key=>$val){

           echo "$key-->$val";
        }
        echo "
";

    }
    mysql_free_result($res);

*/

?>

sqlTool_demo.PHP 源码
<?php

    require_once "sqlTool.class.php";

//引用类来操作数据库
//dml操作
/*
//  $sql = "insert into slb (hyh,guige,menfu,kezhong,dlj,dlw,slj,slw,spj,spw) values('D15086003FY','50*50 144*80 府绸','57/58',120,150,140,3,3,8,8)";
      $sql = "delete  from slb where hyh = 'D15086003FY'";

        $a = new sqlTool();
        $conn1 = $a->dblink();

       $res = $a->excute_dml($sql);

        if(!$res){
                return 0;
                  }
           else if(mysql_affected_rows($conn1)>0){
                    echo "操作成功";  // retrun 1;
                   }
            else {
                    return 2;
                 }

*/
echo "
";

//dql操作
     $sql = "select * from slb ";

     $b = new sqlTool();
   $b->dblink();  //因为前面dml操作$conn1 = $a->dblink();此处可以不要,也可以要
     $res = $b->excute_dql($sql);

     var_dump($res);
     echo "hell";

    while($row = mysql_fetch_row($res)){
        foreach($row as $key=>$val){

           echo "$key-->$val";
        }
        echo "
";

    }
    mysql_free_result($res);
?>

调用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