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矩阵任意显示两位数

楼主(2015-09-15):
昨天,12单片机12M换24M导致时序错误,今天12864键值显示异常。看来短时间内完成工程。必须经验丰富来着。
/********************************************************** 用矩阵按键输入任意两位数并显示在12684上。如先输入2,再输入5

液晶上显示25。用矩阵按键0-9共10个按键。LCD12864用串行方式操作, 如果用并行,请自行修改。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P _nop_();

sbit LCD_CS=P1^0; //片选,高电平有效(RS)
sbit LCD_SID=P1^1; //串行数据输入端(R/W)
sbit LCD_SCLK=P1^2; //串行同步时钟,上升沿读取SID数据(E) sbit LCD_PSB=P1^3; //并/串选择 H并行 L串行
sbit LCD_RST=P1^4; //复位,低电平有效

uchar keynum;
uchar code dis1[]={"请输入任意两位数"};
uchar code dis2[16]={"0123456789ABCDEF"};
uchar dis_buf[]={0,0};

uchar getkey();
void display();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10;i++);
                }
        }
/*写指令程序,指令由3个字节组成,第一个为写指令*/
/*第二个为指令高4位,第三个为指令低4位*/
void send_cmd(uchar cmd_dat)
        {
        uchar i;
        uchar i_dat;
        i_dat=0xf8;
        LCD_CS=1;
        LCD_SCLK=0;
        for(i=0;i<8;i++)
                {
                LCD_SID=(bit)(i_dat&0x80);
                LCD_SCLK=0;
                LCD_SCLK=1;
                i_dat=i_dat<<1;
                }
        i_dat=cmd_dat;
        i_dat&=0xf0;
        for(i=0;i<8;i++)
                {
                LCD_SID=(bit)(i_dat&0x80);
                LCD_SCLK=0;
                LCD_SCLK=1;
                i_dat=i_dat<<1;
                }
        i_dat=cmd_dat;
        i_dat<<=4;
        for(i=0;i<8;i++)
                {
                LCD_SID=(bit)(i_dat&0x80);
                LCD_SCLK=0;
                LCD_SCLK=1;
                i_dat=i_dat<<1;
                }
        LCD_CS=0;
        delay(10);
        }

/*写数据程序,指令由3个字节组成,第一个为写数据*/ /*第二个为数据高4位,第三个为数据低4位*/

void send_dat(uchar cmd_dat)
        {
        uchar i;
        uchar i_dat;
        i_dat=0xfa;
        LCD_CS=1;
        for(i=0;i<8;i++)
                {
                LCD_SID=(bit)(i_dat&0x80);
                LCD_SCLK=0;
                LCD_SCLK=1;
                i_dat=i_dat<<1;
                }
        i_dat=cmd_dat;
        i_dat&=0xf0;
        for(i=0;i<8;i++)
                {
                LCD_SID=(bit)(i_dat&0x80);
                LCD_SCLK=0;
                LCD_SCLK=1;
                i_dat=i_dat<<1;
                }
        i_dat=cmd_dat;
        i_dat<<=4;
        for(i=0;i<8;i++)
                {
                LCD_SID=(bit)(i_dat&0x80);
                LCD_SCLK=0;
                LCD_SCLK=1;
                i_dat=i_dat<<1;
                }
        LCD_CS=0;
        delay(10);
        }

void LCD_INIT()
        {
        LCD_PSB=0; //串行方式操作
        send_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send_cmd(0x0c); //显示开,关游标,游标位置反白禁止 delay(5);
        send_cmd(0x06); //光标右移,整体显示不移动 delay(5);
        send_cmd(0x01); //清除LCD显示内容
        delay(5);
        }

uchar getkey()
        {
        unsigned char row,col,k;
        for(row=0;row<4;row++) //行值依次为0xfe, 0xfd, 0xfb, 0xf7
                {
                P2=~(1<<row);
                k=0x10;
                for(col=0;col<4;col++) //列值扫描
                        {
                        if(!(P2&k)) //如果有键按下
                        return (row*4+col); //返回按键位置
                        k<<=1;
                        }
                }
        return 99; //无键按下返回99
        }

void key_dispos() //按键处理并显示程序
        {
        display(); //显示第一行和初始键值 keynum=getkey(); //获取键值
        if(keynum<10) //
                {
                dis_buf[1]=dis_buf[0]; //第一个键值移位显示 dis_buf[0]=keynum; //获得第二个键值 display(); //显示改变后的键值 while(keynum<10) //松手检测
                        {
                        keynum=getkey();
                        }
                }
        }

void main()
        {
        P1=0xff;
        LCD_INIT();
        while(1)
                {
                key_dispos();
                }
        }
        void display()
                {
                uint i;
                send_cmd(0x80); //第一行显示
                i=0;
                        while(dis1[i]!='\0')
                        {
                        send_dat(dis1[i]);
                        i++;
                        }
                send_cmd(0x90); //第二行显示数据 send_dat(dis2[dis_buf[1]]);
                send_dat(dis2[dis_buf[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