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 程序 TLC5615

楼主(2015-09-15):
/****************************************************

    程序功能 : 使用TLC5615进行DA转换
    单位      :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电信 EDA工作室
    程序说明 : 本程序适应于绝大多数没有四线制SPI口的8051
              单片机,模拟一个接口,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四个
              接口的地址即可实现移植,使用编译器为keil c2

***************************************************/
#ifndef __DAC1615_H_
#define __DAC1615_H_        //定义开始
//***************************//

//*************************************//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
sbit      cs =     P3^2;       //片选
sbit     clk =     P3^3;       //时钟
sbit     din =     P3^4;       //数据入口
sbit    dout =     P3^5;       //数据出口
//****************************//
void delay();       //延时函数
void DA_Conver(unsigned int DA_Value);
//***********************************//
//*************************************//

void delay()
         {
                int i = 5;
                while(i--);
         }
/*------------------------------------------------------------- */
void DA_Conver(unsigned int DAValue)
         {
             unsigned char i;
               DAValue <<= 6;
               cs =   0;                            // 片选DA芯片
               clk = 0;                             //   在以下12个时钟周期内,每当在上升沿的
                                                         //   数据被锁存,形成DA输出。在前10个时钟
               for(i = 0; i < 12; i++)              //   内输入的是10位DA数据,后两个时钟周期
               {                                    //   为填充字节。
                  din = (bit)(DAValue & 0x8000);    //
                   clk = 1;                         //
                   DAValue <<= 1;                   //
                   clk = 0;
               }
               cs = 1;                              // CS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只有在clk为低的时候
               clk = 0;                             // 才有效
        }

#endif         //结束定义

网友A(2016-05-31):
加填充位有什么用,不加可以吗,新手,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