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约单片机端口资源的键盘电路

楼主(2015-09-15):
1 新型键盘电路
              键盘电路是单片机应用系统最常用的人机接口,往往要占用较多的I/O端口,利用本文介绍的电路,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键盘电路对I/O端口的点用。本电路特别适合一些引脚少、结构紧凑的单片机,可为其节省宝贵的I/O资源。
             这里以3根I/O线为例,普通接法只能接3个键,即使是采用改进后的组合接法[1],最多也只能接7个链,本文介绍的电路是在组合接法的基础上增加了3个二极管,并采用了新的接法。其软件处理使用了端口访问和扫描检测两种方法,从而使按键数可达到16个,同时由于采用了组合逻辑来直接对端口进行读取,因此极大地简经了程序的处理过程,同时也节省了宝贵的存储器和CPU运算资源。图1是该电路的电路原理图。

      2 软件过程和程序
      该电路在程序处理时,由处理器首先向I/O1~I/O3写高电平,然后读入。如果非全“1”,说明,K0~K6中有键按下,此时可根据读入的端口状态判断键的状态,如果读入的结果为全“1”,则I/O1~I/O3轮流输出低电平,再读入,这样就可根据另外两根I/O线的状态来判别是K7~K15中的哪一个键被按下。重复调用键盘处理子程序可将读取的键值与上次的值进行比较,甚至两次读数相同为止,这样即可消除按键抖动所造成的误读。该电路选用的单片机为 AT89C2051,用C51语言编写的按键电路处理程序如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getkey(void);
      uchar keyvol;
      void main(void)
      {
      keyvol=getkey(); /*调用键处理函数,返回的数据等于16表示同有键按下,0至15对应k0至K15*/
      }
      以下为键盘处理子程序:
      uchar getkey(void)
      {
      uchar x
      P1=P1|0x07; /*I/O1至I/O3写“1”*/
      xP1&0x07; /*读入I/O1至I/O3并屏蔽其它位*/
      if(x= =10)
      {
      P1=P1|0x07;
      P1=P1&0xfd; /*I/O2写“0”*/
      x=P1&0x07;
      x=(x+1)/2+10; /*屏蔽I/O2并转换K10至K12的键值*/
      if(x = =13)
      {
      P1=P1|0x07;
      P1=P1&0xfb; /*I/O3写“0”*/
      x=P1&0x07;
      x=x+13; /*屏蔽I/O3并转换K13至K15的键值*/
      }
      }
      }
      return x;
      }
      利用该键盘电路并根据逻辑组合原理可推断开n条I/O线可组合的按键数N为:
      N=(2n-1)+(2 n-1 -1)n
      表1给出了2至4条I/O线可组合的按键数。
      表1 2~4条I/O线可组合的按键数
      I/O线 可组合按键
2            5
3           16
4           43

      3 结束语
      这种新型键盘电路在使用时非常稳定可靠,节省大量的I/O端口,而且程序处理也很简洁,速率比4×4的扫描式电路还要快,因此,该电路特别适合一些引脚较少的单片机,如PIC12C508、Z86E03以及AT89C205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