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约单片机端口线及器件的新型键盘扫描方法

楼主(2015-09-15):
1 引言
        键盘电路是单片机应用系统最常用的人机接口,往往要占用较多的I/O端口, 现在有些很节约I/O资源的键盘电路,如本站转载的这篇文章 http://www.51hei.com/bbs/dpj-38855-1.html 但它在键盘上使用的二极管较多,或有些使用的编码芯片。利用本文介绍的电路,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键盘电路对I/O端口的点用 和器件。本电路特别适合一些直接搭焊、或需要导线延长键盘(如密码锁) 其节省宝贵的延长线数量。
2 硬件原理
       这 里以4根I/O线为例,普通接法只能接4个键,本文介绍的电路是在组合接法的基础上增加了4个二极管。其软件处理使用了端口扫描检测方法,从而使按键数可 达到12个,同时由于采用了组合逻辑来直接对端口进行读取,因此极大地简经了程序的处理过程。下图是该电路的电路原理图。 也可以根据此原理图类是做3线、5线等的键盘。
3 软件过程和程序
检测过程:先将口1执低电平,然后读取口2、3、4,如有低电平则端口对应的按键被按下;如都是高电平,则将口2执低,然后读取口1、3、4,以此类推。
程序如下:
;端口定义
K1 BIT P1.0
K2 BIT P1.1
K3 BIT P1.2
K4 BIT P1.3
;******************************************
; 键盘扫描
;******************************************
KEY: SETB K2 ;一行
SETB K3
SETB K4
CLR K1
JB K2,KEY1
LCALL T1MS
JB K2,KEY1
MOV KEYZ,#01H
KT1: JNB K2,KT1
LJMP KEYOUT
KEY1: JB K3,KEY2
LCALL T1MS
JB K3,KEY2
MOV KEYZ,#02H
KT2: JNB K3,KT2
LJMP KEYOUT
KEY2: JB K4,KEY3
LCALL T1MS
JB K4,KEY3
MOV KEYZ,#03H
KT3: JNB K4,KT3
LJMP KEYOUT
KEY3: SETB K1 ;二行
CLR K2
JB K1,KEY4
LCALL T1MS
JB K1,KEY4
MOV KEYZ,#04H
KT4: JNB K1,KT4
LJMP KEYOUT
KEY4: JB K3,KEY5
LCALL T1MS
JB K3,KEY5
MOV KEYZ,#05H
KT5: JNB K3,KT5
LJMP KEYOUT
KEY5: JB K4,KEY6
LCALL T1MS
JB K4,KEY6
MOV KEYZ,#06H
KT6: JNB K4,KT6
LJMP KEYOUT
KEY6: SETB K2 ;三行
CLR K3
JB K1,KEY7
LCALL T1MS
JB K1,KEY7
MOV KEYZ,#07H
KT7: JNB K1,KT7
LJMP KEYOUT
KEY7: JB K2,KEY8
LCALL T1MS
JB K2,KEY8
MOV KEYZ,#08H
KT8: JNB K2,KT8
LJMP KEYOUT
KEY8: JB K4,KEY9
LCALL T1MS
JB K4,KEY9
MOV KEYZ,#09H
KT9: JNB K4,KT9
LJMP KEYOUT
KEY9: SETB K3 ;四行
CLR K4
JB K1,KEY10
LCALL T1MS
JB K1,KEY10
MOV KEYZ,#0AH
KT10: JNB K1,KT10
LJMP KEYOUT
KEY10: JB K2,KEY11
LCALL T1MS
JB K2,KEY11
MOV KEYZ,#0BH
KT11: JNB K2,KT11
LJMP KEYOUT
KEY11: JB K3,KEY
LCALL T1MS
JB K3,KEY
MOV KEYZ,#0CH
KT12: JNB K3,KT12
KEYOUT: RET

;********************************************
; 延时
;********************************************
T1MS: MOV R4,#0FEH ;1ms延时
T1MS0: NOP
NOP
DJNZ R4,T1MS0
RET

网友A:
看见汇编真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