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Keil uVision2中增加STC单片机型号

楼主(2015-09-15):
怎样在Keil uVision2中增加STC单片机型号

网友A:
在keil中添加stc单片机型号的具体方法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31864-1.html

网友A:
STC单片机官方头文件(*.h)下载及添加STC单片机型号和仿真驱动到KEIl软件http://www.51hei.com/bbs/dpj-36960-1.html

网友B:
在STC新ISP软件V6.85H中 选择 Keil仿真设置 点击 添加MCU型号到Keil中 即可,不需要太麻烦

网友C:
直接把头文件加进去keil的文件夹就行了

网友D:
选择atmel的,比如STC89C52可以用AT89C52代替,内核是一样的

网友E:
下载STC新ISP软件V6.85H,打开后选择“Keil仿真设置”、点击“添加MCU型号到Keil中”即可。

网友F:
只需选同类型相近型号,在C源文件中包含STC头文件(注:可修改头文件以满足自己芯片的特殊要求)

网友G:
感觉如果投STC的SIP现在软件就好办了。

网友H(2016-12-31):
STC单片机官方头文件(*.h)下载及添加STC单片机型号和仿真驱动到KEIl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