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计数系统,不知道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合适

楼主(2015-09-15):
要做毕业设计,要求是生产线计数系统,不知道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合适,显示的部分是用LCD合适还是LED更合适

网友A:
生产计数系统的传感器大部分采用光电传感,也有的采用接近传感器,这要根据材料的材质形状等因素确定。显示部分我觉得用LCD好,信息量比较大,用电也很省,就是价格方面得考虑。

网友B(2015-10-16):
接近,光电都行

网友C(2020-02-16):
光带传感器,遮光一次计数一次,仅仅只是计数 在生产线直接用数码管显示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