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求阶乘 -C语言

楼主(2015-09-15):
#define M 20000 /* 最大结果位数,DOS能访问的内存有限,最好不要超过 30000 位*/
#define N (M+5)
main()
{
int Num;
register int i,j,k,flag;
register unsigned int n,m,pc;
unsigned char str_n[5],result_0[N],result_1[N];
void fun_print_result(char *result,int flag);
int fun_mul(char *a,char *b,char *c,int flag);

printf("输入计算其阶乘的数:Num = ");
scanf("%d",&Num);

if(Num >= 100)
{
printf("\n正在进行阶乘运算. . .\n");
printf("已完成 00000 的阶乘,请等待. . .");
}

for (j=0;j<N;j++)
{
result_1[j] = 0; result_0[j] = 0;
}
result_1[N-1] = 1;
for(i=0;i<5;i++)
{
str_n[i] = 0;
}

n = 1;
pc = 0; flag = N-1;
while (n <= Num)
{
m = n;
k = 4;
while(m > 0)
{
str_n[k] = m%10; m /= 10; k--;
}
if (pc%2 == 0)
{
if(fun_mul (str_n,result_1,result_0,flag) != 1)
{
printf("\n\n结果溢出!当前所设置的最大结果为 %d 位 已完成 %d 的阶乘",M,pc);
exit(0);
}
}
else
{
if(fun_mul (str_n,result_0,result_1,flag) != 1)
{
printf("\n\n结果溢出!当前所设置的最大结果为 %d 位 已完成 %d 的阶乘",M,pc);
exit(0);
}
}

flag = flag-(4-k); /* flag 标记相乘后“可能的”第一个有效数字的标号 */

if(pc%2 == 0) /* 再处理一次使 flag 正好标记第一个有效数字的标号 */
{
if(result_0[flag] == 0) flag++;
}
else
{
if(result_1[flag] == 0) flag++;
}
n++; pc++;
if((pc)%25 == 0 && Num >= 100 && pc >= 100)
{
printf("\r已完成 %5d",pc);
}
}
if(Num >= 100) printf("\n");
if ((pc-1)%2 == 0)
{
fun_print_result (result_0,flag);
}
else
{
fun_print_result (result_1,flag);
}
}

int fun_mul(char *a,char *b,char *c,int flag) /* 相乘函数 */
{
register int i,j;
for(j=flag;j<N;j++) c[j]=0;
for(i=4;i>=0;i--)
{
if(a)
{
for (j=N-1;j>=flag;j--)
{
if(b[j])
{
c[i+j-4] += a[i]*b[j];
}
if(c[i+j-4] > 9)
{
c[i+j-5] += c[i+j-4]/10; c[i+j-4] %= 10;
}
}
}
}
if(flag < 10)
{
if (c[0] || c[1] || c[2] || c[3] || c[4]) /*** 结果溢出判断 ***/
{
return 0;
}
}
return 1;
}

void fun_print_result(char *result,int flag) /* 输出结果函数 */
{
int p;
printf("\n本次计算结果共有 %d 位,如下:\n\n",N-flag);
for(p=flag;p<N-1;p++)
{
printf("%d",result[p]);
if((p+1-flag)%(21*80) == 0)
{
printf("\n计算结果太长,请按任一键看下一屏,Esc 退出");
if(getch() == 27)
{
clrscr(); exit(0);
}
clrscr();
}
}
printf("%d",result[N-1]);
printf("\n\n[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