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5-09-15):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用KEIL选用small模式编译一个程序时老时出错,信息如下。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 ...
Program Size: data=217.6 xdata=0 code=5314
Target not created

芯片我选的是AT89C52,RAM有256呀,怎么会OVERFLOW呢?
但是如果编译模式选用Compact或large时就一切正常。
... ...
Program Size: data=110.6 xdata=111 code=5914
"test" - 0 Error(s), 22 Warning(s).

---------------------------------------------------------------

另外的可能性:
比如全局变量中定义的过多如下所示:
uchar xpos,ypos;
uchar disbac;
uchar coma1,comb1,comc1,coma2,comb2,comc2;
uchar map[35];
uchar buff[35];
局变量是不是用得太多了,另外用的是什么单片机,RAM总共有多大,定义变量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变量是定义在那个区域的,系统默认为直接寻址DATA区,但DATA区只有128个字节,很容易用完和溢出的,
51单片机超出128个字节的RAM区定义变量的时候一定要要变里前面加IDATA,
这样表明这个变量是定义在IDATA区的,IDATA区是128到256之间的间接寻址RAM区.
建意你在全局变量和数组前都加在IDATA.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问题原因分析及解决

用KEIL选用small模式编译一个程式时老时出错,信息如下。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 ...
Program Size: data=217.6 xdata=0 code=5314
Target not created

芯片我选的是AT89C52,RAM有256呀,怎么会OVERFLOW呢?
但是如果编译模式选用Compact或large时就一切正常。
... ...
Program Size: data=110.6 xdata=111 code=5914
"test" - 0 Error(s), 22 Warning(s).

请大侠们指教!

---------------------------------------------------------------

排开Keil编译器有问题,可以肯定是你的内存空间溢出了

Keil 中关于 107 错误的描述是这样的: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ummary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space-name
     SEGMENT: segment-name
Description    The specified segment cannot be located at the specified address space. The segment is ignored.
=========================================

如果你仍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只能去问 keil 公司的

前面有些兄弟的说法有二点是不确切的:
①就是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实际的情况是只要编译指示data=xxx 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编译
②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特殊寄存器虽然使用重复的地址,但是用不同的指令访问,并不会占用RAM空间

但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即直接寻址,只能访问低 128 个字节,但这 128 个字节也不是全为你程序所有,寄存器 R0-R7必须映射到低RAM,要占去 8 个字节,如果使用寄存组切换,占用的更多。

所以你可以使用 data 区最大为 120 字节,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示的指定为间接寻址,另外堆栈至少要占用一个字节,所以你最多能使用 127 上字节(如果)

就是说极限情况下你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当然,实际应用中堆栈为一个字节肯定是不够用的,但如果嵌套调用层数不深,有十几个字节也够有了,所以你的 217.6 个字节的占用量应该是可以满足的

为了验上面的观点,写了个例子

#define LEN 120
data UCHAR tt1[LEN];
idata UCHAR tt2[127];

void main()
{
     UCHAR i,j;

     for(i = 0;   i < LEN; ++i )
     {
         j = i;
         tt1[j] = 0x55;
     }
}

可以计算 R0-7(8) + tt1(120) + tt2(127) + SP(1) 总共 256 个字节

keil 编译的结果如下:
Program Size: data=256.0 xdata=0 code=30
creating hex file from ".\Debug\Test"...
".\Debug\Test" - 0 Error(s), 0 Warning(s).
(我的测试环境为 XP + Keil C 7.5)

这段程序已经达到了内存分配的极限,再定义任何全局变量或将数组加大,编译都会报错 107,也就是跟你碰到的一样的错误信息

这里就要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变量 i、j 不计算在内?
这是因为 i、j 是局部变量,编译器会试着将其优化到寄存器 Rx 或栈。问题也就在这了,如果局部变量过多中定义了局部数组,编译器无法将其优化,就必须使用 RAM 空间,虽然全局变量的分配经过精心计算没有超出使用范围,仍会产生内存溢出的错误!

而编译器是否能成功的优化变量是根据你的代码来的
上面的代码中,循环是臃肿的,变量 j 是完全不必要,那么将代码改成

UCHAR i;
UCHAR j;

for(i = 0;   i < LEN; ++i )
{
     tt1[ i] = 0x55;
}

再编译看看,出错了吧!
因为编译器不知道该如何使用 j,所以没能优化,j 须占 RAM 空间,RAM 就溢出了。(有些编译器会自动将这个无用的变量去掉,但这个不在讨论之列了)

综上所述,我建议你重新审查你程序中的变量定义,或者将你的程序帖出来(不需要代码,只要变量定义部分,包括子程序)

从你的两次编译提法来看,改为 compact 后有 111 个字节移到了 xdata,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打开你的输出文件夹中的 .M51 符号表文件,查找哪些变量被移到了 xdata,然后修改你的程序,在这些变量前加上 idata,再编译看看

另外,对 idata 的定义的变量最好放在 data 变量之后

对于这一种定义
uchar c1;
idata uchar c2;
uchar c3;

变量 c2 肯定会以间接寻址,但它有可以落在 data 区域,就浪费了一个可直接寻址的空间

================================================================================
================================================================================
================================================================================
今天遇到一个keil问题,编译出现下面提示:最后完美解决,把方法分享给51hei论坛的朋友们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WRITEONECHAR?DS18B20

LENGTH: 0002H

在百度上查了一些资料,说法不一:

       1、单片机的RAM 不够,但变量太多,所以删掉一些不重要的变量就ok了.
       2、KEIL没有注册,只能编译2K的

   错误是内存空间溢出,可以改变KEIL的编译的模式,改为Large模式来达到编译成功。一般 KEIL在small 模式。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即直接寻址,只能访问低 128 个字节,但这 128 个字节也不是全为你程序所有,寄存器 R0-R7必须映射到低RAM,要占去 8 个字节,如果使用寄存组切换,占用的更多。所以可以使用 data 区最大为 120 字节,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示的指定为间接寻址,另外堆栈至少要占用一个字节,所以你最多能使用 127 上字节。

  如果以上办法都没能解决,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发现是变量太多的缘故,删除了几个不重要的变量后完美解决了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的问题.

======================================================================================

=====================================================================================
这个错误是内存空间溢出了
Memory Model: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即直接寻址,只能访问低 128 个字节,但这 128 个字节也不是全为你程序所有,寄存器 R0-R7必须映射到低RAM,要占去 8 个字节,如果使用寄存组切换,占用的更多。
所以你可以使用 data 区最大为 120 字节,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示的指定为间接寻址,另外堆栈至少要占用一个字节,所以你最多能使用 127 上字节(如果)
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打开你的输出文件夹中的 .M51 符号表文件,查找哪些变量被移到了 xdata,然后修改你的程序,在这些变量前加上 idata,再编译看看,或直接把某些变量定义为idata型。

另外,对 idata 的定义的变量最好放在 data 变量之后
对于这一种定义
uchar c1;
idata uchar c2;
uchar c3;
变量 c2 肯定会以间接寻址,但它有可以落在 data 区域,就浪费了一个可直接寻址的空间

网友A(2019-02-26):
高手,分析的透彻 ,谢谢解答。

网友B(2021-12-11):
经常出现.值得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