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恒温电烙铁电路图

楼主(2015-09-15):
市面上销售的简易恒温电烙铁,其恒温控制部分由市电直接供电去驱动双向可控硅的电路,一旦出问题往往使元器件烧黑或炸裂,损坏器件的颜色、标记就无法辨认,给维修带来困难。
这里,我们以有代表性的广州黄花电子电器厂905C型恒温电烙铁为例,对恒温烙铁的工作原理加以介绍。
该电烙铁控温范围是100℃~400℃,调温标志标明低、中、高位,控温精度标称±5%,采用了热电偶传感器。控制电路采用了交流市电直接降压、滤波、稳压供电方案。工作原理见下图。 市电AC220V经R1降压、D1半波整流、D2削波稳压、C1滤波后作为比较器件IC的电源电压及调温设定电压源。IC-A③脚为热电偶检测电压输入端(与温度值对应);②脚为调温设定电压。在②、③脚两端电压比较后,由①脚输出。其中R5的作用是将输入的很少一部分反馈至同相输入端③脚,以使在小信号波动时输出锁定不变。当热电偶检到温度偏低时;③脚电平相对②脚低,使输出①脚也低。进而使IC-B放大器⑥脚相对于固定偏置的⑤脚偏低,使输出⑦脚为高。由于IC-B⑤脚电压是由AC220V经R6、R7分压而得,因而,频率、相位完全与AC220V相同。与⑥脚直流比较后在⑦脚输出交流电压。该交流电压经C2、D4、D3和D4反向并联(作用同双向二极管)触发双向可控硅,使相应的电压加到烙铁电热丝上,以达到恒温的目的。

具有保护功能的一体化电烙铁
本文介绍的一体化电烙铁是将温度的调节、电源的通断以及显示功能,都设计在普通电烙铁的手柄之内,制成了一体化烙铁.又称高、低、关带显烙铁。这种烙铁在焊大规模集成电路、微电脑控制电路、CMOS集成电路以及场效应管的时候,不用担心烙铁漏电或接地不良造成损坏。高、低、关带显烙铁,是在手柄内的电源线上.分别串上一只常开干簧管和一只二极管.并在二极管上并一只单向水银导电开关(如附图),组成了高、低、关开关。平时.将烙铁放在安装有永久磁铁的烙铁架上,干簧管在磁铁的作用下导通,烙铁开始加热。烙铁架设有高低两层,使用时,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如需要高温加热时,就把烙铁头放在高层上,烙铁头在高层使水银开关导通,二极管短路.烙铁处于全波供电状态,两只LED均发光。当需要低温加热时,就要把烙铁头放在低层上.烙铁头在低层,水银开关断开,二极管在电源里作半波整流,烙铁处于半波供电状态,因此,一只LED发光。焊接时,烙铁离开磁铁,使干簧管断开,实现自动关断电源,两发光管均熄灭,电烙铁停止加热。这种烙铁是利用余热进行焊接.不会因烙铁过热而损坏元件,同时也能保证人身安全。
该烙铁的特点是简单实用,用烙铁头的高低位置来调节温度.用手柄的前后移动来实现开与关.因此该烙铁就是在不用的时候,也可以不拔掉电源。烙铁的显示功能可直接观察到烙铁的高、低、关状态:高温双灯亮:低温单灯亮:关断双灯都熄
作者:麻继超

防静电烙铁安全电源插座
由于CMOS 型集成电路和场效应管这类器件的输入阻抗极高,任何静电感应或在电路的制造修理操作中电烙铁的漏电,都会造成器件的击穿损坏。为了防止此类事故的发生,通常都要求将所使用的电烙铁良好地接地。然而由于在实际操作中电烙铁的使用与停放过于频繁,它的接地状态随时可能改变。为了能在发生接地不良时及时被发现,下面介绍一例电烙铁安全电源插座,当发生接地不良时它能发出信号,电路组成如图所示。

电路工作原理分析 本电路的主要部分是一个由555 电路与R1 、R2 及C2 组成的音频振荡器,当接地不良时它会通过晶体扬声器发出警示信号,告知操作者采取措施。
在本电路中, NE555 的④脚和电烙铁的外壳通过电源插座的接地端一起接地。当接地状态良好时,由于④脚被钳位于低电平,NE555 被复位,振荡电路停振,由于此时③脚输出低电平,绿色LED1 发光,表示接地良好。
当接地不良时,直流工作电源电压通过R3 加至'NE555 的④脚,使NE555 的复位状态被解除,振荡电路振荡发出警示声,同时红色LED2 发出闪光。

网友A(2015-11-27):
太感谢楼主的分享了,增加了知识

网友A:
增加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