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程序编译不成功

楼主(2015-09-15):
以下程序编译不成功,求教#include <reg51.h>
sbit led1=p1^0
void main()
{
    led1=0x00;
}

网友A:
sbit led1=p1^0后面有分号 “;”
所有字符输入必须为英文状态输入,切记

网友B:
1、每写完一句都要加上分号";"  注意不要在打字状态下输入,否则会报错!
2、你位定义了led1,赋值就不要用16进制数了,0,1赋值就行。除非是端口整体赋值,在给P1赋值16进制。
3、定义的p1^0中,P最好是大写。

网友C:
这是编程是要仔细检查哦

网友D:
P1^0是P1的最低位,而你却赋值一个字节。直接led1=0就好了。

网友E:
加; 第二行那里

网友F:
新手要仔细检查程序偶避免出现这种错误

网友G:
漏了分号吧

网友H:
你赋值了  led1=p1^0      led1就是一位了 不用0x00

网友I:
定义错误,第一个led=P1^0是位定义,也就是说你定义的只有P1^0这个口,你也只能控制这个口,然后你用总线控制方式0x00.的意思是控制八个其他口,当然不行了,要么改成led = 0;要么把P1^0定义取消。还有P1的P是大写的,小写不行。你可以在#include<reg52.h>上面点击右键,就能看到里面的定义了,P都是大写的。小写编译不了。

网友J:
少了封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