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 LED全彩渐变51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5-09-15):
【RGBLED灯珠全彩渐变】
/////////////////////////////////////////////////
C程序
/////////////////////////////////////////////////
/***********************************************************************/
/***名称:RGBLED灯珠全彩渐变             *******************************/
/***功能:                                                             */
/***********************************************************************/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   端口定义                 ---------------------------------------*/
/*---------------------------------------------------------------------*/
#define PORT_1 P1

sbit LED_R        =P1^0;
sbit LED_G        =P1^1;
sbit LED_B        =P1^2;

bit   FLAG_ON;

U8 R_DAT,G_DAT;B_DAT;

U8 PWM_HL,REPEAT;
/*---------------------------------------------------------------------*/
/*--     延时程序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
/*--     渐变程序               ---------------------------------------*/
/*---------------------------------------------------------------------*/
void fade1()
{
        U8 fade_1,fade_2,fade_3,fade_4;
        fade_2=128;
        fade_4=127;
        while(fade_2!=0)
        {
                for(fade_3=128;fade_3>fade_4;fade_3--)
                {
                        LED_R=0;
                        LED_G=1;
                        delay(50);
                }
                fade_3=128;
                fade_4--;
                for(fade_1=0;fade_1<fade_2;fade_1++)
                {
                        LED_R=1;
                        LED_G=0;
                        delay(50);
                }
                fade_1=0;
                fade_2--;
        }

        fade_2=128;
        fade_4=127;
        while(fade_2!=0)
        {
                for(fade_3=128;fade_3>fade_4;fade_3--)
                {
                        LED_G=0;
                        LED_B=1;
                        delay(50);

                }
                fade_3=128;
                fade_4--;

                for(fade_1=0;fade_1<fade_2;fade_1++)
                {
                        LED_G=1;
                        LED_B=0;
                        delay(50);
                }
                fade_1=0;
                fade_2--;
        }
        fade_2=128;
        fade_4=127;

        while(fade_2!=0)
        {
                for(fade_3=128;fade_3>fade_4;fade_3--)
                {
                        LED_B=0;
                        LED_R=1;
                        delay(50);
                }
                fade_3=128;
                fade_4--;

                for(fade_1=0;fade_1<fade_2;fade_1++)
                {
                        LED_B=1;
                        LED_R=0;
                        delay(50);
                }
                fade_1=0;
                fade_2--;
        }
}

/*---------------------------------------------------------------------*/
/*--   主程序                   ---------------------------------------*/
/*---------------------------------------------------------------------*/
void main()
{
        PORT_1=0X00;
        PWM_HL=200;
        while(1)
        {
                fade1();
        }
}
/*---------------------------------------------------------------------*/
/*--   程序结束                 ---------------------------------------*/
/*---------------------------------------------------------------------*/

网友A:
, 还没玩过全彩LED啊,呵呵,看看你的程序

网友B:
很好的程序谢谢分享

网友C(2015-11-10):
可以传个视屏,下次

网友D(2016-06-05):
谢谢!同一个按键控制颜色呢?

网友D:
同一个按键控制不断变化颜色:OFF->淡黄色->粉红色->紫色->黄色->白光->OFF不要渐变色

网友E(2016-08-01):
回去试一下!谢谢!

网友F(2017-04-20):
楼主这个是渐变的,请问怎么才能调出某一个特定的颜色呢

网友G:
楼主,有电路图吗?

网友H(2018-08-23):
楼主有没有原理图可以分享一下?谢谢啦

网友I(2018-10-12):
谢谢,有机会试下看看!!!

网友J(2019-03-16):
看程序代码,都能知道电路图是怎么回事,人不能太懒了!学习的态度要端正!这样才能真正学到技术!当别人把电路图一放,代码一放,你下载完往口袋里一装就什么事都没了,你的技术还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