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占空比控制LED灯亮度渐变汇编程序+电路图

楼主(2015-09-15):
/////////////////////////////////////////
汇编程序
/////////////////////////////////////////
/***********************************************************************/
/***名称:PWM控制LED灯亮度渐变   ***************************************/
/***功能:亮度渐变                                                     */
/***********************************************************************/

/*---------------------------------------------------------------------*/
/*--   端口定义                 ---------------------------------------*/
/*---------------------------------------------------------------------*/
PORT_2        EQU P2
PORT_1        EQU P1

LOOP_NUM1        EQU 30H
LOOP_NUM2        EQU 31H
LOOP_NUM3        EQU 32H
/*---------------------------------------------------------------------*/
/*--   程序开始                 ---------------------------------------*/
/*---------------------------------------------------------------------*/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30H
/*---------------------------------------------------------------------*/
/*--   主程序                   ---------------------------------------*/
/*---------------------------------------------------------------------*/
MAIN:        MOV PORT_2,#00H         //端口初始化
        MOV PORT_1,#00H
START:        MOV LOOP_NUM3,#255
MOV LOOP_NUM2,#255
MOV LOOP_NUM1,#0
LOOP:        MOV A,LOOP_NUM1
CJNE A,LOOP_NUM2,LOOP2
LOOP2:   JC LOOP3
MOV PORT_2,#0FFH
SJMP EXIT
LOOP3:        MOV PORT_2,#00H
EXIT:        DJNZ LOOP_NUM2,LOOP
MOV LOOP_NUM2,#255
INC LOOP_NUM1               //变量
MOV A,LOOP_NUM1
CJNE A,#255,LOOP
SJMP START
/*---------------------------------------------------------------------*/
/*--   程序结束                 ---------------------------------------*/
/*---------------------------------------------------------------------*/
END

回复95帖
2014/04/18 10:44:30 96帖 yueyunno1 师长
/////////////////////////////////////////////
C程序
/////////////////////////////////////////////

/***********************************************************************/
/***名称:PWM控制LED灯亮度渐变   ***************************************/

/***功能:亮度渐变                                                     */
/***********************************************************************/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   端口定义                 ---------------------------------------*/
/*---------------------------------------------------------------------*/
#define PORT_2 P2
#define PORT_1 P1
sbit LED_RED  =P1^0;
sbit LED_GREEN=P1^1;
sbit LED_BLUE =P1^2;
/*---------------------------------------------------------------------*/
/*--   主程序                   ---------------------------------------*/
/*---------------------------------------------------------------------*/
void main()
{
U8 i,j;
PORT_2=0X00;
while(1)
{
for(i=255;i>0;i--)
PORT_2=(j<i)?0x00:0xff;
if(j<255)j++;else j=0;
}
}
/*---------------------------------------------------------------------*/
/*--   程序结束                 ---------------------------------------*/
/*---------------------------------------------------------------------*/
回复96帖
2018/04/18 12:59:15 101帖 yueyunno1 师长
主程序中用了C语言的三目运算,特别在复杂程序用用三目运算容易阅读,一下贴出常规写法
主程序也可以写成这样:
while(1)
{
for(i=255;i>0;i--)
{
        if(j<i)
        PORT_2=0X00;
        else
        PORT_2=0XFF;
}
if(j<255)
        j++;
else
        j=0;
}

网友A(2016-12-01):
你好,请问有完整的电路图吗,急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