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作品,很有纪念意义

楼主(2015-09-16):
硬件电路(飞线+锡接),改程序才发现多用了7个I /O口(段码所有同名端连接可以节省大量I/O),动态显示亮度不均、不足还有待解决(已有解决方案:MAX7219、CS7219驱动芯片,,手边都没 有╯▽╰)。其他改进:1.希望加入ds1302和掉电保护;2.改用串行传输,控制电路只要一根信号线就行,3.考虑串并移位寄存器,74hc595、 138,重叠处理解决显示时间不足而亮度不足;4.继续完善程序,加入定时,音乐播放等更多功能。。暂时想到这么多,以后慢慢完善 ∩_∩
         STC89C52RC,数码管,S8050放大,USB供电(5V),蜂鸣器,排阻,微动开 关
   采用扫描方式进行显示时,每行有一个行驱动器,各行的同名列共用一个列驱动器。显示数据通常存储在单片机的存储器中,按8位一个字节 的形式顺序排放。显示时要把一行中各列的数据都传送到相应的列驱动器上去,这就存在一个显示数据传输的问题。从控制电路到列驱动器的数据传输可以采用并行 方式或串行方式。显然,采用并行方式时,从控制电路到列驱动器的线路数量大,相应的硬件数目多。当列数很多时,并行传输的方案是不可取的。采用串行传输的 方法,控制电路可以只用一根信号线,将列数据一位一位传往列驱动器,在硬件方面无疑是十分经济的。但是,串行传输过程较长,数据按顺序一位一位地输出给列 驱动器,只有当一行的各列数据都已传输到位之后,这一行的各列才能并行地进行显示。这样,对于一行的显示过程就可以分解成列数据准备(传输)和列数据显示 两个部分。对于串行传输方式来说,列数据准备时间可能相当长,在行扫描周期确定的情况下,留给行显示的时间就太少了,以至影响到LED的亮度。 解决串行传输中列数据准备和列数据显示的时间矛盾问题,可以采用重叠处理的方法。即在显示本行各列数据的同时,传送下一行的列数据。为了达到重叠处理的目 的,列数据的显示就需要具有锁存功能。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归纳出列驱动器电路应具备的主要功能。对于列数据准备来说,它应能实现串入并出的移位功能;对于 列数据显示来说,应具有并行锁存的功能。这样,本行已准备好的数据打入并行锁存器进行显示时,串并移位寄存器就可以准备下一行的列数据,而不会影响本行的 显示。

网友A(2017-11-28):
有没有电路图和程序分享一下?

网友B(2018-01-29):
有没有电路图和程序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B(2022-06-20):
学习一下,请楼主多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