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中文资料

楼主(2015-09-16):
LM393是双电压比较器集成电路。中文资料
该电路的特点如下:838电子
工作电源电压范围宽,单电源、双电源均可工作,单电源:2~36V,双电源:±1~±18V;
消耗电流小,Icc=0.8mA;lm393是什么
输入失调电压小,VIO=±2mV;
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宽,Vic=0~Vcc-1.5V;
输出与TTL,DTL,MOS,CMOS 等兼容;
输出可以用开路集电极连接“或”门;
采用双列直插8引脚塑料封装(DIP8)和微形的双列8脚塑料封装(SOP8)

                 LM393内部结构图
LM393引脚功能排列表:
引出端序号
功能
符号
引出端序号
功能
符号
1输出端1OUT15正向输入端21N+(2)
2反向输入端11N-(1)6反向输入端21N-(2)
3正向输入端11N+(1)7输出端2OUT2
4GND8电源VCC

主要参数表:
参数名称符号数值单位
电源电压VCC±18 或36V
差模输入电压VID±36V
共模输入电压VI-0.3~VCCV
功耗Pd570mW
工作环境温度Topr0 to +70
贮存温度Tstg-65 to 150

电特性(除非特别说明,VCC=5.0V, Tamb=25℃)
参数名称符号测试条件最小典型最大单位
输入失调电压VIOVCM=0 to VCC-1.5 VO(P)=1.4V, Rs=0-±1.0±5.0mV
输入失调电流IIO--±5±50nA
输入偏置电流Ib--65250nA
共模输入电压VIC-0-VCC-1.5V
静态电流ICCQRL=∞-0.61.0mA
RL=∞,Vcc=30V-0.82.5mA
电压增益AVVCC=15V, RL>15kΩ-200-V/mV
灌电流lsinkVi(-)>1V, Vi(+)=0V, Vo(p)<1.5V616-mA
输出漏电流IOLEVi(-)=0V, Vi(+)=1V, VO=5V-0.1-nA

应用说明:
      LM393是高增益,宽频带器件,象大多数比较器一样,如果输出端到输入端有寄生电容而产生耦合,则 很容易产生振荡.这种现象仅仅出现在当比较器改变状态时,输出电压过渡的间隙.电源加旁路滤波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标准PC板的设计对减小输入—输出寄生电容耦合是有助的.减小输入电阻至小于10K将减小反馈信号,而且增加甚至很小的正反馈量(滞回1.0~10mV)能导致快速转换,使得不可能产生由于寄生电容引起的振荡.除非利用滞后,否则直接插入IC并在引脚上加上电阻将引起输入—输出在很短的转换周期内振荡,如果输入信号是脉冲波形,并且上升和下降时间相当快,则滞回将不需要.
比较器的所有没有用的引脚必须接地.
LM393偏置网络确立了其静态电流与电源电压范围 2.0~30V无关.
通常电源不需要加旁路电容。
差分输入电压可以大于Vcc并不损坏器件.保护部分必须能阻止输入电压向负端超过-0.3V.
LM393的输出部分是集电极开路,发射极接地的 NPN输出晶体管,可以用多集电极输出提供或OR ing
功能.输出负载电阻能衔接在可允许电源电压范围内的任何电源电压上,不受 Vcc端电压值的限制.此输出能作为一个简单的对地SPS开路(当不用负载电阻没被运用),输出部分的陷电流被可能得到的驱动和器件的β值所限制.当达到极限电流(16mA)时,输出晶体管将退出而且输出电压将很快上升.输出饱和电压被输出晶体管大约60ohm 的γSAT限制。当负载电流很小时,输出晶体管的低失调电压(约1.0mV)允许 输出箝位在零电平。

网友A(2017-03-11):
怎么计算两个输入端的比较电流呢?我们现在测得两个输入端的电压是3V,当电流是多大时,会引起输出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