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如何用AD 生成Gerber文件

楼主(2015-09-16):
    以上gerber文件就出完了;  下面步骤是:进行导出" 钻孔文件 "。

以上钻孔文件就出完了;  到此就全部完成输出了。

下面的操作,也可以不用导的 。
下面步骤是:进行导出" odb+数据 " ,
odb+数据 是对于gerber文件的一些修正,不导也没事。看个人吧!
转Gerber File  (RS274X)格式有一个弊端,长八角形的D  码会变成圆角矩形,正八角形的D码会变成 圆形,容易导致与设计文件不符;
如转成ODB++格式可以避免八角形D  码变成现象;

但ODB++的格式要用专用的软件才能导入:如genesis、cam350等软件输入。

下面的操作: 是导入 CAM350 进行检查 。

下面进行 : 导入ODB+ 数据 。

网友A(2016-04-04):
请问导出odb的数据也是在gerber输出文件里吗?也是要和gerber文件一起打包发给厂家的吗?

网友B(2017-07-10):
详细是挺详细的,就是这种说明看起来好头大啊

网友C(2018-05-22):
楼主,请问下最后是不是只要保存三个.cam属性的文件就好了啊

网友D:
这种费心的事 我们一般交给板厂

网友E:
我按照步骤为什么只有几个CAM文件,其他他在哪里可以查看

网友F(2018-09-22):
大佬gerber的第19步没有,是否重新上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