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经验谈-过孔是否能打在焊盘上

楼主(2015-09-16):
在设计电路板时,有时因为板子面积的限制,或者走线比较复杂,会考虑将过孔打在贴片元件的焊盘上,

为此去论坛上找了一些相关的帖子,现将部分网友的帖子引用过来,主要分为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

--------------------- 同类内容临时分割线 -----------------------

支持:

一般需要在焊盘上打过孔的目的是增强过电流能力或加强散热,

因此背面主要是铺铜接电源或地,很少会放贴片元件,

这样为防止在回流焊时漏锡,可以将过孔背面加绿油,问题也就解决了,在我接触过的服务器主板电源部分都是这么处理的

--------------------- 同类内容临时分割线 -----------------------

反对:

一般贴片元件可以彩用回流焊工艺或波峰焊工艺中的一种,

波峰焊要求焊盘密度不宜太高,焊盘太密容易造成连锡短路,  贴片IC脚都比较密,  采用回流焊则是首选方案.

而插装文件则只能采用过波峰焊方式.

关于波峰焊和回流焊在网上能找到不少介绍.

搞PCB设计的工程师们请先了解一下这些生产工艺才知道如何去设计.

--------------------- 同类内容临时分割线 -----------------------

Protel里面有Fanout规则,就是禁止把过孔打在焊盘上的。

传统工艺禁止这么做,因为焊锡会流到过孔里面。

现在有微过孔和塞孔两种工艺允许把过孔放到焊盘上,但非常昂贵,咨询一下PCB厂。

--------------------- 同类内容临时分割线 -----------------------

最好不要打过孔在PAD上,容易引起虚焊。好好整理一下布局,一个小小的过孔的位置应该还是找的到的。

不过,对于贴片元件,回流焊的时候,焊锡会通过过孔流走。所以慎用

--------------------- 同类内容临时分割线 -----------------------

总结:感觉在焊盘上打过孔的方式容易造成贴片元件的虚焊,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尽量慎重使用。

网友A(2020-04-20):
孔别太大,另外过孔另外一边盖绿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