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滤波 大小的选择 和 计算方式-元件参数

楼主(2015-09-16):
电感的阻抗与频率成正比,电容的阻抗与频率成反比.

所以,电感可以阻扼高频通过,电容可以阻扼低频通过.

二者适当组合,就可过滤各种频率信号.

--------------------- 同类内容分割线 -----------------------

如在整流电路中,

将电容并在负载上或将电感串联在负载上,可滤去交流纹波.。

--------------------- 同类内容分割线 -----------------------

电感滤波属电流滤波,是靠通过电流产生  电磁感应 来 平滑输出电流,

输出电压低,低于交流电压有效值时;

电感滤波(电流滤波) 适用于大电流,电流越大滤波效果越好。

--------------------- 同类内容分割线 -----------------------

电容和电感的很多特性是恰恰相反的。
一般情况下,电解电容的作用是过滤掉电流中的低频信号,但即使是低频信号,

其频率也分为了好几个数量级。因此为了适合在不同频率下使用,

电解电容也分为高频电容和低频电容(这里的高频是相对而言)。

--------------------- 同类内容分割线 -----------------------
低频滤波电容主要用于市电滤波或变压器整流后的滤波,其工作频率与市电一致为50Hz;

而高频滤波电容主要工作在开关电源整流后的滤波,其工作频率为几千 Hz到几万Hz。

当我们将低频滤波电容用于高频电路时,由于低频滤波电容  高频特性不好,

它在高频充放电时  内阻较大,等效电感较高。

因此在使用中会因电解液的频繁极化而产生较大的热量。而较高的温度将使电容内部的电解液气化,

电容内 压力升高,最终导致电容的鼓包和爆裂。

--------------------- 同类内容分割线 -----------------------
电源滤波电容的大小,平时做设计,

前级用4.7u,用于滤低频,

二级用0.1u,用于滤高频,

4.7uF的电容作用是减小输出脉动和低频干扰,

0.1uF 的电容应该是减小由于负载电流 瞬时变化 引起的高频干扰。

一般前面那个越大越好,两个电容值相差大概100倍左右。

--------------------- 同类内容分割线 -----------------------

电源滤波,开关电源,要看你的ESR(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有多大,

而高频电容的选择最好在其自谐振频率上。

大电容是防止浪涌,机理 就好比大水库 洪能力更强一样;

小电容滤高频干扰,任何器件都可以等效成一个 电阻、电感、电容的 串并联电路,

也就有了自谐振,只有在这个自谐振频率上,等效电阻最小,所以滤波最好!

--------------------- 同类内容分割线 -----------------------

电容的等效模型为:电感L,电阻R和电容C的串联,

电感L 为 电容引线所至,

电阻R 代表 电容的有功功率损耗,

电容C,
因而可等效为串联LC回路求其谐振频率,

串联谐振的条件为:WL=1/WC, W=2*PI*f, 从而得到此式子 f = 1/(2pi* LC).,

串联LC回路中心频率处电抗最小表现为纯电阻,所以中心频率处起到滤波效果.

引线电感的大小因其粗细长短而不同,接地电容的电感一般是1MM为 10nH左右,

取决于需要接地的频率。

--------------------- 同类内容分割线 -----------------------
选用 电容滤波设计需要考虑参数 有:

ESR

ESL

耐压值

谐振频率

网友A:
写得不准确 ,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