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main" referred in ?cstart

楼主:
初学430单片机遇到一个问题请教一下,错误出在哪里?

出现的问题是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main" referred in ?cstart ( D:\430\LIB\DLIB\dl430fn.r43 )

图示为我的程序,按照书上敲得

网友A(2015-09-16):
看看是不是,.c文件没有添加到工程里面去

网友A:
然后在尝试如下操作   选定工程 options->General Options->Library Configuration下面library选择None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