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从单片机芯片中读出程序?

楼主(2015-09-16):
很想看一下某些产品的程序,如何从这些产品的单片机芯片中读出程序?

网友A:
要是只有hex文件就不行吧

网友B:
比如说at的芯片,如果没有加密可以直接读取出hex文件。。stc单片机就不同了,这种芯片只能写不能读

网友C:
我只知道AT的可以读HEX文件

网友D:
就算了可以讀出, 也不一定可以看的懂....
除非你的匯編語言很強....

楼主:
感谢各位给了回答。看来从解剖成熟程序,提高本领走不通了。

网友E:
我也想过去这么做。最后放弃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AT的可以读HEX文件

读出的hex文件在写入同型号的单片机中   还可以正常运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读出的hex文件在写入同型号的单片机中   还可以正常运行吗

可以的,,是一样的

网友F:
xx谢谢,有空了试着搞一下,

网友G:
一般的是读不出来的,如果都能读出来的话大家都不用花时间来写程序了,这是为了保密的。

网友H:
反解码  网上有这种技术